关于高电平触发继电器当普通继电器使用的问题

楼主(2017-07-23):
我手上有一个如上图的 12V高电平触发继电器,我的问题是:
我想把它当普通继电器使用,也就是说不需要由高电平触发。如果 VCC 和 IN 连接,这样可以象普通继电器一样,通电即工作?
我不确定这个 IN  是否能承受12V 的高电平。
希望有明白的大神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你只要看一下IN到三极管之间的电阻大于1K(102)就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B:
你看红色led左边那个三极管么 只要它扛得住的电压就没问题

网友C:
能,可以,支持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