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5单片机两个串口传输数据的使用

楼主(2017-07-23):
我是用的15单片机,串口一连接的蓝牙模块,串口二连接的红外遥控模块。
想实现,用手上的串口助手APP,给蓝牙模块发指令,串口一会接收到不同的六个指令,根据六个不同的指令,进而用串口二发出六组每组四个十六进制数的指令。下面是我的源代码,不知道为什么一直不好用。
#include <STC15F2K60S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math.h>    //Keil library
#include  <stdio.h>   //Keil library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FOSC 11059200L //系统频率
#define BAUD 9600 //串口2波特率
#define S2RI 0x01 //S2CON.0 不能进行位寻址
#define S2TI 0x02 //S2CON.1
int code table1[]={0xff,0x02,0x00,0xfe};
int code table2[]={0xff,0x02,0x01,0xfe};
int code table3[]={0xff,0x02,0x02,0xfe};
int code table4[]={0xff,0x02,0x03,0xfe};
int code table5[]={0xff,0x02,0x04,0xfe};
int code table6[]={0xff,0x02,0x05,0xfe};
bit flag_KG=0,flag_LF=0,flag_FS=0,flag_DS=0,flag_FL=0,flag_BF=0;
bit busy;
uchar uart1_buff=0,uart2_buff=0,sending=1;
void Uart1_Init()
{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AUXR |= 0x40;                //定时器1时钟为Fosc,即1T
        AUXR &= 0xFE;                //串口1选择定时器1为波特率发生器
        TMOD &= 0x0F;                //设定定时器1为16位自动重装方式
        TL1 = 0xE0;                //设定定时初值
        TH1 = 0xFE;                //设定定时初值
        ET1 = 0;                //禁止定时器1中断
        TR1 = 1;                //启动定时器1
    ES  = 1;       //开中断.
          EA  = 1;
}
//----------------------------------------------
void Uart2_Init(void)
{
        S2CON = 0x50; //8位可变波特率
        T2L = (65536 - (FOSC/4/BAUD)); //设置波特率重装值
        T2H = (65536 - (FOSC/4/BAUD))>>8;
        AUXR = 0x14; //T2为1T模式, 并启动定时器2
        IE2 = 0x01; //使能串口2中断
        EA = 1;
}
void Out_Data(int Data[])
{
        uchar i;
        for (i=0;i<=3;i++)//
        {
                                              uart2_buff=Data[i];
                S2BUF = uart2_buff;
                if (S2CON & S2TI)
                                                                {
                             S2CON &= ~S2TI; //清除S2TI位
                                                                }
        }
                                sending=0;
}
void  serial() interrupt 4
{
   if(RI==1)
         {
                 RI = 0;                //清除串行接受标志位
     uart1_buff = SBUF;            //从串口缓冲区取得数据
                 switch(uart1_buff)
                 {
                                case 0x31:  flag_KG=1;break;
                                case 0x32:  flag_LF=1;break;
                                case 0x33:  flag_FS=1;break;
                                case 0x34:  flag_DS=1;break;
                                case 0x35:  flag_FL=1;break;
                                case 0x36:  flag_BF=1;break;
                 }
         }

}
void main()
{
        Uart1_Init();
        Uart2_Init();
        while(1)
        {
                if(flag_KG==1)
                {
                        Out_Data(table1);
                        while(sending);
                        sending=1;
                        flag_KG=0;
                }
                if(flag_LF==1)
                {
                        Out_Data(table2);
                        while(sending);
                        sending=1;
                        flag_LF=0;
                }
                if(flag_FS==1)
                {
                        Out_Data(table3);
                        while(sending);
                        sending=1;
                        flag_FS=0;
                }
                if(flag_DS==1)
                {
                        Out_Data(table4);
                        while(sending);
                        sending=1;
                        flag_DS=0;
                }
                if(flag_FL==1)
                {
                        Out_Data(table5);
                        while(sending);
                        sending=1;
                        flag_FL=0;
                }
                if(flag_BF==1)
                {
                        Out_Data(table6);
                        while(sending);
                        sending=1;
                        flag_BF=0;
                }
        }
}

网友A:
看了你的程序,我有以下想法:
第一:程序上的问题。
主程序中
                if(flag_KG==1)
                {
                        Out_Data(table1);
                        while(sending);
                        sending=1;
                        flag_KG=0;
                }
当Out_Data(table1);执行完毕时,sending=0;,那么while(sending);就没有意义,又sending=1;是什么道理呢,我看不懂了。
第二:我认为,你的想法是——通过串口向红外遥控接收器发送四个数据,就是相当于红外遥控发射器发出的四个数据——是这个意思吗?
资料上是这样说的:“通常为了使信号能更好的被传输发送端将基带二进制信号调制为脉冲串信号,通过红外发射管发射”“载波波形使用 455KHz 晶体,经内部分频电路,信号被调制在37.91KHz,占空比为3 分之1。”
也就是说,红外遥控信号,是有调制、检波过程的,而你直接将检波后的数据给红外接收器,是不能得到有用数据的。
在本站我看到有人设计了程序,可以模拟红外遥控发射器,你可以去找找,看看。

网友B:
这里修改一下试试
void Out_Data(int Data[])
{
        uchar i;
        ES=0;//关串口中断,防止中断干扰
        for (i=0;i<=3;i++)//
        {
                uart2_buff=Data;
                S2BUF = uart2_buff;
                while(!(S2CON & S2TI));        //等待发送中断请求标志位为1
                S2CON &= ~S2TI;                //清除S2TI位
        }
        ES=1;                //开串口中断
        sending=0;
}

网友C:
 这里修改一下试试
void Out_Data(int Data[])
{
        uchar i;
        ES=0;//关串口中断,防止中断干扰
        for (i=0;i<=3;i++)//
        {
                uart2_buff=Data[i];
                S2BUF = uart2_buff;
                while(!S2TI);        //等待发送中断请求标志位为1
                S2TI=0;                //清除S2TI位
        }
        ES=1;                //开串口中断
        sending=0;
}

网友D:
void Uart1_Init()
{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AUXR |= 0x40;                //定时器1时钟为Fosc,即1T
        AUXR &= 0xFE;                //串口1选择定时器1为波特率发生器
        TMOD &= 0x0F;                //设定定时器1为16位自动重装方式
        TL1 = 0xE0;                //设定定时初值
        TH1 = 0xFE;                //设定定时初值
        ET1 = 0;                //禁止定时器1中断
        TR1 = 1;                //启动定时器1
    ES  = 1;       //开中断.
          EA  = 1;
}
可以试试这里

网友E(2021-09-17):
哥们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F:
看了你的程序,你先初始化Uart2_Init()再初始化Uart1_Init(),基本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G:
注意在 中断函数里先关闭总中断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