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下载第一个单片机程序,怎么都下载不了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
照着一本书上做的,接口检查了好几道,没发现错误,单片机是STC12C2052AD,软件是STC-ISP v6.68D,将USB插在电脑上后,LED灯会一闪一闪,然后USB上有两个指示灯也会亮起,一个是5V电源的,一个是TxD的。

软件下载程序失败

软件下载程序失败

电路

电路

网友A(2017-07-24):
中途我也重新把电源断开再插上过没有什么用。

网友B:
我看了下,你的单片机外围器件没有。要组成该单片最小统方可上电下载。

网友C:
面包板尽量远离笔记本,冷启动开关放在面包板上,拔插下载USB没有用。

网友D:
下载器Rx接单片机Tx,下载器Tx接单片机Rx

网友E:
系统不完善,先吧外围安装完

网友F:
先检查一遍电路,再看看你的设置比如波特率等,如果都没问题,那就是你软件的问题,检查程序,不一定不报错误就没有错,逻辑关系也很重要。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G:
给它装一个最小系统

网友H:
1、去除VCC。
2、按“下载”键。
3、接通VCC。特别注意,这时不能有弹动。

网友I:
单片机最小系统也不是这么简单地。

网友J:
试试别的下载器可以不?或者换个芯片试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面包板尽量远离笔记本,冷启动开关放在面包板上,拔插下载USB没有用。

没有开关,直接扯连在VCC的正极导线,这么做是否不妥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下载器Rx接单片机Tx,下载器Tx接单片机Rx

嗯,我检查了好几次,排除线路问题,接口没有错。

网友A:
引用 网友H:
1、去除VCC。
2、按“下载”键。
3、接通VCC。特别注意,这时不能有弹动。

成功了!成功了!哈哈,就是这么操作,感谢感谢啊!!

网友K:
生成文件的时候选的芯片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