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振荡器为什么不起振???

楼主(2017-07-24):
请教各位!!!
此振荡器为什么不起振???如果要起振需怎样改电路?
石英晶体标记的值是其3次泛音的频率!!!

网友A:
1、此电路的输入端是:Q1.b-Q1.e。
2、自振条件有两个,其一是,反馈回来加到Q1.b-Q1.e信号相位相移为360度的整数倍,即无相移。其二不在此研究。
3、反馈通路有两个:
   其一,是从Q1.c到Q1.b通过Y1。如果晶振有效起振,工作频率当是260M。这时Y1呈阻性,即无相移。
   因此信号反馈通道一反馈信号的相位是180度(Q的B,C是反向的)。这时如果Q1.e端也反相180,才能达成加到Q1.b-Q1.e反馈信号的相位与输入同相。
   其二,是从Q1.c到Q1.e通过L1//C2。奇怪的是L1//C2是并联形式,谐振时阻抗=∞,即无反馈;谐振点=1/[2πSQR(100p*5.6n)]=213M,接近260M基本正确。
   结论是:反馈信号达不成同相(移相360度)目的。
4、建议用两级Q,反相+反相=360度。

5、C3会使信号下地,大大减少流入Q.be的电流,不利于260M信号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此电路的输入端是:Q1.b-Q1.e。
2、自振条件有两个,其一是,反馈回来加到Q1.b-Q1.e信号相位相移为360 ...

多谢指正.如果就用一级的,还可以怎么改正呢?

网友B:
晶振频率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