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向串口发送 字符 输出对应占空比的PWM波

楼主(2017-07-24):
学习串口中断 和PWM波的简单实验

向串口发送 字符 输出对应占空比的PWM波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key.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exti.h"
#include "beep.h"
#include "timer.h"

/************************************************
点亮DS2
向串口一发送0-100三个字符
TIM2 CH4 PA3口 输出对应占空比

************************************************/

int main(void)
{
  int x;
  u16 t;
        u16 len;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art_init(115200);          //串口初始化为115200
        LED_Init();                                    //LED灯初始化
        TIM2_PWM_Init(99,71);// 频率10Khz 周期100us
        LED1=0;                                  //点亮DS1
        while(1)
        {
                if(USART_RX_STA&0x8000)//不懂
                {
                        len=USART_RX_STA&0x3fff;//不懂
                        for(t=0;t<len;t++)
                        {
                                USART_SendData(USART1, USART_RX_BUF[t]);//向串口1发送数据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SET);//等待发送结束
                        }
                        x=((USART_RX_BUF[0]-48)*100+(USART_RX_BUF[1]-48)*10+((USART_RX_BUF[2])-48)*1);// 把串口接受到的ASC码转换成十进制数
                        printf("\r\n%d\n",x);//用串口1输出X的值 当向串口1发送的为三位字符时X才正确
                        USART_RX_STA=0;
……………………

网友A(2017-12-04):
这个能用于4路输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