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ADC0804的电压表设计

楼主(2017-07-24):
最近看网上有很少的ADC0804的设计了,都由0809代替,但是有个别因为成本原因和学校课程设计要求需要ADC0804的,可以看此程序,仿真一并配齐,全套资料请打包下载: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rd=P3^6; //ADC0804IO口定义
sbit wr=P3^5;
sbit cs=P3^7;
sbit int1=P3^4;
//液晶LCD1602定义
sbit rs=P2^5;
sbit rw=P2^6;
sbit e=P2^7;
//0804转换变量
unsigned int date;
uchar Vol;
uint V;
void delay_uint(uint z)                  //液晶驱动延迟
{
        while(z--);
}
/********************************************************************
* 名称 : write_com(uchar com)
* 功能 : 1602命令函数
* 输入 : 输入的命令值
* 输出 : 无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e=0;
        rs=0;
        rw=0;
        P0=com;
        delay_uint(25);
        e=1;
        delay_uint(100);
        e=0;
}

/********************************************************************
* 名称 : write_data(uchar dat)
* 功能 : 1602写数据函数
* 输入 : 需要写入1602的数据
* 输出 : 无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
{
        e=0;
        rs=1;
        rw=0;
        P0=dat;
        delay_uint(25);
        e=1;
        delay_uint(100);
        e=0;
}
/***********************lcd1602上显示字符函数************************/
void write_string(uchar hang,uchar add,uchar *p)
{
        if(hang==1)
                write_com(0x80+add);
        else
                write_com(0x80+0x40+add);
                while(1)
                {
                        if(*p == '\0')  break;
                        write_data(*p);
                        p++;
                }
}
/***********************lcd1602上显示两位十进制数************************/
void write_sfm2(uchar hang,uchar add,uint date)
{
        if(hang==1)
                write_com(0x80+add);
        else
                write_com(0x80+0x40+add);
        write_data(0x30+date/100);
        write_string(2,8,".");
        write_data(0x30+date/10%10);
        write_data(0x30+date%10);
}

/***********************lcd1602初始化设置************************/
void init_1602()        //lcd1602初始化
{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delay_uint(1000);
        write_string(1,0,"The Voltage is: ");
        write_string(2,8,".");
        write_string(2,11,"V    ");
        write_sfm2(2,7,date);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
        while(z--)
                for(x=0;x<120;x++);
}
uchar read_0804()
{
        wr=0; //在片选信号CS为低电平情况下(由于CS接地,所以始终为低电平),
        _nop_(); //WR由低电平到高电平时,即上升沿时,AD开始采样转换
        wr=1;
        delay(1); //延时1ms,等待采样转换结束
        P1=0xff;   //这条语句不能少,我也还不知道为什么
……………………

网友A(2018-06-27):
   P1=0xff;   //这条语句不能少,我也还不知道为什么

回复楼主一下,因为P1做数据线的时候要先拉高才能读取数据

网友B:
谢谢了老铁,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