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帆板控制系统仿真及源码与实物制作

楼主:
最近由于要参加电子设计大赛,想拿点东西练练手,随便玩玩,花了一天时间做个帆板控制系统,虽然做的一般,但也是个经验,有兴趣的可以看看,有程序,仿真,实物图都在此,全套资料可下载参考:

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下面是一个帆板的参考论文:

#include"main.h"
uint V_0832 =0,key_value;
uint i=0,angle_test=48,angle=48;
uint tab[4]={0};          //定义数组,以保存设置角度值
/***************电机相关定义**********************/
sbit en1=P3^7; /* L298的Input 1 */
sbit s1=P3^5; /* L298的Input 1 */
sbit s2=P3^6; /* L298的Input 2 */
uchar t=0; /* 中断计数器 */
uchar m1=90; /* 电机1速度值 */
uchar tmp1; /* 电机当前速度值 */
/***************电机结束*********************/
void Init_interrupt()
{
        TMOD=0x12; /* 设定T0的工作模式为2 */
        TH0=0x9B; /* 装入定时器的初值155 0.1ms*/
        TL0=0x9B;
        TH1=(65536-155)/256;
        TL1=(65536-155)%256;
        EA=1; /* 开中断 */
        ET1=1;
        ET0=1; /* 定时器0允许中断 */
        TR0=1; /* 启动定时器0 */
        TR1=1;
}
void main()
{
        Init_interrupt();
        init_1602();
        s1=1;                //电机设置
          s2=0;
        while(1)
        {
//                V_0832 = (uint)(ad0832read(1,0)*1.3);
                V_0832 = (uint)(Get_AD_Result()*1.41);
                write_sfm3(1,10,V_0832);
                key_value=key16();
                if(key_value < 10)                                                                                        //如果输入的键值是数字键
                {
                        tab[i]=key_value;
                        angle_test=angle_test*10+tab[i];
                        i++;                                                                                //每输入一位密码,位数自增1.
                        if(i == 4)                                                                //密码输入位数控制在6位
                        {
                                i = 0;
                                angle_test=0;
                        }
                }
                angle=angle_test;
                write_sfm3(2,10,angle);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0中断服务程序 0.1ms一次中断*/
{
        if(t==0) /* 1个PWM周期完成后才会接受新数值 */
                {
                tmp1=m1;
                }
        if(t<tmp1) en1=1; else en1=0; /* 产生电机1的PWM信号 */
        t++;
        if(t>=100) t=0; /* 1个PWM信号由100次中断产生   100HZ */
}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 T0中断服务程序 0.1ms一次中断*/
{
        TH1=(65536-155)/256;
        TL1=(65536-155)%256;
        if(V_0832<angle-2)
                {
……………………

网友A(2019-05-29):
我想问adxl345可以用那个替换

网友B:
你好。关于帆板控制系统的资料我下载不了,你能不能分享给我一下。十分感谢

网友C(2021-05-16):
角度传感器用的是mpu6050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