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红外接收模块,IO口是普通的IO口,不占用整个定时器~

楼主(2017-07-24):
(无正文)

网友A:
楼主说的不占用整个定时器
是啥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不占用整个定时器
是啥意思?

就是不要把这个定时器值用在红外这个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不占用整个定时器
是啥意思?

就是除了红外用这个定时器外,其他的也可以用

楼主(2017-08-25):
这个很好,自己想出来的

网友B:
你可以通过改变程序中所用的引脚,这个很容易实现相应的目的地!

网友C(2020-07-06):
引用 楼主:
这个很好,自己想出来的

无线遥控的有吗

网友D:
如果所有IO都使用了,可用锁存器解放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