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怎么显示变量

楼主(2017-07-24):
就是怎么用12864显示速度,电压这种变化量。现在只会显示常量

网友A:
变了就重新写入数据啊

网友B:
不变化的量你会写入吗?

网友C:
要注意隔一段时间就刷新一次显示数值,其他好像没有特别要注意的吧

网友D:
刷新显示就是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了已经会用了。

网友E:
楼主已经会用了。 能分享一下你的过程经验

楼主:
显示常量和显示变量区别不大。把变量转换为字符型就可以显示了。直接加'0'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