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单片机与单片机之间的通讯怎么弄

楼主:
请问单片机与单片机之间怎么进行通信,或者说,怎么让一个单片机去控制另一个(或很多)单片机。
被控制的单片机只要能完成接收到一个信号,然后执行一个简单动作就OK。 具体的电路大概是什么样的呢,引脚可以与引脚直接相连吗。

(希望各位高手可以指点,或者提供一些学习资料,感激不尽!)

网友A(2017-07-24):
串口通信!

网友B:
一般是通过协议或者规约,一个单片机发送约定好的规约报文,另一个单片机接收后进行报文解析,进行相应的控制。

网友C:
俩字,串口

网友D:
使用SPI就可以连接,关于SPI的知识,自己去网上找,一大片!

网友E:
两个51单片机之间通信,最简单的就是使用串口通信。如果距离较远,可以使用rs232,如果距离1米以内,可以直连。至于串口通信的具体方法,不是一两句话可以说得完整的。

网友F:
郭天祥那本书的 串口提高有讲到,直接用线接两边RX TX(对角接)具体看书吧

网友G:
实例77  双机串行通信方式1
实例77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仿真电路和Hex文件能在清华出版社网站免费下载,程序源代码只能到书上看了。到图书馆借,或到新华书店翻阅,或到网上书店打折购买。

网友G:
实例78  双机串行通信方式2
实例78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仿真电路和Hex文件能在清华出版社网站免费下载,程序源代码只能到书上看了。到图书馆借,或到新华书店翻阅,或到网上书店打折购买。

网友G:
实例79  双机串行通信方式3
实例79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仿真电路和Hex文件能在清华出版社网站免费下载,程序源代码只能到书上看了。到图书馆借,或到新华书店翻阅,或到网上书店打折购买。

网友H:
通过通信端口通信

网友I:
串口通信

网友J:
引用 网友G:
实例77  双机串行通信方式1

请问这个实例在哪

网友K:
串口通信啊,方便快捷啊

网友L:
串口通信 RXD TXD

网友M:
如果是短距离通讯的话可以用串口通讯,稍长距离的话可以用NRF,长距离的话可以在网上买相应的模块

网友N:
简单的双机串口通信即可,TXD-RXD,RXD-TXD

网友O:
串口通信啊。。

网友P:
SPI,或I2C都可以,串口也行

网友Q:
串口,SPI,IIC,SCCB,都可以

网友R:
模拟SPI,I2C,串口都可以

网友S:
可以进行串口通信

网友T:
可以通讯的方式太多了,如果简单的可以直接用IO口的高低电平来作为控制信息。若需要传输的数据量比较大,可以通过串口来通讯,自己规定传输协议,非常的灵活, spi IIC  CAN 等好多方式可以实现。希望能帮到您。

网友U(2018-10-15):
怎么是汇编啊,有C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