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做一个恒流控制电路,用简单点的方法,谢谢

楼主:
怎样做一个恒流控制电路,用简单点的方法,谢谢

网友A(2017-07-24):
简单点的就使用射极跟随器啊。

网友B:
可以去一乐电子网看看

网友C:
用mos场效应管,gate用精密稳压,s极电阻Rs,恒流电流等于(Vg-Vgs)/Rs

网友D:
简单的话用两个三极管,用在不精密的小电流工作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