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测速(光电计数转速计)单片机原理图与源程序

楼主(2017-07-24):
直流电机测速原理图如下:
J3
VCC接A或者接B,可以实现正传和反转。
SIG脉冲输出端,接单片机外部中断端。

电机驱动采用L9110S驱动芯片,测速原理是光电计数.

单片机测速源程序如下:
/*-----------------------------------------------
  名称:转速计
  日期:2009.5
  修改:无
  内容:T0外部计数,T1计时1S,计算1S内外部脉冲个数,并在液晶显示
        转速
------------------------------------------------*/
#include<reg52.h>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include<stdio.h>
#include"1602.h"
#include"delay.h"
#define HIGH (65536-10000)/256
#define LOW  (65536-10000)%256

sbit LED=P1^2;    //定义LED端口
bit OVERFLOWFLAG;
bit TIMERFLAG;
/*------------------------------------------------
                    定时器0初始化子程序
                    本程序用于计数
------------------------------------------------*/
void Init_Timer0(void)
{
TMOD |= 0x01 | 0x04;      //使用模式1,16位计数器,使用"|"符号可以在使用多个定时器时不受影响
TH0=0x00;          //给定初值
TL0=0x00;
EA=1;            //总中断打开
ET0=1;           //定时器中断打开
TR0=1;           //定时器开关打开
}
/*------------------------------------------------
                    定时器1初始化子程序
                    本程序用于定时
------------------------------------------------*/
void Init_Timer1(void)
{
TMOD |= 0x10;      //使用模式1,16位定时器,使用"|"符号可以在使用多个定时器时不受影响
TH1=HIGH;          //给定初值,这里使用定时器最大值从0开始计数一直到65535溢出
TL1=LOW;
EA=1;            //总中断打开
ET1=1;           //定时器中断打开
TR1=1;           //定时器开关打开
}
/*------------------------------------------------
                    主程序
------------------------------------------------*/
main()
{
unsigned long int a;
float s;
char temp[16];      //定义字符显示缓冲数组
Init_Timer0();      //初始化定时器0
Init_Timer1();      //初始化定时器1
LCD_Init();         //初始化液晶屏
DelayMs(10);        //延时用于稳定,可以去掉
LCD_Clear();        //清屏
LCD_Write_String(0,0,"111111111");//写入第一行信息,主循环中不再更改此信息,所以在while之前写入
while(1)
{
  if(OVERFLOWFLAG)//检测溢出标志,如果溢出表明频率过高,显示溢出信息
    {
     OVERFLOWFLAG=0;//标志清零
     LCD_Write_String(0,1,"overflow >655KHz");
    }
  if(TIMERFLAG)      //定时100ms到,做数据处理
    {
     a=TL0+TH0*256;//读取计数值
     s=a/4;//100ms的转数(圆盘有4个孔,一周产生4个脉冲)
     s=s*600;//一分钟的转数
     sprintf(temp,"%8.0f r/min",s);
     LCD_Write_String(0,1,temp);//显示到液晶第二行
     TR0=1;                     //2个定时器打开
     TR1=1;
     TH0=0;                     //保证计数器初值为0
     TL0=0;
     TIMERFLAG=0;               //打开计时计数标志

    }
  }
}

/*------------------------------------------------
                 定时器0中断子程序
------------------------------------------------*/
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
{
TH0=00;          //重新给定初值
TL0=00;

OVERFLOWFLAG=1;  //溢出标志

}
/*------------------------------------------------
                 定时器1中断子程序
------------------------------------------------*/
void Timer1_isr(void) interrupt 3
{
static unsigned char i;
TH1=HIGH;         //重新赋值10ms
TL1=LOW;

i++;
if(i==10)       //100ms 计数时间单位,得出100ms脉冲个数 x10就是1s中脉冲个数,即为频率 Hz
   {
   i=0;
   TR0=0;        //2个定时器关闭
   TR1=0;
   TIMERFLAG=1;  //标志位清零
   TH1=HIGH;     //重新赋值
   TL1=LOW;
   }
}

网友A(2018-04-19):
最近在学小车,刚好用到测速

网友B:
好资料,黑币不够,支持一下

网友C(2018-06-24):
谢谢楼主分享,最近在学校单片机,正好用得上

网友D(2018-09-14):
不对呀,请问楼主用什么软件编译的呀,KEIL打开没有程序

网友E(2019-03-13):
这个有点问题啊楼主,按程序里端口接的线。1602什么都不显示

网友F(2020-03-13):
好资料,设计刚好用到

网友G:
能贴上就是贡献

网友H(2020-04-28):
不错,学习借鉴一下。

网友I(2020-09-29):
这个文件有毛病,打不开,一打开全是乱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