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任务划分成时间片,就是让32位流水灯亮的同时,蜂鸣器音乐也响

楼主(2017-07-24):
我在做一个心形音乐流水灯,但是流水灯程序有,音乐程序也有怎么把两者结合起来,让流水灯亮的同时蜂鸣器音乐响,我百度了,说是让任务划分成时间片,或者中断什么,原理知道,但是程序具体该怎么写,我还不会,有没有大神,详细说一下,程序该怎么弄。用例程讲解最好。谢谢了。下面是我的心形音乐流水灯图

网友A:
51单片机就32个IO你用完了蜂鸣器接哪里?也许stc的单片机可以超出32个IO。

楼主:
引用 网友A:
51单片机就32个IO你用完了蜂鸣器接哪里?也许stc的单片机可以超出32个IO。

用12,除了4组端口之外,还可以设置别的端口当io口使用

网友B:
电路没问题的话就是编程单片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