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854单片机驱动程序设计

楼主:
ad9854

//=====================================================================
//                    AD9854 驱动程序设计
//硬件连接: P0    ——Data;
//          P2    ——Adr;
//          RESET ——P3^7;
//          UDCLK ——P3^6;
//          WR    ——P3.5;
//          RD    ——p3.4;
//          FDATA ——P3^3;
//          OSK   ——P3^2;
//          VDD--逻辑电源(3.3V)
//          VSS--GND(0V)
//AD9854.c
//writer:谷雨 2008年8月22日~24日于EDA实验室
//说明:本程序基于硬件的外接晶振为20MHZ
//=====================================================================
#include "ad9854.h"

u8 FreqWord[6] ;                                 //6个字节频率控制字

//===================================================================================
//函数名称:void AD9854_WR_Byte(u8 addr,u8 dat)
//函数功能:AD9854并行口写入数据
//入口参数:addr     6位地址
//         dat      写入的数据
//出口参数:无
//====================================================================================
void AD9854_WR_Byte(u8 addr,u8 dat)
{
        AD9854_AdrBus |= addr<<8;
        AD9854_AdrBus &= ((addr<<8)+0x00FF);
        AD9854_DataBus |= dat;
        AD9854_AdrBus &= (dat+0xFF00);
        AD9854_WR  = 0;
        AD9854_WR  = 1;
}

//====================================================================================
//函数名称:void AD9854_Init(void)
//函数功能:AD9854初始化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无
//====================================================================================

void Port_Init(void)
{
        RCC->APB2ENR|=1<<3;    //使能PORTB时钟
        RCC->APB2ENR|=1<<5;    //使能PORTD时钟
        GPIOB->CRL&=0X000000FF;
        GPIOB->CRL|=0X33333300;//PB7~2 推挽输出
  GPIOD->CRL&=0X00000000;
        GPIOD->CRL|=0X33333333;//PD7~0 推挽输出
        GPIOD->CRH&=0XFF000000;
        GPIOD->CRH|=0X00333333;//PD13~8 推挽输出
}
void AD9854_Init(void)
{
        Port_Init();
        AD9854_WR=1;//将读、写控制端口设为无效
    AD9854_RD=1;
    AD9854_UDCLK=0;
    AD9854_RST=1;                 //复位AD9854
    AD9854_RST=0;

        AD9854_WR_Byte(0x1d,0x10);                   //关闭比较器
        AD9854_WR_Byte(0x1e,CLK_Set);           //设置系统时钟倍频
        AD9854_WR_Byte(0x1f,0x00);           //设置系统为模式0,由外部更新
        AD9854_WR_Byte(0x20,0x60);           //设置为可调节幅度,取消插值补偿

        AD9854_UDCLK=1;               //更新AD9854输出
    AD9854_UDCLK=0;
}

//====================================================================================
//函数名称:void Freq_convert(long Freq)
//函数功能:正弦信号频率数据转换
//入口参数:Freq   需要转换的频率,取值从0~SYSCLK/2
//出口参数:无   但是影响全局变量FreqWord[6]的值
//说明:   该算法位多字节相乘算法,有公式FTW = (Desired Output Frequency × 2N)/SYSCLK
//         得到该算法,其中N=48,Desired Output Frequency 为所需要的频率,即Freq,SYSCLK
//         为可编程的系统时钟,FTW为48Bit的频率控制字,即FreqWord[6]
//====================================================================================
void Freq_convert(long Freq)
{
    u32 FreqBuf;
    u32 Temp=Freq_mult_ulong;

        u8 Array_Freq[4];                             //将输入频率因子分为四个字节
        Array_Freq[0]=(u8)Freq;
        Array_Freq[1]=(u8)(Freq>>8);
        Array_Freq[2]=(u8)(Freq>>16);
        Array_Freq[3]=(u8)(Freq>>24);

        FreqBuf=Temp*Array_Freq[0];
    FreqWord[0]=FreqBuf;
    FreqBuf>>=8;

    FreqBuf+=(Temp*Array_Freq[1]);
    FreqWord[1]=FreqBuf;
    FreqBuf>>=8;

    FreqBuf+=(Temp*Array_Freq[2]);
    FreqWord[2]=FreqBuf;
    FreqBuf>>=8;

        FreqBuf+=(Temp*Array_Freq[3]);
    FreqWord[3]=FreqBuf;
    FreqBuf>>=8;

    FreqWord[4]=FreqBuf;
    FreqWord[5]=FreqBuf>>8;
}

//====================================================================================
//函数名称:void AD9854_SetSine(u32 Freq,u16 Shape)
//函数功能:AD9854正弦波产生程序
//入口参数:Freq   频率设置,取值范围为0~(1/2)*SYSCLK
//         Shape  幅度设置. 为12 Bit,取值范围为(0~4095) ,取值越大,幅度越大
//出口参数:无
//====================================================================================
void AD9854_SetSine(u32 Freq,u16 Shape)
{
        u8 count;
        u8 Adress;

        Adress = 0x04;                        //选择频率控制字地址的初值

        Freq_convert(Freq);                           //频率转换

        for(count=6;count>0;)                  //写入6字节的频率控制字
    {
                AD9854_WR_Byte(Adress++,FreqWord[--count]);
    }

        AD9854_WR_Byte(0x21,Shape>>8);          //设置I通道幅度
        AD9854_WR_Byte(0x22,(u8)(Shape&0xff));

        AD9854_WR_Byte(0x23,Shape>>8);          //设置Q通道幅度
        AD9854_WR_Byte(0x24,(u8)(Shape&0xff));

        AD9854_UDCLK=1;                    //更新AD9854输出
    AD9854_UDCLK=0;
}

//====================================================================================
//函数名称:void Freq_doublt_convert(double Freq)
//函数功能:正弦信号频率数据转换
//入口参数:Freq   需要转换的频率,取值从0~SYSCLK/2
//出口参数:无   但是影响全局变量FreqWord[6]的值
//说明:   有公式FTW = (Desired Output Frequency × 2N)/SYSCLK得到该函数,
//         其中N=48,Desired Output Frequency 为所需要的频率,即Freq,SYSCLK
//         为可编程的系统时钟,FTW为48Bit的频率控制字,即FreqWord[6]
//注意:   该函数与上面函数的区别为该函数的入口参数为double,可使信号的频率更精确
//         谷雨建议在100HZ以下用本函数,在高于100HZ的情况下用函数void Freq_convert(long Freq)
//====================================================================================
void Freq_double_convert(double Freq)
{
        u32 Low32;
        u16  High16;
    double Temp=Freq_mult_doulle;                       //23ca99为2的48次方除以120M
        Freq*=(double)(Temp);
//        1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 4294967295
        High16 = (int)(Freq/4294967295);                  //2^32 = 4294967295
        Freq -= (double)High16*4294967295;
        Low32 = (u32)Freq;

    FreqWord[0]=Low32;
    FreqWord[1]=Low32>>8;
    FreqWord[2]=Low32>>16;
    FreqWord[3]=Low32>>24;
    FreqWord[4]=High16;
    FreqWord[5]=High16>>8;
}

//====================================================================================
//函数名称:void AD9854_SetSine_double(double Freq,u16 Shape)
//函数功能:AD9854正弦波产生程序
//入口参数:Freq   频率设置,取值范围为0~1/2*SYSCLK
//         Shape  幅度设置. 为12 Bit,取值范围为(0~4095)
//出口参数:无
//====================================================================================
void AD9854_SetSine_double(double Freq,u16 Shape)
{
        u8 count=0;
        u8 Adress;

        Adress=0x04;                                                     //选择频率控制字1地址的初值

        Freq_double_convert(Freq);                           //频率转换

        for(count=6;count>0;)                            //写入6字节的频率控制字
    {
                AD9854_WR_Byte(Adress++,FreqWord[--count]);
    }

        AD9854_WR_Byte(0x21,Shape>>8);          //设置I通道幅度
        AD9854_WR_Byte(0x22,(u8)(Shape&0xff));

        AD9854_WR_Byte(0x23,Shape>>8);          //设置Q通道幅度
        AD9854_WR_Byte(0x24,(u8)(Shape&0xff));

        AD9854_UDCLK=1;                    //更新AD9854输出
    AD9854_UDCLK=0;
}

//====================================================================================
//函数名称:void AD9854_InitFSK(void)
//函数功能:AD9854的FSK初始化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无
//====================================================================================
void AD9854_InitFSK(void)
{
        AD9854_WR=1;                        //将读、写控制端口设为无效
    AD9854_RD=1;
    AD9854_UDCLK=0;
    AD9854_RST=1;                        //复位AD9854
    AD9854_RST=0;

        AD9854_WR_Byte(0x1d,0x10);               //关闭比较器
        AD9854_WR_Byte(0x1e,CLK_Set);           //设置系统时钟倍频
        AD9854_WR_Byte(0x1f,0x02);               //设置系统为模式1,由外部更新
        AD9854_WR_Byte(0x20,0x60);              //设置为可调节幅度,取消插值补偿

        AD9854_UDCLK=1;                  //更新AD9854输出
    AD9854_UDCLK=0;
}

//====================================================================================
//函数名称:void AD9854_SetFSK(u32 Freq1,u32 Freq2)
//函数功能:AD9854的FSK设置
//入口参数:Freq1   FSK频率1
//         Freq2   FSK频率2
//出口参数:无
//====================================================================================
void AD9854_SetFSK(u32 Freq1,u32 Freq2)
{
    u8 count=6;
        u8 Adress1,Adress2;

        const u16 Shape=4000;              //幅度设置. 为12 Bit,取值范围为(0~4095)

        Adress1=0x04;                                 //选择频率控制字1地址的初值
        Adress2=0x0a;                                 //选择频率控制字2地址的初值

        Freq_convert(Freq1);               //频率转换1

        for(count=6;count>0;)                  //写入6字节的频率控制字
    {
                AD9854_WR_Byte(Adress1++,FreqWord[--count]);
    }

        Freq_convert(Freq2);               //频率转换2

        for(count=6;count>0;)                  //写入6字节的频率控制字
    {
                AD9854_WR_Byte(Adress2++,FreqWord[--count]);
    }

        AD9854_WR_Byte(0x21,Shape>>8);              //设置I通道幅度
        AD9854_WR_Byte(0x22,(u8)(Shape&0xff));

        AD9854_WR_Byte(0x23,Shape>>8);             //设置Q通道幅度
        AD9854_WR_Byte(0x24,(u8)(Shape&0xff));

        AD9854_UDCLK=1;                    //更新AD9854输出
    AD9854_UDCLK=0;
}

//====================================================================================
//函数名称:void AD9854_InitBPSK(void)
//函数功能:AD9854的BPSK初始化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无
//====================================================================================
void AD9854_InitBPSK(void)
{
        AD9854_WR=1;                    //将读、写控制端口设为无效
    AD9854_RD=1;
    AD9854_UDCLK=0;
    AD9854_RST=1;                   //复位AD9854
    AD9854_RST=0;

        AD9854_WR_Byte(0x1d,0x10);               //关闭比较器
        AD9854_WR_Byte(0x1e,CLK_Set);           //设置系统时钟倍频
        AD9854_WR_Byte(0x1f,0x08);              //设置系统为模式4,由外部更新
        AD9854_WR_Byte(0x20,0x60);              //设置为可调节幅度,取消插值补偿

        AD9854_UDCLK=1;                //更新AD9854输出
    AD9854_UDCLK=0;
}

//====================================================================================
//函数名称:void AD9854_SetBPSK(u16 Phase1,u16 Phase2)
//函数功能:AD9854的BPSK设置
//入口参数:Phase1   调制相位1
//         Phase2        调制相位2
//出口参数:无
//说明:   相位为14Bit,取值从0~16383,谷雨建议在用本函数的时候将Phase1设置为0,
//         将Phase1设置为8192,180°相位
//====================================================================================
void AD9854_SetBPSK(u16 Phase1,u16 Phase2)
{
        u8 count;

        const u32 Freq=60000;
    const u16 Shape=4000;

        u8 Adress;
        Adress=0x04;                           //选择频率控制字1地址的初值

        AD9854_WR_Byte(0x00,Phase1>>8);                   //设置相位1
        AD9854_WR_Byte(0x01,(u8)(Phase1&0xff));

        AD9854_WR_Byte(0x02,Phase2>>8);                  //设置相位2
        AD9854_WR_Byte(0x03,(u8)(Phase2&0xff));

        Freq_convert(Freq);                            //频率转换

        for(count=6;count>0;)                                 //写入6字节的频率控制字
    {
                AD9854_WR_Byte(Adress++,FreqWord[--count]);
    }

        AD9854_WR_Byte(0x21,Shape>>8);                          //设置I通道幅度
        AD9854_WR_Byte(0x22,(u8)(Shape&0xff));

        AD9854_WR_Byte(0x23,Shape>>8);                       //设置Q通道幅度
        AD9854_WR_Byte(0x24,(u8)(Shape&0xff));

        AD9854_UDCLK=1;                                //更新AD9854输出
    AD9854_UDCLK=0;
}

//====================================================================================
//函数名称:void AD9854_InitOSK(void)
//函数功能:AD9854的OSK初始化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无
//====================================================================================
void AD9854_InitOSK(void)
{
        AD9854_WR=1;                           //将读、写控制端口设为无效
        AD9854_RD=1;
        AD9854_UDCLK=0;
        AD9854_RST=1;                          //复位AD9854
        AD9854_RST=0;

    AD9854_WR_Byte(0x1d,0x10);                   //关闭比较器
        AD9854_WR_Byte(0x1e,CLK_Set);               //设置系统时钟倍频
        AD9854_WR_Byte(0x1f,0x00);                   //设置系统为模式0,由外部更新
        AD9854_WR_Byte(0x20,0x70);                   //设置为可调节幅度,取消插值补偿,通断整形内部控制

        AD9854_UDCLK=1;                        //更新AD9854输出
        AD9854_UDCLK=0;
}

//====================================================================================
//函数名称:void AD9854_SetOSK(u8 RateShape)
//函数功能:AD9854的OSK设置
//入口参数: RateShape    OSK斜率,取值为4~255,小于4则无效
//出口参数:无
//====================================================================================
void AD9854_SetOSK(u8 RateShape)
{
        u8 count;

        const u32 Freq=60000;                         //设置载频
    const u16  Shape=4000;                        //幅度设置. 为12 Bit,取值范围为(0~4095)

        u8 Adress;
        Adress=0x04;               //选择频率控制字地址的初值

        Freq_convert(Freq);                       //频率转换

        for(count=6;count>0;)                                 //写入6字节的频率控制字
    {
                AD9854_WR_Byte(Adress++,FreqWord[--count]);
    }

        AD9854_WR_Byte(0x21,Shape>>8);                          //设置I通道幅度
        AD9854_WR_Byte(0x22,(u8)(Shape&0xff));

        AD9854_WR_Byte(0x23,Shape>>8);                          //设置Q通道幅度
        AD9854_WR_Byte(0x24,(u8)(Shape&0xff));

    AD9854_WR_Byte(0x25,RateShape);                                       //设置OSK斜率

        AD9854_UDCLK=1;                                //更新AD9854输出
    AD9854_UDCLK=0;
}

//====================================================================================
//函数名称:void AD9854_InitAM(void)
//函数功能:AD9854的AM初始化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无
//====================================================================================
void AD9854_InitAM(void)
{
        u8 count;

        const u32 Freq=60000;                         //设置载频

        u8  Adress;
        Adress=0x04;      //选择频率控制字地址的初值

    AD9854_WR=1;    //将读、写控制端口设为无效
    AD9854_RD=1;
    AD9854_UDCLK=0;
    AD9854_RST=1;     //复位AD9854
    AD9854_RST=0;

        AD9854_WR_Byte(0x1d,0x10);                          //关闭比较器
        AD9854_WR_Byte(0x1e,CLK_Set);                     //设置系统时钟倍频
        AD9854_WR_Byte(0x1f,0x00);                         //设置系统为模式0,由外部更新
        AD9854_WR_Byte(0x20,0x60);                          //设置为可调节幅度,取消插值补偿

        Freq_convert(Freq);                            //频率转换

        for(count=6;count>0;)                                 //写入6字节的频率控制字
    {
                AD9854_WR_Byte(Adress++,FreqWord[--count]);
    }

        AD9854_UDCLK=1;                             //更新AD9854输出
    AD9854_UDCLK=0;
}

//====================================================================================
//函数名称:void AD9854_SetAM(u8 Shape)
//函数功能:AD9854的AM设置
//入口参数:Shape   12Bit幅度,取值从0~4095
//出口参数:无
//====================================================================================
void AD9854_SetAM(u16 Shape)
{
        AD9854_WR_Byte(0x21,Shape>>8);                          //设置I通道幅度
        AD9854_WR_Byte(0x22,(u8)(Shape&0xff));

        AD9854_WR_Byte(0x23,Shape>>8);                          //设置Q通道幅度
        AD9854_WR_Byte(0x24,(u8)(Shape&0xff));

        AD9854_UDCLK=1;                                   //更新AD9854输出
    AD9854_UDCLK=0;
}

//====================================================================================
//函数名称:void AD9854_InitRFSK(void)
//函数功能:AD9854的RFSK初始化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无
//====================================================================================
void AD9854_InitRFSK(void)
{
        AD9854_WR=1;                      //将读、写控制端口设为无效
    AD9854_RD=1;
    AD9854_UDCLK=0;
    AD9854_RST=1;                     //复位AD9854
    AD9854_RST=0;

        AD9854_WR_Byte(0x1d,0x10);               //关闭比较器
        AD9854_WR_Byte(0x1e,CLK_Set);           //设置系统时钟倍频
        AD9854_WR_Byte(0x1f,0x24);                //设置系统为模式2,由外部更新,使能三角波扫频功能
        AD9854_WR_Byte(0x20,0x60);                //设置为可调节幅度,取消插值补偿

        AD9854_UDCLK=1;                   //更新AD9854输出
    AD9854_UDCLK=0;
}

//====================================================================================
//函数名称:void AD9854_SetRFSK(void)
//函数功能:AD9854的RFSK设置
//入口参数:Freq_Low          RFSK低频率           48Bit
//         Freq_High         RFSK高频率           48Bit
//         Freq_Up_Down                 步进频率           48Bit
//                   FreRate           斜率时钟控制  20Bit
//出口参数:无
//注:     每两个脉冲之间的时间周期用下式表示(FreRate +1)*(System Clock ),一个脉冲,
//         频率 上升或者下降 一个步进频率
//====================================================================================
void AD9854_SetRFSK(u32 Freq_Low,u32 Freq_High,u32 Freq_Up_Down,u32 FreRate)
{
        u8 count=6;
        u8 Adress1,Adress2,Adress3;
    const u16  Shape=4000;                           //幅度设置. 为12 Bit,取值范围为(0~4095)

        Adress1=0x04;                     //选择频率控制字地址的初值
        Adress2=0x0a;
        Adress3=0x10;

        Freq_convert(Freq_Low);                             //频率1转换

        for(count=6;count>0;)                                 //写入6字节的频率控制字
    {
                AD9854_WR_Byte(Adress1++,FreqWord[--count]);
    }

        Freq_convert(Freq_High);                             //频率2转换

        for(count=6;count>0;)                                 //写入6字节的频率控制字
    {
                AD9854_WR_Byte(Adress2++,FreqWord[--count]);
    }

        Freq_convert(Freq_Up_Down);                             //步进频率转换

        for(count=6;count>0;)                                       //写入6字节的频率控制字
    {
                AD9854_WR_Byte(Adress3++,FreqWord[--count]);
    }

        AD9854_WR_Byte(0x1a,(u8)((FreRate>>16)&0x0f));                                   //设置斜升速率
        AD9854_WR_Byte(0x1b,(u8)(FreRate>>8));
        AD9854_WR_Byte(0x1c,(u8)FreRate);

        AD9854_WR_Byte(0x21,Shape>>8);                          //设置I通道幅度
        AD9854_WR_Byte(0x22,(u8)(Shape&0xff));

        AD9854_WR_Byte(0x23,Shape>>8);                          //设置Q通道幅度
        AD9854_WR_Byte(0x24,(u8)(Shape&0xff));

        AD9854_UDCLK=1;                                //更新AD9854输出
    AD9854_UDCLK=0;
}

//=================================================================
// 函数名称 :void delay_us (u16 us)
// 函数功能 :us级延时,大概2~4 us
// 入口参数 :us  延时时间的长短
// 出口参数 :无
//=================================================================

//测试正弦波,采用120MHZ SYSCLK时,出来10MHZ波形,波形很好,测试成功
//当采用300MHZ SYSCLK时,测试50MHZ波形时,DDS发热厉害,且波形衰减严重,幅度在35mV左右

/*int main()
{
        AD9854_Init();
        AD9854_SetSine(10000000,4000);
        while(1);
}
*/

//测试正弦波,采用120MHZ SYSCLK时,出来87.697HZ波形,波形很好,测试成功
/*
int main()
{
        AD9854_Init();
        AD9854_SetSine_double(87.697,4000);
        while(1);
}
*/

//测试FSK,采用120MHZ SYSCLK,1K和6K,测试成功,结果对应"FSK波形.bmp"

/*int main()
{
        AD9854_InitFSK();
        AD9854_SetFSK(1000,6000);
        while(1)
        {
                AD9854_FDATA = 1;
                delay_us_us(30000);              //延时时间长,便于观察
                AD9854_FDATA = 0;
                delay_us_us(30000);
        }
……………………

网友A(2023-05-17):
这不是51单片机吗  为什么里面我看着像是32呢  还有sys.h   还有ODR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