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PS模块在同一个位置,经纬度不停的在蹦

楼主(2017-07-24):
我用单片机控制GPS输出经纬度,在同一个位置,经纬度不停的在蹦,我将度分秒转换成小数的形式,蹦的范围在正负0.000050以内,这样误差大么?有什么方法能减小GPS经纬度不停地变化?

网友A:
gps正常的静态漂移在5~10米
针对你的问题,有两种方法解决
1.使用高精度的GPS模块www点htgnss点com。可以把静态精度控制在2.5M以内
2.通过软件开启GPS的静态模式,在速度低于设定值后,静态就固定在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