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单片机GPRS通信 GPS新修改,增加判断gps是否定位功能

楼主(2017-07-24):
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加我

#include"stc.h"
#include"GP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GPS数据存储数组
uchar JD[10];            //经度
uchar JD_a;            //经度方向
uchar WD[9];            //纬度
uchar WD_a;            //纬度方向
uchar time[6];        //时间
uchar speed[5];        //速度
uchar high[6];        //高度
uchar angle[5];        //方位角
uchar use_sat[2];        //使用的卫星数
uchar total_sat[2];    //天空中总卫星数
uchar lock;            //定位状态
uchar date[6];                        //日期

//串口中断需要的变量
uchar seg_count;        //逗号计数器
uchar dot_count;        //小数点计数器
uchar byte_count;        //位数计数器
uchar cmd_number;        //命令类型
uchar mode;                //0:结束模式,1:命令模式,2:数据模式
uchar buf_full;            //1:整句接收完成,相应数据有效。0:缓存数据无效。
uchar cmd[5];            //命令类型存储数组

void uart2_init()
{
        S2CON=0x50;//串行口2工作方式1,允许接收
        BRT=0xfd;        //11.0592下波特率为4800
        IE2=0x01;        //开启串口2通讯中断
        AUXR|=0x11;
}

void uart() interrupt 8
{
        uchar k;
        uchar temp;
        k=S2CON&0x01;        //读取串口2的S2RI位状态
        if(k==1)
        {
                temp=S2BUF;
                switch(temp)
                {
                        case ' $ ' :
                                cmd_number=0;                //类型命令清空
                                mode=1;                                //接收命令模式
                                byte_count=0;                //接收位数清空
                                break;
                        case ',':
                                seg_count++;                //逗号累计加1
                                byte_count=0;                //出现逗号则进去另一字段
                                break;
                        case '*':
                                switch(cmd_number)
                                {
                                        case 1:buf_full|=0x01;break;        //有效接收GPGGA数据
                                        case 2:buf_full|=0x02;break;        //有效接收GPGSV数据
                                        case 3:buf_full|=0x04;break;        //有效接收GPRMC数据
                                }
                                mode=0;
                                break;
                        default:
                                if(mode==1)                //接收命令
                                {
                                        cmd[byte_count]=temp;                //接收命令字符保存于cmd
                                        if(byte_count>=4)
                                        {
                                                if(cmd[0]=='G')
                                                {
                                                        if(cmd[1]=='P')
                                                                {
                                                                        if(cmd[2]=='G')
                                                                        {
                                                                                if(cmd[3]=='G')
                                                                                {
                                                                                        if(cmd[4]=='A')
                                                                                        {
                                                                                                cmd_number=1;        //接收到GPGGA类型
                                                                                                mode=2;
                                                                                                seg_count=0;
                                                                                                byte_count=0;
                                                                                        }
                                                                                }
                                                                                else
                                                                                        if(cmd[3]=='S')
                                                                                        {
                                                                                                if(cmd[4]=='V')
                                                                                                {
                                                                                                   cmd_number=2;        //接收到GPGSV类型
                                                                                                   mode=2;
                                                                                                   seg_count=0;
                                                                                                   byte_count=0;
                                                                                                }
                                                                                        }
                                                                        }
                                                                        else
                                                                                if(cmd[2]=='R')
                                                                                {
                                                                                        if(cmd[3]=='M')
                                                                                        {
                                                                                                if(cmd[4]=='C')
                                                                                                {
                                                                                                   cmd_number=3;        //接收到GPRMC类型
                                                                                                   mode=2;
                                                                                                   seg_count=0;
                                                                                                   byte_count=0;
                                                                                                }
                                                                                        }
                                                                                }
                                                                }
                                                        }
                                                }
                                }
                                else
                                        if(mode==2)                //数据命令
                                        {
                                                switch(cmd_number)
                                                {
                                                        case 1:                //GPGGA类型
                                                                switch(seg_count)
                                                                {
                                                                        case 2:                                //接收字段2纬度信息
                                                                                if(byte_count<9)
                                                                                {
                                                                                        WD[byte_count]=temp;
                                                                                }
                                                                                break;
                                                                    case 3:                                //接收字段3纬度方向
                                                                                if(byte_count<1)
                                                                                {
                                                                                        WD_a=temp;
                                                                                }
                                                                                break;
                                                                        case 4:             //接收字段4经度信息
                                            if(byte_count<10)
                                            {
                                                JD[byte_count]=temp;
                                            }
                                                break;
                                                                        case 5:             //接收字段5经度方向
                                            if(byte_count<1)
                                            {
                                                JD_a=temp;
                                            }
                                            break;
                                                                        case 6:             //GPS状态  0=未定位          1\2=已定位
                                            if(byte_count<1)
                                            {
                                                lock=temp;
                                            }
                                            break;
                                                                        case 7:             //接收字段7定位使用的卫星数信息
                                            if(byte_count<2)
                                            {
                                                use_sat[byte_count]=temp;
                                            }
                                            break;
                                        case 9:             //接收字段9海拔高度信息
                                            if(byte_count<6)
                                            {
                                                high[byte_count]=temp;
                                            }
                                            break;
                                                                }
                                                                break;
                                                        case 2:                //GPGSV类型
                                                                switch(seg_count)
                                    {
                                        case 3:              //接收字段3天空中的卫星总数信息
                                            if(byte_count<2)
                                                    {
                                                total_sat[byte_count]=temp;
                                                    }
                                            break;
                                    }
                                    break;
                                                        case 3:                //GPRMC类型
                                    switch(seg_count)
                                    {
                                        case 1:                                //接收字段1时间信息
                                            if(byte_count<6)
                                                    {
                                                time[byte_count]=temp;
                                                    }
                                            break;
                                        case 7:             //接收字段7速度信息 单位节 Knots
                                            if(byte_count<5)
                                                    {
                                                speed[byte_count]=temp;
……………………

STC12 GPRS GPS新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