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螺仪和单片机怎么连接MCU

楼主:
这一系列的东西怎么连接,看了好几次说明书还是不会,求大佬解答。

HC6800-ES V2.0开发板原理图.pdf

网友A(2017-07-25):
其实很简单:
第一:如果你是用串口通讯方式使用它,RX接P31,TX接P30
第二:如果你是用IIC通讯方式使用它,则SCL为时钟引脚,SDA为数据引脚,可以自己定义任何I/O口。
第三:电源不用我说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