矩阵键盘和独立键盘共用单片机P3口应如何实现分别控制?

楼主:
#
矩阵键盘和独立键盘共用单片机P3口时,分别给其写程序是否会互相干扰?
想实现独立键盘对数码管进行位选  矩阵键盘进行段选应该怎么写程序呢?
以及怎样才能实现像输入计算器时那种数码管的动态显示方式呢??
求大神拯救……
附带学习板原理图……

网友A(2021-11-08):
先检测独立的,然后检测矩阵的,挺简单的还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虽然这是多年前的问题了,但我百度确未解决问题,苦恼一晚上,借鉴了他人的思路。利用中断解决了这个问题。

解决问题了,十分感谢这个兄弟,确实是好多年前的问题了,但是在网上也没找到解决办法。

网友C(2020-03-27):
思路:利用中断 扫描矩阵键盘,矩阵键盘每次扫描完,又把P2 口赋高电平,主程序检测独立键盘,两者互不干扰。 利用我的程序需要将 P0 口接 六位共阴极液晶显示, P1口接流水灯。  不知道发图片,可以肯定的是能够实现,我的程序100% 仿真成功。

网友C: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dula= P3^6;//段选,液晶的每一个引脚
sbit wela= P3^7;//位选,液晶的公共端
sbit s1=P2^4;
sbit s2=P2^5;
sbit s3=P2^6;
sbit s4=P2^7;
sbit d1=P1^0;
sbit d2=P1^1;
sbit d3=P1^2;
sbit d4=P1^3;
uint temp,z;
uchar num=0;
void delay(z);
void duli ();
void display(num);
scanjuzheng ();
uchar code led[]={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0x00};

void init()
        {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
                ET0=1;
                TR0=1;
                P0=0xfe;
                wela=1;
                wela=0;
                P2=0xff;
                num=16;
                P0=0x00;
                dula=1;
                dula=0;
        }

//主程序
void main ()
{
        init();
        while(1)
        {
                duli();
        }
}

//独立按键子程序
void duli ()
{

        if(s1==0)
        {
                delay(5);
                        if(s1==0)
                        {
                          d1=0;
                        }
                        while(s1==0);
                        delay(5);
                        while(s1==0);
        }

        else
                {
                        d1=1;
                }

         if(s2==0)
        {
                delay(5);
                        if(s2==0)
                        {
                          d2=0;
                        }
                        while(s2==0);
                        delay(5);
                        while(s2==0);
        }

        else
                {
                        d2=1;
                }

                 if(s3==0)
        {
                delay(5);
                        if(s3==0)
                        {
                          d3=0;
                        }
                        while(s3==0);
                        delay(5);
                        while(s3==0);
        }

        else
                {
                        d3=1;
                }

                 if(s4==0)
        {
                delay(5);
                        if(s4==0)
                        {
                          d4=0;
                        }
                        while(s4==0);
                        delay(5);
                        while(s4==0);
        }

        else
                {
                        d4=1;
                }
}

//延时子程序
void delay(z)// 延时1ms定时器
{
        uint a,b;
        for(a=z;a>0;a--)
                for(b=123;b>0;b--);
}

void display(num)
{
        P0=led[num];
        dula=1;
        dula=0;
        delay(5);
}

//矩阵键盘子程序
scanjuzheng ()
{
//0123 扫描
        if(P2==0xff)
        {
                temp=0xfe;
        P2=temp;
        if((P2&temp)!=0xfe)
        {
                delay(5);
                if((P2&temp)!=0xfe)
                {
                        switch(P2&temp)
                        {
                        case 0xee: (num=0);
                        break;
                        case 0xde: (num=1);
                        break;
                  case 0xbe: (num=2);
                        break;
                        case 0x7e: (num=3);
                        break;
                        }
                }
        }
        //4567 扫描
        temp=0xfd;
        P2=temp;
        if((P2&temp)!=0xfd)
        {
                delay(5);
                        if((P2&temp)!=0xfd)
                {
                switch(P2&temp)
                        {
                        case 0xed: (num=4);
                        break;
                        case 0xdd: (num=5);
                        break;
                  case 0xbd: (num=6);
                        break;
                        case 0x7d: (num=7);
                        break;
                        }
                }
        }
        //89AB 扫描
        temp=0xfb;
        P2=temp;
        if((P2&temp)!=0xfb)
        {
                delay(5);
                if((P2&temp)!=0xfb)
                {
                switch(P2&temp)
                        {
                        case 0xeb: (num=8);
                        break;
                        case 0xdb: (num=9);
                        break;
                  case 0xbb: (num=10);
                        break;
                        case 0x7b: (num=11);
                        break;
                        }
                }
        }

        //CDEF 扫描
        temp=0xf7;
        P2=temp;
        if((P2&temp)!=0xf7)
        {
                delay(5);
                if((P2&temp)!=0xf7)
                {
                switch(P2&temp)
                        {
                        case 0xe7: (num=12);
                        break;
                        case 0xd7: (num=13);
                        break;
                  case 0xb7: (num=14);
                        break;
                        case 0x77: (num=15);
                        break;
                        }
                }
        }
        temp=0xff;
        P2=temp;
        return num;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中断程序 t0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if(P2==0xff)             //用于判断独立键盘 没有按下
                {
                display(scanjuzheng());
                }
        }

网友C:
虽然这是多年前的问题了,但我百度确未解决问题,苦恼一晚上,借鉴了他人的思路。利用中断解决了这个问题。

网友D(2017-07-25):
应该很容易。因为它们的检测原理是不一样的。独立按键,是直接与低电平连接,按下键后,I/O口电平被拉低。
矩阵键盘,是通过分别对I/O口赋值,进行扫描,得到是哪个按键被按下。
所以,不用担心它们会干扰,不然也不会那样设计电路了。
当然,如果你同时按下了独立按键和矩阵键盘的键,是会有问题的,你会同时按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