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nRF24L01的一对多无线通信stm32源码

楼主(2017-07-25):
基于nRF24L01的一对多无线通信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24l01.h"

extern u8 RevTempDate0[32];                                                                                                    //通道0接收数据
extern u8 RevTempDate1[32];                                                                                                    //通道1接收数据
extern u8 RevTempDate2[32];                                                                                                    //通道2接收数据
extern u8 RevTempDate3[32];                                                                                                    //通道3接收数据
extern u8 RevTempDate4[32];                                                                                                    //通道4接收数据
extern u8 RevTempDate5[32];                                                                                                    //通道5接收数据

int main(void)
{
        u16 t=0;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Configuration();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art_init(9600);                                 //串口初始化为9600
         LED_Init();                                             //LED端口初始化
         NRF24L01_Init();                    //初始化NRF24L01

         while(NRF24L01_Check())        //检查NRF24L01是否在位.
        {
                delay_ms(200);
        }
        NRF24L01_RX_Mode();
        while(1)
        {
                if(NRF24L01_RxPackets()==0)//一旦接收到信息,则显示出来.
                {
                        if(RevTempDate0[0] == 1 && RevTempDate0[1] == 'A'){
                                LED0 = 1;
                                LED1 = !LED1;
                                delay_ms(1000);
                                LED1 = !LED1;
                                delay_ms(1000);
                                RevTempDate0[0] = 0;
                                RevTempDate0[1] = 0;
                        }
                        if(RevTempDate1[0] == 2 && RevTempDate1[1] == 'B'){
                                LED0 = 1;
                                LED1 = !LED1;
                                delay_ms(1000);
                                LED1 = !LED1;
                                delay_ms(1000);
                                RevTempDate1[0] = 0;
                                RevTempDate1[1] = 0;
                        }
                        if(RevTempDate2[0] == 3 && RevTempDate2[1] == 'C'){
                                LED0 = 1;
                                LED1 = !LED1;
                                delay_ms(1000);
                                LED1 = !LED1;
                                delay_ms(1000);
                                RevTempDate2[0] = 0;
                                RevTempDate2[1] = 0;
                        }
                        if(RevTempDate3[0] == 4 && RevTempDate3[1] == 'D'){
                                LED0 = 1;
                                LED1 = !LED1;
                                delay_ms(10000);
                                LED1 = !LED1;
                                delay_ms(10000);
                                RevTempDate3[0] = 0;
                                RevTempDate3[1] = 0;
                        }
                        if(RevTempDate4[0] == 5 && RevTempDate4[1] == 'E'){
                                LED0 = 1;
                                LED1 = !LED1;
                                delay_ms(1000);
                                LED1 = !LED1;
                                delay_ms(1000);
                                RevTempDate4[0] = 0;
                                RevTempDate4[1] = 0;
                        }
                }
                t++;
……………………

网友A:
楼主这个看上去貌似是多发一收吧,有什么特别之处吗?意义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