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C15W408AS片内ADC的使用问题

楼主(2017-07-25):
麻烦大家帮我看看  死活都没数值!

#include<STC15F2K60S2.h>

#include "intrins.h" // 11.0592MHz

sfr ADCCFG = 0xde;

unsigned int va,ADC_DATA;
unsigned int vv[9];

void Delay1m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_nop_();
        _nop_();
        _nop_();
        i = 11;
        j = 190;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Delay10m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i = 108;
        j = 145;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Delay100m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k;

        _nop_();
        _nop_();
        i = 5;
        j = 52;
        k = 195;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InitADC ()
{
        P1=0xff;
        P1ASF=0x20;
        CLK_DIV|=0x20;

ADC_CONTR =0x80; // ADC  1000 0000
Delay100ms();
P1M0 = 0x20; // 0010 0000  P1.5  ADC
P1M1 = 0x00;//
}

unsigned int GetAD()
{
        unsigned char DATA_H,DATA_L;
        ADC_DATA=0;
ADC_CONTR = 0x80; //1110 0000     AD   ADC_CONTR = 0x8d; // AD
Delay1ms();
ADC_CONTR = 0x85;// 1110 0101
Delay10ms();
ADC_CONTR = 0x8d; //1110 1101
while(ADC_CONTR & 0x10==0);// //while (!(ADC_CONTR & 0x10));
ADC_CONTR &= ~0x10;  //ADC_CONTR &=0xE7;
DATA_H=ADC_RES;
DATA_L=ADC_RESL;
ADC_DATA=DATA_H;
ADC_DATA=ADC_DATA<<2; //result=ADC_RES*4+ADC_RESL;
ADC_DATA |=ADC_RESL;
ADC_DATA=ADC_DATA/1024*500;
//ADC_CONTR=0x00;//ADC_CONTR |=0x80;
ADC_CONTR =0x00;

        return (ADC_DATA);

}

unsigned int AD_average()
{
        unsigned int va1;
  unsigned char mi;

va1 =        GetAD();

for(mi=0;mi<10;mi++)
{
vv[mi]=GetAD();
}
va=vv[0]+vv[1]+vv[2]+vv[3]+vv[4]+vv[5]+vv[6]+vv[7]+vv[8]+vv[9];
va=va/10;

  return (va);

}

void ioinit()
{
  P3M0 = 0x00;  P3M1 = 0x00;P5M0 = 0x00;  P5M1 = 0x00;
                P10=0;P11=0;P3=0x00;Delay100ms();Delay100ms();Delay100ms();Delay100ms();Delay100ms();P3=0xff;P10=1;P11=1;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V_ad1,V_ad;
ioinit();
InitADC ();
while(1)
{
        V_ad1=GetAD() ;
         V_ad=GetAD() ;
if(V_ad>=200)
{
P3=0x00;
}
else P3=0xff;

}
}

楼主:
大神指点指点啊

网友A:
这么简单的程序你洋洋洒洒写了这么多?给你一个STC15W404AS实际应用的程序(ADC相关部分)参考
/*-------------------------
  宏定义ADC的操作命令
--------------------------*/
#define ADC_POWER   0x80                                //ADC power control dit (宏定义ADC电源控制位)
#define ADC_FLAG    0x10                                //ADC complete flag (宏定义ADC完成标志位)
#define ADC_START   0x08                                //ADC start control dit (宏定义ADC启动控制位)
#define ADC_SPEEDLL 0x00                                //420 clocks (宏定义420时钟)速度控制
//#define ADC_SPEEDL  0x20                                //280 clocks (宏定义280时钟)速度控制
//#define ADC_SPEEDH  0x40                                //140 clocks (宏定义140时钟)速度控制
//#define ADC_SPEEDHH 0x60                                //70 clocks (宏定义70时钟)速度控制
/*------------------------
  初始化ADC
-------------------------*/
void InitADC()
{
        P1M1 = 0x01;                                         //设置P1.0高阻
        P1M0 = 0x00;                                         //设置P1.0高阻
        P1ASF=0x01;                                                //设置P1的0通道端口作为模拟输入
        ADC_RES=0;                                                //清除ADC_RES存储器以前的结果
        ADC_RESL=0;                                                //清除ADC_RESL存储器以前的结果
        ADC_CONTR=ADC_POWER|ADC_SPEEDLL;//ADC 开启电源、转换速度
        delayms(1);                                                //上电延时1ms
}
/*---------------------------
  获取ADC结果
----------------------------*/
uint Read(uchar CHA)
{
        ADC_CONTR=ADC_POWER|ADC_SPEEDLL|CHA|ADC_START;//启动转换1000 1000
    _nop_();                        //延时确保正确读到ADC_CONTR寄存器的值
    _nop_();
    _nop_();
    _nop_();
        while(!(ADC_CONTR & ADC_FLAG));        //等待ADC转换完成标志置位
        ADC_CONTR &=~ADC_FLAG;                        //关闭ADC
        return(ADC_RES*4+ADC_RESL);                //返回十位ADC结果
}

网友B(2019-06-30):
引用 网友A:
这么简单的程序你洋洋洒洒写了这么多?给你一个STC15W404AS实际应用的程序(ADC相关部分)参考
/*-------- ...

这程序stc15w408as适用?请大师指点

网友C(2020-02-11):
小兄弟,408与404如管脚封装一致差别只是在flash容量上有区别。

网友D:
ADC_CONTR = 0x80; //1110 0000     AD   ADC_CONTR = 0x8d; // AD
Delay1ms();
ADC_CONTR = 0x85;// 1110 0101
Delay10ms();
ADC_CONTR = 0x8d; //1110 1101 这地方怎么回事?8 ==1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