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串口通信的编程问题

楼主(2017-07-25):
我用串口向外发1代表高电平,发0代表低电平,那要是发2,3,4,5,6或者-2,-3,-4,-5,-6代表什么电平

网友A:
你对串口怎么收发数据还不清楚,串口每次收发1个字节数据,至于这个数据代表什么意义完全由你自己定义。

网友B:
串口发的数据都是由0 1高低电平组成的  自己去看看串口的基本内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