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采集到的数据是存储还是覆盖

楼主(2017-07-25):
各位大神,请问单片机 ADC采集到数据后如果不取会不会自己存储起来,还是直接把上一个数据覆盖掉。  stc15单片机的取数速度和AD的采集速度那个比较快,会不会取数比采集的快,会不会取到同一个数,还是等待它采集完成;中间有延时的话,数据采集一定不是连续的啊,那样的话就没办法计算采集到的信号的频率了吧??求求求。。。ADS1256

网友A:
ad采到的数据一般都是新数覆盖旧数,如果需要存储的话,需要你自己去干,ad芯片不会帮你做的

网友B:
AD芯片会根据内部的采样频率,实时采集输入的模拟数据,并转换成数字信号,如果不去读的话,一个采样周期过后,就会采集下一个模拟数据了。所以是间隔一定时间,实时采集,实时转换的。你不去读,他也在实时转换。
一般AD芯片都会有个中断输出吧,告诉你转换完成了,单片机可以去取数据了,这时候去取数据。
要想计算信号的频率,记得咱学过的采样定理吧,要保证采样频率要大于输入信号最高频率的2倍以上就可以了。所以看看AD的采样频率是否满足需要。

楼主:
AD采集快还是单片机取数快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芯片会根据内部的采样频率,实时采集输入的模拟数据,并转换成数字信号,如果不去读的话,一个采样周期过 ...

谢谢,谢谢

网友C:
每次AD转换都要刷新ADC_RES值,必须等待AD转换完成标志为1,并由软件清0后才能返回ADC_RES值,不会取到上一次转换的结果,除非你写的程序有逻辑错误。

网友D:
不会自己存起来,只有你写进去

网友D:
应该不会被存起来,不具有自动存储功能吧

网友E:
一般都是覆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