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滤波具体该如何使用

楼主(2017-07-25):
在网上搜了一下,都是软件滤如何使用波算法,但是搬到程序中却不知道如何使用,请大神指教

网友A:
方案很多,不一而论。
举个例子告诉你其中的一种:
测量一个直流电压,可是里面混有50Hz交流成分。以下是滤除50Hz交流成分的方案。
均匀每2ms采样一次,共采50次。求和再平均。
道理:2ms采50次是100ms,正好是50Hz交流电的周期20ms的整数倍,而正弦波在一个周期中的平均值是=0的,所以50Hz交流电成分变成了0,剩下的只有直流成分了。

网友A:
某信号是50Hz与60Hz混在一齐正弦波信号,如何测量各自的电压大小?
这里只介绍从中取出50Hz成分的方案,60Hz的请楼主自己仿效。
方案及说明:
1、每1ms采样一次。(采样间隔越小,误差越小。以1ms为例便于说明)
2、50Hz的周期是20ms,半周期是10ms。如果采样20、40、60、80次……则总和必是0;如果采样10、30、50、70次……则总和必是半个波的和。其值在-VR至+VR之间变化。
如果采样正好从过0点开始以后变正,则正好采到半个正波,这时和=正半波的平均值:VR。这时可以算出它的有效值,最大值……。
如果采样正好从过0点开始以后变负,则正好采到半个负波,这时和=负半波的平均值:-VR。这时也可以算出它的有效值,最大值……。
结论:取样次数:20K+10(次),K=整数。目的:取到半个波平均值。
3、同理对60Hz的周期,如果采样次数=16.666666*J次时,J=整数。目的:取到整个波,其平均值=0。

令:20K+10=16.666666*J。取J=3,则K=2。目的:取到同时满足2、3、的采样数量公倍数。
可取:采样50次。
4、采样50次求和后:
对于50Hz的信号来说将得到一个半波电压值,但这个值不确定,会从-VR至+VR变化。
对于60Hz的信号来说将得到的是正弦波的整数电压值,这个值一定=0。
5、改进一下,多采一个50Hz的周期:采样70次。进行10次求和统计:
第一次:从1-50求和,统计其中的50次采样值!
第二次:从2-52求和,统计其中的50次采样值!
第三次:从3-53求和,统计其中的50次采样值!
……
第二十次:从21-70求和,统计其中的50次采样值!
在这20次中:最大的和,必是+VR(或接近+VR,误差是由采样分度值决定的,采样间隔越小,误差越小。)
这样就得到其中50Hz信号的电压大小了。

其实:不采70次,而采60次也能得到达案,考考楼主,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