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51单片机,hx711模块,称重传感器实现体重的测量

楼主(2017-07-25):
用51单片机实现对体重的测量,但是在液晶屏上数值没有变化,不知道是哪里出问题了。希望各位大神们帮我指点指点

显示部分

显示部分

hx711驱动及算法

hx711驱动及算法

头文件

头文件

网友A:
单步运行一下,看看你要显示的数据是什么?又为何没有变化呢?
学会自己调试,找问题!这一点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步运行一下,看看你要显示的数据是什么?又为何没有变化呢?
学会自己调试,找问题!这一点很重要!!!

调过了,但是还是看不出问题啊,不知道是不是传感器的原因还是hx711的程序问题,所以还想请教一下

网友A:
要你走单步,你将单步之后各参数变量的值,做个表格来。列出来!否则就上你偷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