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的一些疑问,望指教

楼主(2017-07-25):
void put_str_1(char i,char j,unsigned char code * date)
{
        uchar ll=0;
        lcd_pos(i,j);
        while(date[ll]>=0x20)
        {
                if(i<=0x0f)
                {
                        write_dat(date[ll]);
                        ll++;
                        i++;
                }
        }
}

这个是显示字符串的程序,        while(date[ll]>=0x20)和   if(i<=0x0f)    里面都在判断什么啊,0x20结束符吗?0x0f是啥?还有显示数组该怎么写。

网友A:
ASCII码是国际上的通用代码,它定义了一些控制字符,它些控制字符不显示的,如:换行,响令……。
楼主的这个子程序基本可认为是显示ASCII码的。它不显示20H以下以ASCII码。
20H在ASCII中是个:空格。0FH是:si  (shift in) 启用切换的意思。
20H以下的ASCII码,几乎都是特殊定义的。
楼主要补补:什么是“美国信息交换标准代码”

网友B:
20H是空格,0FH是:si  (shift in) 启用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ASCII码是国际上的通用代码,它定义了一些控制字符,它些控制字符不显示的,如:换行,响令……。
楼主的 ...

好的,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H是空格,0FH是:si  (shift in) 启用切换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