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菜单程序架构哪个比较好

楼主(2017-07-25):
最近用到液晶显示屏,不知道有推荐菜单架构的没?

网友A:
1、每个任务必须有:菜单标记 + 任务执行。
2、主程序:扫描所有任务的 “菜单标记”,并根据这些 “菜单标记”控制各“任务”的开启、开闭、切换、显示。
3、“菜单标记”是你设计的精华,需要你精心策划!这里给你一点提示:
任务代号(提示我是谁),所处层级(指针我当前的位置),来源(指示退出后交给谁),工作状态(指示有无启动)……,请楼主视需求增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