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机与多个单片机的通讯问题求解

楼主(2017-07-25):
各位大侠,我现在想用PC机做上位机,很多51单片机做下位机(30个左右),可以实现pc机与每个单片机单独通讯,具体的通讯就是pc机决定去和哪个单片机通讯,并发送一些数据,在网上了解到要用RS485,但本人并不是很熟悉,只知道rs232的一对一通讯。

在使用RS485的情况下我的问题是:
1,pc机是怎样实现选择去与哪个单片机通讯的,请具体一点,最好有相似的c语言程序
2,RS485是怎样发送数据的,最好有编程
3,具体的线路是怎样连接

楼主:
PS:如果是PC端有多个的话,其中每个PC都可以单独控制这些下位机51单片机,硬件方面又该怎么设计

网友A:
RS485每个下位机都有编号,你在程序中可以利用这个编号来控制和哪台机器通讯,这里有rs485教程:http://www.51hei.com/bbs/dpj-23230-1.html

网友B:
道理很简单:
上课时,老师(PC机)问学生问题时,你(其中的一个单片机)会不会站起来回答呢?
事实上,老师的问题每个同学都听见了,你站不站起来,要看老师叫没叫到你的名子。
还有什么想不通的地方呢?
多机通讯是要事先协议的。
其实:老师与同学之间也是有协议的,只是这个协议被隐含了,因为这是人类基本能力,无需再上课前特别申明。只是未被你有所察觉而矣。考考你:这个协议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