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的电子称设计 附源码

楼主(2017-07-25):
  使用电阻应变片贴合在形变梁的形变点上,把被测件上的因为重力变化而产生的应变变化转换成电信号,而后通过信号处理电路,进行数据传输。处理电路采用ADS1247芯片,进行信号调理与A/D转换模块和并使用STM32单片机进行控制和数据处理。通过串口通信,将重量数据传输给STC12C5A60S2单片机构建的外围功能模块,实现被测物品重量信息的显示及其他辅助功能。
附有完成的源代码,欢迎各位下载参考。
#include "system.h"
#include "sht11.h"
#include "ads1118.h"
#include "ads1247.h"
#include "ms5803.h"

#define RTD_DRDY                (GPIOC->IDR & BIT(9))

//测试时屏蔽该参数,从而屏蔽设备检测
//#define NOTEST

//#define TEST_MODE

#define FLASH_ADDRESS 0x807f800

//
//#define NBLE
#define BIT(n) (1<<(n))

#define ADDR 0x2000c000
#define BUF_SIZE        64                                                                                //滑动滤波队列大小
#define SQU_SIZE  127                                                                                //中值滤波队列大小
#define SHIFTERR_THR        20                                                                //误差门限
#define DESHIFT_TIMSLOT                100                                                //去除漂移间隔时间

void USART2_Configuration(USART_TypeDef *);

unsigned char RxBuffer1[40];
unsigned char RxCounter1;

unsigned char P2PUart_TestFlag = 0;                        //P2P命令串口测试接收完成标志
unsigned char Uart3RecFinishFlag = 0;                //串口3接收完成标志
unsigned char Uart2RecFinishFlag = 0;

unsigned char RxBuffer2[20];
unsigned char RxCounter2;
unsigned char RxBuffer3[20];
unsigned char RxCounter3;

signed int Zero_Point = 0;
signed int Ten_Point = 0;
signed int Fifty_Point = 0;
signed int TwoHundred_Point = 0;

//signed int M_Buf[BUF_SIZE];
//signed int S_Buf[SQU_SIZE];
signed int Out_AdcData = 0;
float Slot = 0;

unsigned char Uart2_NEmptyFlag = 0;
unsigned int Uart2_Tim = 0;
unsigned int Tim = 0;

extern vu16 ADCConvertedValue[16];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Time)
{
        unsigned int n;
        while(Time--)
                for(n=0;n<1000;n++);
}

  47. void SysTick_IRQHandlar(void)
  48. {

  49. }

unsigned char Str_Cmp(unsigned char *Str1,unsigned char *Str2)
{
        while((*Str1) != '\0')
        {
                if(*(Str1++) != *(Str2++))
                {
                        return 0;
                }
        }
        return 1;
}

unsigned char Str_CmpNum(unsigned char *Str1,unsigned char *Str2,unsigned char Num)
{
        unsigned char n;
        for(n=0;n<Num;n++)
        {
                if(*(Str1++) != *(Str2++))
                {
                        return 0;
                }
        }
        return 1;
}

void Quick_Sort(signed int *start,signed char num)
{
        signed char i=0,j;
        j=num;

        if(num <= 0)
                return;

        while(i != j)
        {
                while(*start <= *(start + j) && i<j)
                {
                        j--;
                }
                while(*start >= *(start + i) && i<j)
                {
                        i++;
                }
                if(i<j)
                {
                        *(start+i) ^= *(start+j);
                        *(start+j) ^= *(start+i);
                        *(start+i) ^= *(start+j);
                }
        }

        if(i)
        {
                *start ^= *(start+i);
                *(start+i) ^= *start;
                *start ^= *(start+i);
        }

        Quick_Sort(start,i-1);
        Quick_Sort(start+i+1,num-i-1);
}

signed int Shift_Revise = 0;
unsigned char DeShift_Tim = 0;
unsigned char DeShift_Counter = 0;
signed int Shift_Err = 0;
signed int Shift_SumErr = 0;
signed int Shift_LastSum = 0;
signed char Shift_Err2[10] = {0,0,0,0,0,0,0,0,0,0};
//signed char Err2_Buf[10];

signed int Last_Val = 0;

void De_Shift(void)
{
        unsigned char n;
        signed int temp = 0;
        Shift_Err = Out_AdcData - Last_Val;
        Last_Val = Out_AdcData;
        if((Shift_Err < SHIFTERR_THR) && (Shift_Err > -SHIFTERR_THR))
        {
                Shift_SumErr += Shift_Err;
//                DeShift_Tim++;
//                if(DeShift_Tim>10)
//                {
//                        DeShift_Tim = 0;
//                }
//                Shift_Err2[DeShift_Tim] = Shift_SumErr-Shift_LastSum;
//                for(n=0;n<10;n++)
//                {
//                        temp += Shift_Err2[n];
//                }
//                if(temp > 50 || temp < -50)
//                {
//                        Shift_SumErr -= temp;
//                        for(n=0;n<10;n++)
//                        {
//                                Shift_Err2[n] = 0;
//                        }
//                }
//                Shift_LastSum = Shift_SumErr;
        }
        else
        {
                //DeShift_Tim = 0;
                Shift_Revise += Shift_SumErr;
        }
//        if(DeShift_Tim > 10)
//        {
//                DeShift_Tim = 0;
//
//
//                if(Shift_Err2 > 50 || Shift_Err2 < -50)
//                {
//                        Shift_SumErr -= Shift_Err2;
//                }
//                Shift_LastSum = Shift_SumErr;
//        }
//        if(DeShift_Tim > DESHIFT_TIMSLOT)
//        {
//                DeShift_Tim = 0;
//                Shift_Revise = Shift_SumErr;
//        }

#ifdef        TEST_MODE
        printf("Err %d Error2 %d ",Shift_Err,temp);
        printf("Shift Sum Err is %d ",Shift_SumErr);
#endif
}

void Delay_us(unsigned int nTime)
{
        while(nTime--);
}

void Save_FlashData(void)
{
        unsigned char n;
        signed int temp,temp1,temp2;
        temp = TwoHundred_Point-Zero_Point;
        FLASH_Unlock();
        FLASH_ErasePage(FLASH_ADDRESS);
        FLASH_ProgramHalfWord(FLASH_ADDRESS,0xAA55);
        temp1 = (unsigned int)temp & 0x0000FFFF;
        FLASH_ProgramHalfWord(FLASH_ADDRESS+2,temp1);
        temp2 = (((unsigned int)temp) >> 16) & 0x0000ffFF;
        FLASH_ProgramHalfWord(FLASH_ADDRESS+4,temp2);
        FLASH_ProgramHalfWord(FLASH_ADDRESS+6,0x33CC);
        FLASH_Lock();
#ifdef TEST_MODE
        printf("Two Handred Data is %d ,Zero_Point is %d ,Temp is %d \r\n",TwoHundred_Point,Zero_Point,temp);
        printf("temp1 is %d ,temp2 is %d \r\n",temp1,temp2);
        printf("\r\n....Slot is %f...........\r\n",Slot);
#endif
}

void Read_FlashData(void)
{
        u16 temp[4];
        unsigned int Temp = 0;
        temp[0] = *(u16*)(FLASH_ADDRESS);
        temp[1] = *(u16*)(FLASH_ADDRESS + 2);
        temp[2] = *(u16*)(FLASH_ADDRESS + 4);
        temp[3] = *(u16*)(FLASH_ADDRESS + 6);
        if((temp[0] == 0xAA55) && (temp[3] == 0x33CC))
        {

                Temp = (unsigned int)temp[1];
                Temp |= (unsigned int)temp[2] << 16;
                Slot = (float)(signed int)Temp/(float)200;
        #ifdef TEST_MODE
                printf("Temp1 is %d,Temp2 is %d Temp Data is %d \r\n",temp[1],temp[2],Temp);
                printf("Flash Read Successfully....Slot is %f...........\r\n",Slot);
        #endif
        }
        else
        {
        #ifdef TEST_MODE
                printf("Flash Read Failed...............\r\n");
        #endif
        }
}

/**
  * @brief  Main program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int  main (void)
{
        unsigned int TIM = 0;
        unsigned int m,n=0,i;
        unsigned char off_p,off_n;
        signed int last_temp,temp,err;
        signed long OutAdc_Buf=0;
        unsigned short j=0;
        signed int *p;
        double calculate;
        signed long cal_buf = 0;
        signed int Sort_Buf[SQU_SIZE];
        unsigned char Sort_Tim=0;
        signed int Filtered_Data = 0;
        signed int Revised_Data = 0;

        unsigned char Stand_Flag = 0;
        unsigned char Stand_Tim = 0;
        signed int Stand_Buf = 0;

        float Ten_Slope = 0;
        float Fifty_Slope = 0;
        float TwoHundred_Slope = 0;

        unsigned char Init_Counter=60;

//        signed int disp;

        RCC_Configuration();
        NVIC_Configuration();

        GPIO_Configuration();
        Delay_ms(50);

        USART_Configuration(USART1);
//        USART2_Configuration(USART2);  //配置串口2到控制台
//        USART_Configuration(USART3);

        SysTick_SetReload(9000);
        SysTick_ITConfig(ENABLE);
        SysTick_CounterCmd(SysTick_Counter_Enable);

//        adc_init();
        Delay_ms(50);

#ifdef NBLE
        printf("$$$$$$$$44  My Test.... $$$$$$$ \r\n");

        printf("\n\r ############ www.csgsm.com ############ ("__DATE__ " - " __TIME__ ")\n\r\n\r");

#endif

//        EXTI_Configuration();

#ifdef NBLE
        printf("################scanning finish####################### \r\n");
#endif

#ifdef NBLE
        printf("################lwIP stack  finish####################### \r\n");
#endif
//        ADS1118_Init();

        LED2(1);

        watch_dog_config();                 //看门狗测试

        RTD_Init();

        p = (signed int *)0x2000c000;
        //Ms_Reset();
        //MS5803_Init();
        //RTD_ContinueStart();
        cal_buf = 0;
        for(n=0;n<BUF_SIZE;n++)
        {
                cal_buf += *(p+n);
        }
        Read_FlashData();
        while(1)
        {

                if(!(GPIOC->IDR & BIT(11)))
                {
                        Stand_Flag = 1;
                }

//                if(!(GPIOC->IDR & BIT(12)))
//                {
//                        Stand_Flag = 2;
//                }
//
//                if(!(GPIOD->IDR & BIT(2)))
//                {
//                        Stand_Flag = 3;
//                }

                if(!(GPIOB->IDR & BIT(5)))
                {
                        Stand_Flag = 4;
                }

                n++;
                if(n<100)
                {
                        LED1(1);
                }
                else if(n<200)
                {
                        LED1(0);
                }
                else
                {
                        n=0;
                }

//        temp = (signed int)RTD_TestOnce();

                TIM++;
                Sort_Buf[Sort_Tim] = (signed int)RTD_TestOnce();
                //test_buf[temp_tim] = disp;
                Sort_Tim++;
                if(Sort_Tim >= SQU_SIZE)
                {
                        Quick_Sort(Sort_Buf,SQU_SIZE-1);
                        Sort_Tim = 0;

                        cal_buf -= *(p+j);
                        *(p+j) = Sort_Buf[SQU_SIZE/2];
                        cal_buf += *(p+j);
                        j++;
                        if(j>=BUF_SIZE)
                        {
                                j=0;
                        }
                }

                Filtered_Data = cal_buf/BUF_SIZE;

//                for(k=0;k<BUF_SIZE;k++)
//                {
//                        cal_buf += M_Buf[k];
//                }

                OutAdc_Buf += Filtered_Data;
//                test_buf[TIM-1] = temp;
//                test = 0;
                if(TIM >= 500)
                {
                        if(Init_Counter)
                        {
                                Init_Counter--;
                                LED2(Init_Counter%2);
                                if(!Init_Counter)
                                {
                                        Stand_Flag = 1;
                                        LED2(1);
                                }
                        }

                        De_Shift();

                        Out_AdcData = OutAdc_Buf/500;
                        OutAdc_Buf = 0;

                        Revised_Data = Out_AdcData-Shift_SumErr;

                        TIM = 0;
//                        if(Revised_Data<Ten_Point)
//                        {
//                                calculate = ((double)Revised_Data-Zero_Point)/Ten_Slope;
//                        }
//                        else if(Revised_Data<Fifty_Point)
//                        {
//                                calculate = ((double)Revised_Data-Ten_Point)/Fifty_Slope+10;
//                        }
//                        else if(Revised_Data<TwoHundred_Point)
//                        {
//                                calculate = ((double)Revised_Data-Fifty_Point)/TwoHundred_Slope+50;
//                        }
//                        else
//                        {
//                                calculate = ((double)Revised_Data-TwoHundred_Point)/TwoHundred_Slope+200;
//                        }

                        calculate = ((double)Revised_Data-Zero_Point)/Slot;

                        if(Stand_Flag)
                        {
                                LED2(0);
                                Stand_Tim++;
                                Stand_Buf += Revised_Data;

                                if(Stand_Tim >= 20)
                                {
                                        switch(Stand_Flag)
                                        {
                                                case 1:                //零点校准
                                                {
                                                        Zero_Point = Stand_Buf/20;
                                                        Stand_Buf = 0;
                                                }break;
//                                                case 2:                //10克斜率校准
//                                                {
//                                                        Ten_Point = Stand_Buf/20;
//                                                        Ten_Slope = (float)(Ten_Point-Zero_Point)/(float)10;
……………………

网友A(2018-05-15):
可以 挺好的资料

网友B(2018-07-06):
想要下载学习一下

网友C(2018-09-28):
“进行信号调理与A/D转换模块和并使用STM32单片机进行控制和数据处理。通过串口通信,将重量数据传输给STC12C5A60S2单片机构建的外围功能模块”   为什么要同时采用stm32和stc12单片机呀。   单独采用stm32解决不了么?

网友D(2020-06-01):
有原理图吗

网友E:
仿真图哪个版本proteus

网友F(2020-12-09):
引用 网友D:
有原理图吗

没有,只有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