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家看看,用keil uv4编译正确,烧录hex文件也成功,可是单片机没有反应

楼主(2017-07-25):
具体情况如下:

(这里是我写的程序)
#include<STC12C2052AD.H>//用的是STC12C4052AD单片机,是STC12C2052AD系列的
sbit LED=P1^0;
void DELAY_MS (unsigned int a)
{
unsigned int i;
while( a-- != 0)
{
  for(i = 0; i < 600; i++);
}
}
void main (void)
{
while(1)
{
  LED = ~LED;
  DELAY_MS(1000);
}
}

楼主:
顶顶,千万不要沉了

楼主:
顶顶,千万不要沉了,希望大家可以看看

网友A:
你好,你可以给LED赋初值试试

网友B:
为何说“单片机没有反应”?

网友C:
你这程序没有问题,就是一个闪烁灯。烧录成功单片机没有反应,要仔细检查硬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程序没有问题,就是一个闪烁灯。烧录成功单片机没有反应,要仔细检查硬件。

是的,程序编译正确,好吧,我再试试吧,谢谢你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何说“单片机没有反应”?

就是我在芯片的19脚,和20脚插了一个LED,正负极没有插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何说“单片机没有反应”?

可是LED点不亮

网友D:
点亮led为什么要用2个引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程序没有问题,就是一个闪烁灯。烧录成功单片机没有反应,要仔细检查硬件。

哈哈,刚刚弄好了,我把接口搞错了,刚刚改成了P1.7接口

网友E:
我烧了你的程序 接了线 灯闪 没问题的  你检查接线 元器件的好坏吧

网友F:
换个灯的管口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烧了你的程序 接了线 灯闪 没问题的  你检查接线 元器件的好坏吧

哈哈,谢谢你哦,是我自己搞错了接口,硬件其实没有问题

网友G:
程序没问题,看看板子坏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