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急贴:PCB上贴错料了怎么办

楼主(2017-07-25):
江湖救急,求专家们帮忙.....PCBA一面有50位置需要贴同一电容,一些位置贴错i了别的电容,正确的和错误的电容外观和尺寸都类似,很难从外观和尺寸找出错的位置电容,贴错的电容PCBA功能测试和电性能测试也都能通过,无法通过测试排查!谁有好的办法可以找出错的位置上电容?不胜感激同时重礼答谢!

网友A:
容量大一点的表面色是深色点的。

网友B:
个人感觉既然错了,也不清楚贴错了多少个避免遗漏不如谨慎一点把50个都换了

网友B:
既然错了谨慎起见全部换了吧,免得换了也不确定挑出来全部符合

网友C:
按照你的bom单把你的这一型号的电容全部换掉,是最简单的方法。

楼主:
谢谢大家的建议

网友D:
全部吹了,一个个量太费事

网友E:
用电容测试仪就可以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