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哪位大神告诉我陀螺仪GY-271如何异地校准

楼主(2017-07-26):
去年参加河北省电子电路打赛,,用GY-251陀螺仪模块,到了秦皇岛比赛的时候突然发现陀螺仪数据紊乱,该怎么解决

网友A:
1、换。
2、找到原因并解决。
你有其它方案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换。
2、找到原因并解决。
你有其它方案码?

换过,去年我带了俩备用的都不行

网友B:
是不是不同位置重力加速度不一样

网友B:
重新调试一下相关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