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MINI的RTC实时闹钟程序 按键+2个闹钟+触屏

楼主(2017-07-26):
基于stm32MINI的RTC实时闹钟,闹钟值可调,到时间屏幕闪烁

实验目的:
    学习STM32自带RTC的使用

硬件资源:
    1,DS0(连接在PA8)
    2,串口1(波特率:9600,PA9/PA10连接在板载USB转串口芯片CH340上面)
    3,ALIENTEK 2.8/3.5/4.3/7寸TFTLCD模块(通过GPIO驱动,连接关系见lcd.h)
    4,RTC(实时时钟)

实验现象:
    本实验通过TFTLCD显示RTC时间,并可以通过usmart设置RTC时间,从而调节时间,以便大家验证
    RTC功能。

注意事项:
    1,4.3寸和7寸屏需要比较大电流,USB供电可能不足,请用外部电源供电(5V电源,接VOUT2即可).
    2,本例程在LCD_Init函数里面(在ILI93xx.c),用到了printf,如果不初始化串口1,将导致液晶无法显示!!
    3,LCD模块在开发板的LCD接口上面,必须靠右插
    3,串口波特率为9600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cd.h"
#include "usmart.h"
#include "rtc.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key.h"
#include "24cxx.h"
#include "myiic.h"
#include "touch.h"

//ALIENTEK Mini STM32开发板范例代码13
//RTC实时时钟实验
_calendar_obj calendar_buf;         //存放设置完成时的值
  _alarm_obj alarm_buf;         //存放设置完成时的值
int main(void)
{
        u8 t=0;
        u8 t1=0;
        u8 temp=0;
        u8 move=0;         //move为移动的偏移量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中断优先级分组2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uart_init(9600);                 //串口初始化为9600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LCD_Init();                                //初始化LCD
        KEY_Init();
        TIM2_Init(799,89);
        TIM3_Init(799,89);
        usmart_dev.init(72);        //初始化USMART
        tp_dev.init();                        //触摸屏初始
        POINT_COLOR=RED;//设置字体为红色

        while(RTC_Init())                //RTC初始化        ,一定要初始化成功
        {
                LCD_ShowString(60,130,200,16,16,"RTC ERROR!   ");
                delay_ms(800);
                LCD_ShowString(60,130,200,16,16,"RTC Trying...");
        }
        //显示时间
        POINT_COLOR=BLUE;//设置字体为蓝色
        LCD_ShowString(0,10,200,24,24,"  Date     ");
        LCD_ShowString(0,45,200,24,24,"         -   - ");
        LCD_ShowString(0,80,200,24,24,"  Week     ");
        LCD_ShowString(0,150,200,24,24,"  Time     ");
        LCD_ShowString(0,185,200,24,24,"        :   :    ");
        LCD_ShowString(0,220,200,24,24,"  Alarm time");        //按键调整时间
  LCD_ShowString(0,255,200,24,24,"        :   :  ");
        LCD_ShowString(0,280,200,24,24,"        :   :  ");
        while(1)
        {
    t1=move;
                                if(TIMChange1&(0x01<<7))                  //每5ms读一次键值
                {
                        TIMChange1&=(~(0x01<<7));
            tp_dev.scan(0);
                                        if(tp_dev.sta&TP_PRES_DOWN)                        //触摸屏被按下
                        {
                                delay_ms(100);
                                if(tp_dev.x[0]<lcddev.width&&tp_dev.y[0]<lcddev.height)
                        {
                                        if(tp_dev.x[0]>(lcddev.width-230)&&tp_dev.y[0]<290)
                           Press_KEY_SUB(move);        //数值减(下键)
                        }
                        }
                }
                if(TIMChange&(0x01<<6))                  //每5ms读一次键值
                {
                        TIMChange&=(~(0x01<<6));
                        temp=KEY_Scan(0);                  //读键值,按移动键(右键)时不支持连按

                        if(temp==KEY_MOVE)
                        {
                                if(move==12) move=1;          //偏移量循环
                                else move++;                  //移动偏移量加一
                                timcnt=0;                           //移动一次就把闪烁计数值复位
                        }
                        if(move)                                   //处于时间设置模式中
                        {
                                Press_KEY_MOVE(move); //调用子程序,进行闪烁和移动处理
                                RTC_ITConfig(RTC_IT_SEC, DISABLE);        // 关闭RTC 秒中断
                        }
                        if(temp==KEY_ADD)Press_KEY_ADD(move);         //按数值加键(上键),数值加一,不支持连按
                        //if(temp==KEY_SUB)Press_KEY_SUB(move);        //数值减(下键),支持连按

                                        if(temp==KEY_SURE&&move)                                                 //确定键(左键)
                        {
                                move=0;                                                                //move复位
                                calendar_buf=calendar;                                //把设置完的值放入缓冲区
                                alarm_buf=alarm;                                //把设置完的值放入缓冲区
                                RTC_ITConfig(RTC_IT_SEC, ENABLE);   //使能 RTC 秒中断
                                delay_ms(1);                                                //关闭秒中断时,RTC还是在走的,开启秒中断后要延时一段时间,把旧值覆盖掉
                                calendar=calendar_buf;                                //用设置后的值覆盖旧值
                                alarm=alarm_buf;                                //用设置后的值覆盖旧值
                                RTC_Set(calendar.year,calendar.month,calendar.date,calendar.hour,calendar.min,calendar.sec);//写入新值
                                Set_Alarm(calendar.year,calendar.month,calendar.date,alarm.hour1,alarm.min1,alarm.sec1,alarm.hour2,alarm.min2,alarm.sec2);//写入新值
                        }
                        if((t!=calendar.sec&&move==0)||t1!=move) //秒更新或者按下移位键,显示时间
                        {
                                t=calendar.sec;
                                POINT_COLOR=BLUE;
                                LCD_ShowNum(55,45,calendar.year,4,24);
                                LCD_ShowNum(125,45,calendar.month,2,24);
                                LCD_ShowNum(180,45,calendar.date,2,24);
                                switch(calendar.week)
                                {
                                        case 0:
                                                LCD_ShowString(60,115,200,24,24,"Sunday   ");
                                                break;
                                        case 1:
                                                LCD_ShowString(60,115,200,24,24,"Monday   ");
                                                break;
                                        case 2:
                                                LCD_ShowString(60,115,200,24,24,"Tuesday  ");
                                                break;
                                        case 3:
                                                LCD_ShowString(60,115,200,24,24,"Wednesday");
                                                break;
                                        case 4:
                                                LCD_ShowString(60,115,200,24,24,"Thursday ");
                                                break;
                                        case 5:
                                                LCD_ShowString(60,115,200,24,24,"Friday   ");
                                                break;
                                        case 6:
                                                LCD_ShowString(60,115,200,24,24,"Saturday ");
                                                break;
……………………

RTC实时实验 - 按键 2个闹钟

网友A(2018-10-04):
非常感谢兄弟!这个正好适合我们修改。

网友B(2018-11-16):
感谢这位兄弟

网友C(2020-08-12):
大佬我想问一下第一个闹钟的时间在哪里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