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有关于STM32控制步进电机的教学视频或这教程也行

楼主(2017-07-26):
哪里有关于STM32控制步进电机的教学视频或这教程也行,控制电机的新手,亲各位大神指条明路,哈哈

网友A:
步进电机一般由一个驱动板来控制,stm32输出pwm到控制板来驱动步进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步进电机一般由一个驱动板来控制,stm32输出pwm到控制板来驱动步进电机。

嗯呢,这个我知道,可是其中又有好多该学习的地方,例如转的角度等等,大神,你有这方面的学习资料吗?可不可以分享我点,我会万分感谢的,老师给了我个两线6线的电机,驱动器的芯片是A3977

网友B(2017-10-23):
你有资料了吗?我也遇 了到和你一样的问题求救!

网友B:
楼主,你有资料了吗?同求

网友B:
同求啊!楼主帮我Q601525254

网友C(2018-11-14):
不知道找到了资料了吗,我也同求

网友D:
https://pan.baidu.com/s/1pk1nKVFBm3xvGoRcGf3k-A
基础都不扎实,建议从头开始学习,这个链接里有比较系统的教程

网友E(2019-07-18):
引用 网友D:
https://pan.baidu.com/s/1pk1nKVFBm3xvGoRcGf3k-A
基础都不扎实,建议从头开始学习,这个链接里有比较系 ...

感谢

网友F:
我用lpc控制了一年的步进和伺服电机。都是ARM CM3的内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