尝试用MAX7219点阵模块做了个小游戏

楼主(2017-07-26):
本着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态度,希望能帮助到和我一样的菜鸟:P
材料清单:Arduino uno一块
                MAX7219点阵模块一个
                普通按钮2个
                1K电阻2个
                杜邦线若干
好了,我先上一个视频吧

#include <Sprite.h>
#include <Matrix.h>
#include <MsTimer2.h>

Matrix myGame = Matrix(8,9,10,1);//
int x = 3;//球拍在x方向的位置
int y = 0;//球拍在y方向的位置
int x1;//球出现的x方向位置
int y1 = 0;//球出现的y方向位置

Sprite qiupai = Sprite(
         2,2,
         B11,
         B11
);//球拍的图案
Sprite quxiao = Sprite(
         7,8,
         B0000000,
         B0000000,
         B0000000,
         B0000000,
         B0000000,
         B0000000,
         B0000000,
         B0000000

);//取消所有图案
Sprite quxiaoqiupai = Sprite(
         7,1,
         B0000000

);//取消球拍图案
Sprite qiu = Sprite(
         1,1,
         B1
);//球的图案

Sprite XX = Sprite(
        7,6,
         B0000000,
         B0100010,
         B0010100,
         B0001000,
         B0010100,
         B0100010
);//失败后的图案

void setup()
{
  myGame.clear();//清楚,重启
  myGame.setBrightness(4);//设置显示亮度
  myGame.write(3,7,qiupai);//初始化显示球拍
  randomSeed(analogRead(0));//随机初始化球的位置
  x1 = random(1,7);//设置随机范围
  pinMode(2,OUTPUT);//定义2号引脚为输出模式
  pinMode(3,OUTPUT);//定义3号引脚为输出模式
  MsTimer2::set(10,flash);//设置定时器中断,中断函数为flash
  MsTimer2::start();//启动定时器中断
}

void loop()
{
   myGame.write(x1,y1,qiu);//显示球
   delay(100);//球降落的速度延时100ms
   y1 ++;//球的y轴不断增加,表示球一步步降落
   if(y1 == 8)//如果球降到最底部
   {
      if((x1 == x)||(x1 == x + 1))//此时,如果球的位置与球拍的位置是重合的,表示接球成功
      {
        randomSeed(analogRead(0));//系统重新随机安排另一个球
        x1 = random(1,7);//设置随机范围
        y1 = 0;//球首先出现在最高点
      }
      else//否没有接到球
      {
        for(int i = 0;i < 6;i ++)//闪烁显示X,代表刚刚任务失败
        {
          myGame.write(1,0,XX);//显示X
          delay(500);
          myGame.write(1,0,quxiao);//隐藏
          delay(500);
        }
        randomSeed(analogRead(0));//过了6秒后,系统游戏重新开始,球随机回到起点
        x1 = random(1,7);
        y1 = 0;
      }
   }
   myGame.write(1,0,quxiao);//关闭显示,消除重影
}

void flash() //中断处理函数,主要处理,按键随时按下时,球拍能及时响应
{
  if(digitalRead(3) == HIGH)//如果右边被按下,球拍往右走
  {
    delay(200);//
    x ++;//横坐标,自加1
    if(x == 6)//如果加到最右边时
    {
      x = 5;//限定最右达到第5格
    }
    while(digitalRead(3) == HIGH)//等待按键松开
    {

    }
  }
  if(digitalRead(2) == HIGH)//如果左边被按下,球拍往左边走
  {
    delay(200);
    x --;//横坐标,自减1
    if(x == 0)//如果减到最左边时
    {
      x = 1;//限定最左边能做能到达第一格
    }
    while(digitalRead(2) == HIGH)//等待按键松开
    {

    }
  }
  myGame.write(x,7,qiupai);//显示球拍
  delay(100);
  myGame.write(1,7,quxiaoqiupai);//消除重影
  delay(100);
}

网友A:
视频打不开,一直缓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