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602显示汉字 错误问题

楼主(2017-07-26):
用LCD1602的CGRAM显示自定义的汉字 不知道哪里出错 就是不显示 求大神解答

#include<reg52.h>
sbit CE = P2^7;
sbit RW = P2^5;
sbit RS = P2^6;

unsigned char table[]=
{
        0x1F,0x11,0x11,0x1F,0x11,0x11,0x1F,0x00,//日
        0x0F,0x09,0x0F,0x09,0x0F,0x09,0x09,0x12,//月
        0x04,0x0F,0x12,0x0F,0x0A,0x1F,0x02,0x02,//年
};

void Read_Busy()
{
        unsigned char busy;
        P0 = 0xff;
        RS = 0;
        RW = 1;
        do{
                CE = 1;
                busy = P0;
                CE = 0;
        }while(busy>7);
}

void Write_Cmd(unsigned char cmd)
{
        Read_Busy();
        RS = 0;
        RW = 0;
        P0 = cmd;
        CE = 1;
        CE = 0;
}

void 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at)
{
        Read_Busy();
        RS = 1;
        RW = 0;
        P0 = dat;
        CE = 1;
        CE = 0;
}

void main()
{
        int i;
        Write_Cmd(0x01);//数据指针清零 所有显示清零
        Write_Cmd(0x38);//设置显示
        Write_Cmd(0x0f);//开显示 光标闪烁
        Write_Cmd(0x06);//设置指针 光标 不移屏

        Write_Cmd(0x41); //写入CGROM
        for(i=0;i<24;i++)
        {
                Write_Data(table[i]);
        }

        Write_Cmd(0x80);//设置地址指针
        Write_Data(0x00);
        Write_Data(0x01);
        Write_Data(0x02);
        while(1);
}

网友A:
1602显示不了汉字。。。

网友B(2019-11-20):
可以的,但是比较麻烦

网友C:
1602显示不了汉字

网友D:
lcd1602显示不了汉字的,换其他显示屏吧

网友E:
楼主,你的等待液晶准备好的函数是不是有一点问题:/* 等待液晶准备好 */
void LcdWaitReady()
{
        unsigned char sta;

        LCD1602_DB = 0xFF;
        LCD1602_RS = 0;
        LCD1602_RW = 1;
        do {
                LCD1602_E = 1;
                sta = LCD1602_DB; //读取状态字
                LCD1602_E = 0;
        } while (sta & 0x80); //bit7 等于 1 表示液晶正忙,重复检测直到其等于 0 为止
}

网友F:
两处错误!

#include<reg52.h>
sbit CE = P2^7;
sbit RW = P2^5;
sbit RS = P2^6;

unsigned char table[]=
{
        0x1F,0x11,0x11,0x1F,0x11,0x11,0x1F,0x00,//日
        0x0F,0x09,0x0F,0x09,0x0F,0x09,0x09,0x12,//月
        0x04,0x0F,0x12,0x0F,0x0A,0x1F,0x02,0x02,//年
};

void Read_Busy()
{
        unsigned char busy;
        P0 = 0xff;
        RS = 0;
        RW = 1;
        do{
                CE = 1;
                busy = P0;
                CE = 0;
        }while(busy>7);//while(busy>>7);
}

void Write_Cmd(unsigned char cmd)
{
        Read_Busy();
        RS = 0;
        RW = 0;
        P0 = cmd;
        CE = 1;
        CE = 0;
}

void 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at)
{
        Read_Busy();
        RS = 1;
        RW = 0;
        P0 = dat;
        CE = 1;
        CE = 0;
}

void main()
{
        int i;
        RW = 0;
        Write_Cmd(0x01);//数据指针清零 所有显示清零
        Write_Cmd(0x38);//设置显示
        Write_Cmd(0x0f);//开显示 光标闪烁
        Write_Cmd(0x06);//设置指针 光标 不移屏

        Write_Cmd(0x41); //Write_Cmd(0x40);
        for(i=0;i<24;i++)
        {
                Write_Data(table);
        }
        Write_Cmd(0x80);//设置地址指针
        Write_Data(0x00);
        Write_Data(0x01);
        Write_Data(0x02);
        while(1);
}

网友G:
你可以考虑学习12864液晶,那个显示汉字较为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