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矩阵键盘行列逐级扫描

楼主(2017-07-26):
/*-----------------------------------
  名称:矩阵键盘行列逐级扫描
  编写:szjcdz
  日期:10.9
  内容:如计算器输入数据形式相同 从右至左 使用行列扫描方法
------------------------------------------------*/
#include<reg52.h>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define DataPort P0 //定义数据端口 程序中遇到DataPort 则用P0 替换
#define KeyPort  P3

sbit LATCH1=P2^6;//定义锁存使能端口 段锁存
sbit LATCH2=P2^7;//                 位锁存

unsigned char code DuanMa[]={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显示段码值0~F
unsigned char code WeiMa[]={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分别对应相应的数码管点亮,即位码
unsigned char TempData[8]; //存储显示值的全局变量

void DelayUs2x(unsigned char t);//us级延时函数声明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t); //ms级延时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FirstBit,unsigned char Num);//数码管显示函数
unsigned char KeyScan(void);//键盘扫描
unsigned char KeyPro(void);
void Init_Timer0(void);//定时器初始化
/*------------------------------------------------
                    主函数
------------------------------------------------*/
void main (void)
{
unsigned int num,i,j;
//unsigned char temp[8];
unsigned int temp1[]={0,1,2,3,4,5,6,7,8,9,10,11,12,13,14,15} ;
unsigned int temp2[8];
unsigned int k;
unsigned long num1;
Init_Timer0();

while (1)         //主循环
  {

num=KeyPro();
if(num!=0xff)
   {
    if(i<8)
      {
      TempData[i]=DuanMa[num];
          temp2[i]=temp1[num];
           //for(j=0;j<=i;j++)
          //TempData[7-i+j]=temp[j];

       }
        i++;
        if(i==9)//多出一个按键输入为了清屏 原本应该为8
      {
          num1= temp2[0]*10000000+ temp2[1]*1000000+ temp2[2]*100000+ temp2[3]*10000+ temp2[4]*1000+ temp2[5]*100+ temp2[6]*10+ temp2[7];
//unsigned int k;
while(1)
      {
           k++;
           if(k==10)  //检测当前数值显示了一小段时间后,需要显示的数值 -1,实现数据显示的变化
             {
                  k=0;
                  if(num1>000000)//用于显示0~9999
                    num1--;
                  //else
                        //num1= temp2[0]*10000000+ temp2[1]*1000000+ temp2[2]*100000+ temp2[3]*10000+ temp2[4]*1000+ temp2[5]*100+ temp2[6]*10+ temp2[7];
                 //i=0;
                  // for(j=0;j<8;j++)//清屏
         //TempData[j]=0x00;
                        }
               TempData[0]=DuanMa[num1/10000000];//分解显示信息,如要显示68,则68/10=6  68%10=8
                TempData[1]=DuanMa[(num1%10000000)/1000000];
                 TempData[2]=DuanMa[((num1%1000)%1000000)/100000];
               TempData[3]=DuanMa[(((num1%10000000)%1000000)%100000)/10000];
                TempData[4]=DuanMa[((((num1%10000000)%1000000)%100000)%10000)/1000];//分解显示信息,如要显示68,则68/10=6  68%10=8
                TempData[5]=DuanMa[(((((num1%10000000)%1000000)%100000)%10000)%1000)/100];
                 TempData[6]=DuanMa[((((((num1%10000000)%1000000)%100000)%10000)%1000)%100)/10];
                TempData[7]=DuanMa[((((((num1%10000000)%1000000)%100000)%10000)%1000)%100)%10];
                  Display(0,8);

          }

          i=0;
                   for(j=0;j<8;j++)//清屏
        TempData[j]=0x00;
                 Display(0,8);
       }
   }
  //Display(0,8); //显示全部8位
     //主循环中添加其他需要一直工作的程序

  }
}
/*------------------------------------------------
uS延时函数,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char t,无返回值
unsigned char 是定义无符号字符变量,其值的范围是
0~255 这里使用晶振12M,精确延时请使用汇编,大致延时
长度如下 T=tx2+5 uS
------------------------------------------------*/
void DelayUs2x(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
mS延时函数,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char t,无返回值
unsigned char 是定义无符号字符变量,其值的范围是
0~255 这里使用晶振12M,精确延时请使用汇编
------------------------------------------------*/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大致延时1mS
     DelayUs2x(245);
         DelayUs2x(245);
}
}
/*------------------------------------------------
显示函数,用于动态扫描数码管
输入参数 FirstBit 表示需要显示的第一位,如赋值2表示从第三个数码管开始显示
如输入0表示从第一个显示。
Num表示需要显示的位数,如需要显示99两位数值则该值输入2
------------------------------------------------*/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FirstBit,unsigned char Num)
{
      static unsigned char i=0;

           DataPort=0x00;   //清空数据,防止有交替重影
       LATCH1=1;     //段锁存
       LATCH1=0;

       DataPort=WeiMa[i+FirstBit]; //取位码
       LATCH2=1;     //位锁存
       LATCH2=0;

       DataPort=TempData[i]; //取显示数据,段码
       LATCH1=1;     //段锁存
       LATCH1=0;

           i++;
       if(i==Num)
              i=0;

}
/*------------------------------------------------
                    定时器初始化子程序
------------------------------------------------*/
void Init_Timer0(void)
{
TMOD |= 0x01;          //使用模式1,16位定时器,使用"|"符号可以在使用多个定时器时不受影响
//TH0=0x00;              //给定初值
//TL0=0x00;
EA=1;            //总中断打开
ET0=1;           //定时器中断打开
TR0=1;           //定时器开关打开
}
/*------------------------------------------------
                 定时器中断子程序
------------------------------------------------*/
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
{
TH0=(65536-2000)/256;                  //重新赋值 2ms
TL0=(65536-2000)%256;

Display(0,8);       // 调用数码管扫描

}

/*------------------------------------------------
        按键扫描函数,返回扫描键值
------------------------------------------------*/
unsigned char KeyScan(void)  //键盘扫描函数,使用行列逐级扫描法
{
unsigned char Val;
KeyPort=0xf0;//高四位置高,低四位拉低
if(KeyPort!=0xf0)//表示有按键按下
   {
    DelayMs(10);  //去抖
        if(KeyPort!=0xf0)
          {           //表示有按键按下
            KeyPort=0xfe; //检测第一行
                if(KeyPort!=0xfe)
                          {
                          Val=KeyPort&0xf0;
                        Val+=0x0e;
                            while(KeyPort!=0xfe);
                          DelayMs(10); //去抖
                          while(KeyPort!=0xfe);
                       return Val;
                }
        KeyPort=0xfd; //检测第二行
                if(KeyPort!=0xfd)
                          {
                          Val=KeyPort&0xf0;
                        Val+=0x0d;
                            while(KeyPort!=0xfd);
                          DelayMs(10); //去抖
                          while(KeyPort!=0xfd);
                       return Val;
                }
            KeyPort=0xfb; //检测第三行
                if(KeyPort!=0xfb)
                          {
                          Val=KeyPort&0xf0;
                        Val+=0x0b;
                            while(KeyPort!=0xfb);
                          DelayMs(10); //去抖
                          while(KeyPort!=0xfb);
                       return Val;
                }
            KeyPort=0xf7; //检测第四行
                if(KeyPort!=0xf7)
                          {
                          Val=KeyPort&0xf0;
                        Val+=0x07;
                            while(KeyPort!=0xf7);
                          DelayMs(10); //去抖
                          while(KeyPort!=0xf7);
                       return Val;
                }
     }
   }
  return 0xff;
}
/*------------------------------------------------
         按键值处理函数,返回扫键值
------------------------------------------------*/
unsigned char KeyPro(void)
{
switch(KeyScan())
{
  case 0x7e:return 0;break;//0 按下相应的键显示相对应的码值
  case 0x7d:return 1;break;//1
  case 0x7b:return 2;break;//2
  case 0x77:return 3;break;//3
  case 0xbe:return 4;break;//4
  case 0xbd:return 5;break;//5
  case 0xbb:return 6;break;//6
  case 0xb7:return 7;break;//7
  case 0xde:return 8;break;//8
  case 0xdd:return 9;break;//9
  case 0xdb:return 10;break;//a
  case 0xd7:return 11;break;//b
  case 0xee:return 12;break;//c
  case 0xed:return 13;break;//d
  case 0xeb:return 14;break;//e
  case 0xe7:return 15;break;//f
  default:return 0xff;break;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