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C单片机最小系统复位哪种方案比较好

楼主(2017-07-26):
新手小白刚接触,网上找资料想自己做一个5A60S2的最小系统,有的原理图上有复位电路有的没有,还有的只通过一个电阻直接接地,再有就是RST2有的连接电源了,有的没连接,请教高手哪种方案比较好?最好给分析下这几种接法的优缺点,谢谢

网友A:
没有谁好的问题,只有谁最合适,新型STC单片机提供多种复位方案,按需要选择。

网友B:
你的这个问题是关于单片机最小系统有没有完全接入的问题,如果按正规的接法是所用的引脚(出掉P0—P3  32个IO口)都按照正常工作接好,但有的部分是可有可无的,我之前做过一个电路,它的最小系统我只接了一个晶振和两个电容(就是产生时钟那一部分),结果电路运行完全正常。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不用太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