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测距程序一点反应也没有,有请高手

楼主(2017-07-26):
我在网上找的超声测距程序,实验板是我自己做的89c52RC+74HC595两片驱动6位共阳数码管。板子可以跑计数程序,IO口也没问题但就是上这个程序一点反应也没有,有请高人帮我看看是这程序有问题,还是我淘宝的HC-SR04有问题、
#include <AT89X51.H>                                                                //头文件

unsigned char code fseg[]={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unsigned char code segbit[]={0x80,0x40,0x20,0x10,0x08,0x04,0x02,0x01};
unsigned char  disbuf[8]={0,0,0,0,0,0,0,0};

//-----------------------------------------------------------------------------
// 函数原形定义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main (void);                    // 主函数
void LED4_Display (void);            // LED显示
void LED_OUT(uchar X);                // LED单字节串行移位函数
void delayms(uint);                    //延时子函数 ms
void jisuan(void);

unsigned char code LED_0F[];        // LED字模表

sbit DIO=P1^0;  //14脚              //串行数据输入
sbit RCLK=P1^1;//12脚                //时钟脉冲信号——上升沿有效
sbit SCLK=P1^2;//11脚                //打入信号————上升沿有效
sbit echo=P3^2;                                                    //echo
sbit trig=P3^3;                                                    //trig

//-----------------------------------------------------------------------------
// 全局变量
uchar LED[8];    //用于LED的8位显示缓存
uint temp;
uint temp1;
uint a,b;                                                            //定义一个变量a,b  后者用于判断是否收到信号
//
// 主程序
//
void main(void)                                        //主函数开始
{
        uint f;
    echo=0;                                            //先拉低echo,trig引脚
    trig=0;
        f=500;
    while(f>0);                                        //启动延时  消除第一次上电产生的波动
        {
           LED[3]=16;
      LED[2]=15;
      LED[1]=15;
      LED[0]=16;
         f--;
       }
    EA=1;                                            //开总中断
    TMOD=0x11;                                        //设置定时器为方式1
    ET0=1;        //允许定时器中断  这里主要是防止超声波模块未发送信号
    ET1=1;
    while(1)
    {
        echo=0;//a赋值
        a=0;
        b=1;
        TH0=0;                                        //定时器装初值
        TL0=0;
        TH1=(65536-25000)/256;                        //定时器装初值
        TL1=(65536-25000)%256;
        trig=1;                                        //trig送高
        LED4_Display ();                                //    延时3ms
        LED4_Display ();
        LED4_Display ();
        LED4_Display ();
        LED4_Display ();
        LED4_Display ();
        LED4_Display ();
        trig=0;                                                                                   //trig送低
        TR1=1;
        while(echo==0);                                    //等待echo变为高电平
                if(b==1)                                                                          // 判断是否收到信号
        {

            TR1=0;                                        //关定时器1
            EX0=1;                                        //开外部中断
            TR0=1;                                        //启动定时器
            while(a==0);//注意这里!    前面给a赋0 程序停在这里等待中断
//本来是在这里加上扫描屏幕程序的  发现有重大BUG索性删除
        }
        else
        {

            LED[3]=16;
            LED[2]=15;
            LED[1]=15;
            LED[0]=16;
        LED4_Display ();
        LED4_Display ();
        LED4_Display ();
        LED4_Display ();
        LED4_Display ();
        LED4_Display ();

        }
    }
}
void waibu() interrupt 0                                //外部中断服务子程序
{
    temp=TH0;                                    //取出定时器的值
    temp1=TL0;
    EX0=0;                                        //关闭外部中断
    TR0=0;                                        //关闭定时器
    jisuan();                                        //运行计算子程序
    a=1;//a赋值1    程序回到刚才的  while(a)  中因为a的值已变为1,程序从头开始
}
void time1() interrupt 1                                  //定时器中断服务子程序
{
    TH0=0;                                        //重装初值
    TL0=0;
}

void time2() interrupt 3
{
    TR1=0;
    TH0=(65536-25000)/256;                        //定时器装初值
    TL0=(65536-25000)%256;
    b=0;
    echo=1;

}
void jisuan(void)//计算子程序
{
    uint c,d;//定义一个变量c,d 用来判断距离
    c=0;  //赋值0
    d=0;   //给b重新赋值
    LED4_Display (); //扫描一下数码管
    temp=(temp<<8)+temp1;                            //TH0 TL0合并
    temp=temp/5;//我没有精确计算 直接除5得出大概值

    if(temp>40) //判段距离是否过近
        {
            c=1;
        }
        LED4_Display ();                            //扫描一下数码管
    if(temp<40)
        {
         c=0;
        }
        LED4_Display ();
        if(temp<3000) //判断距离是否过远
        {
            d=1;
        }
        LED4_Display ();
    if(temp>3000)
        {
         d=0;
        }
    c=c&d;//与运算
    if(c==1) //判断距离是否正常
        {

            LED[3]=temp/1000; //数值分离显示
            LED[2]=temp%1000/100;
            LED[1]=(temp%1000%100/10)+20;    //这个为什么要加上20呢?  因为这是个位  需要显示小数点
            LED[0]=temp%1000%100%10;
        }
    if(c==0)                                            //判断距离是否正常
        {

            LED[3]=16;
            LED[2]=14;
            LED[1]=14;
            LED[0]=16;
        }

}
void delayms(uint xms)                    //延时子函数 ms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下面的程序是hc595模块显示程序
    //每个模块的程序可以到资料的例程中移植
    //*******************************************************//
void LED4_Display (void)//屏幕扫描子函数

{
    unsigned char code *led_table;          // 查表指针
    uchar i;
    //显示第1位
    led_table = LED_0F + LED[0];
    i = *led_table;

    LED_OUT(i);
    LED_OUT(0xfe);

    RCLK = 0;
    RCLK = 1;
    //显示第2位
    led_table = LED_0F + LED[1];
    i = *led_table;

    LED_OUT(i);
    LED_OUT(0x02);

    RCLK = 0;
    RCLK = 1;
    //显示第3位
    led_table = LED_0F + LED[2];
    i = *led_table;

    LED_OUT(i);
    LED_OUT(0x04);

    RCLK = 0;
    RCLK = 1;
    //显示第4位
    led_table = LED_0F + LED[3];
    i = *led_table;

    LED_OUT(i);
    LED_OUT(0x08);

    RCLK = 0;
    RCLK = 1;

}

void LED_OUT(uchar X)
{
    uchar i;
    for(i=8;i>=1;i--)
    {
        if (X&0x80) DIO=1; else DIO=0;
        X<<=1;
        SCLK = 0;
        SCLK = 1;
    }
}
//下面是显示数组
unsigned char code LED_0F[] =
{//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        .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8C,0xBF,0xC6,0xA1,0x86,0x8e,0xbf,0x7f,0x00,0x00,
//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x40,0x79,0x24,0x30,0x19,0x12,0x12,0x78,0x00,0x10,0xbf,
};

网友A:
程序不对吧,特别是发射超声波,只需要至少10us,你用了18ms,天,回波早就过了,当然测不到了。我这里有一个例子,看看吧。
#include"reg51.h"
#include <intrins.h>//_nop_()函数头文件

sbit RX=P1^1;//连接Echo
sbit TX=P1^0;//连接Trig,

#define GPIO_DIG P0//数码管显示及控制I/O口定义
sbit LSA=P2^2;//138译码器的三位控制8位数码管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unsigned int  time=0;
unsigned int  timer=0;
unsigned long S=0;
bit flag=0;

unsigned char code DIG_CODE[16]={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unsigned char disbuff[4]={0,0,0,0};

void DigDisplay()//数码管显示函数,并赋初值0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j;
        for(i=0;i<4;i++)
        {
                switch(i)
                {
                        case(0):
                                LSC=0;LSB=0;LSA=0; break;//显示第0位,最右位
                        case(1):
                                LSC=0;LSB=0;LSA=1; break;//显示第1位
                        case(2):
                                LSC=0;LSB=1;LSA=0; break;//显示第2位
                        case(3):
                                LSC=0;LSB=1;LSA=1; break;//显示第3位
                }
                GPIO_DIG=disbuff[i];//发送段码
                j=20;
                while(j--);
                GPIO_DIG=0x00;
        }
}

void Conut(void)//计算距离函数
{
        time=TH0*256+TL0;
        TH0=0;//重装定时器0的初值
        TL0=0;

        S=(long)(time*0.17);
        if((S>=4000)||flag==1)
        {
                flag=0;
                disbuff[0]=0x5c;//“o”
                disbuff[1]=0x72;//“r”
                disbuff[2]=0x72;//“r”
                disbuff[3]=0x79;//“E”
        }
        else
        {
                disbuff[3]=DIG_CODE[S%10000/1000];
                disbuff[2]=DIG_CODE[S%1000/100];
                disbuff[1]=DIG_CODE[S%100/10];
                disbuff[0]=DIG_CODE[S%10/1];
        }
}

void zd1() interrupt 1
{
        flag=1;
}

void zd3() interrupt 3
{
        TH1=0xf8;//重装初值
        TL1=0x30;
        DigDisplay();//调用显示
        timer++;
        if(timer>=50)
        {
                timer=0;
                TX=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TX=0;
        }
}

void  main(  void  )
{
        TMOD=0x11;
        TH0=0;
        TL0=0;
        TH1=0xf8;
        TL1=0x30;
        ET0=1;
        ET1=1;
        TR1=1;
        EA=1;

        while(1)
        {
                while(!RX);
                TR0=1;
                while(RX);
                TR0=0;
                Conut();
        }
}

可能与你的硬件显示部分不同,自己改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不对吧,特别是发射超声波,只需要至少10us,你用了18ms,天,回波早就过了,当然测不到了。我这里有一 ...

首先要感谢你的回复虽然我还不明白该如何改动,但我会去仔细琢磨,谢谢你的程序。

楼主:
好消息!好消息!现在已经可以跑程序了,只是显示的字符不正常,等我继续弄明白后告诉大家,不过看来大家对这个兴趣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