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XL345测倾斜角(程序)

楼主(2017-07-26):
ADXL345测倾斜角

#include  <REG51.H>
#include  <math.h>    //Keil library
#include  <stdio.h>   //Keil library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DataPort P0    //LCD1602数据端口

sfr TUXR=0x8E;
sfr CMOD=0xD9;
sfr CCON=0xD8;
sfr CL=0xE9;
sfr CH=0xF9;
sfr CCAPM0=0xDA;
sfr CCAPM1=0xDB;
sfr CCAP0L=0xEA;
sfr CCAP0H=0xFA;
sfr CCAP1L=0xEB;
sfr CCAP1H=0xFB;
sbit CR=CCON^6;

sbit          SCL=P2^0;      //IIC时钟引脚定义
sbit           SDA=P2^1;      //IIC数据引脚定义
sbit  p22=P2^2;
sbit  p31=P3^1;
sbit  p33=P3^3;
sbit      LCM_RS=P2^6;   //LCD1602命令端口
sbit      LCM_RW=P2^5;   //LCD1602命令端口
sbit      LCM_EN=P2^7;   //LCD1602命令端口

#define        SlaveAddress   0xA6        //定义器件在IIC总线中的从地址,根据ALT  ADDRESS地址引脚不同修改
                            //ALT  ADDRESS引脚接地时地址为0xA6,接电源时地址为0x3A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typedef unsigned short WORD;

BYTE BUF[8];                         //接收数据缓存区
uchar ge,shi,bai,qian,wan;           //显示变量  个十百千万
int  dis_data;                       //变量
float jd;
uint PWMH;
void InitLcd();                      //初始化lcd1602
void Init_ADXL345(void);             //初始化ADXL345

void WriteDataLCM(uchar dataW);                // LCD1602相关函数
void WriteCommandLCM(uchar CMD,uchar Attribc); //
void DisplayOneChar(uchar X,uchar Y,uchar DData); //
void conversion(uint temp_data);        //数据处理

void  Single_Write_ADXL345(uchar REG_Address,uchar REG_data);   //单个写入数据
uchar Single_Read_ADXL345(uchar REG_Address);                   //单个读取内部寄存器数据
void  Multiple_Read_ADXL345();                                  //连续的读取内部寄存器数据
//------------------------------------
void Delay5us();
void Delay5ms();
void ADXL345_Start();       //与iic有关函数
void ADXL345_Stop();
void ADXL345_SendACK(bit ack); //传送应答
bit  ADXL345_RecvACK();                   //接收应答
void ADXL345_SendByte(BYTE dat);
BYTE ADXL345_RecvByte();
void ADXL345_ReadPage();
void ADXL345_WritePage();

/*******************************/
void WaitForEnable(void)
{
        DataPort=0xff;
        LCM_RS=0;
        LCM_RW=1;
        _nop_(); _nop_();
        LCM_EN=1;
        _nop_();_nop_(); _nop_();_nop_();
        while(DataPort&0x80);
        LCM_EN=0;
}
/*******************************/
void WriteCommandLCM(uchar CMD,uchar Attribc)
{
        if(Attribc)
        WaitForEnable();
        LCM_RS=0;
        LCM_RW=0;
        _nop_();_nop_();
        DataPort=CMD;
        _nop_();_nop_();
        LCM_EN=1;
        nop_();_nop_();nop_();_nop_();
        LCM_EN=0;
}
/*******************************/
void WriteDataLCM(uchar dataW)
{
        WaitForEnable();
        LCM_RS=1;LCM_RW=0;
        _nop_();_nop_();
        DataPort=dataW;_nop_();
        LCM_EN=1;
        _nop_();_nop_();_nop_();_nop_();
         LCM_EN=0;
}
/***********************************/
void InitLcd()
{
        WriteCommandLCM(0x38,1);
        WriteCommandLCM(0x08,1);
        WriteCommandLCM(0x01,1);
        WriteCommandLCM(0x06,1);
        WriteCommandLCM(0x0c,1);
}
/***********************************/
void DisplayOneChar(uchar X,uchar Y,uchar DData) //X,Y为字符坐标
{
        Y&=0x01;
        X&=0x0f;
        if(Y)
        X|=0x40;   //8+4=c

        X|=0x80;
        WriteCommandLCM(X,1);
        WriteDataLCM(DData);
}

void Delay5us()                //@12.000MHz
{
        unsigned char i;

        i = 12;
        while (--i);
}

void Delay5ms()                //@12.000MHz
{
        unsigned char i, j;

        _nop_();
        _nop_();
        i = 59;
        j = 89;
        do
        {
                while (--j);
        } while (--i);
}

/**************************************
起始信号
**************************************/
void ADXL345_Start()
{
    SDA = 1;                    //拉高数据线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DA = 0;                    //产生下降沿
    Delay5us();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

/**************************************
停止信号
**************************************/
void ADXL345_Stop()
{
    SDA = 0;                    //拉低数据线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DA = 1;                    //产生上升沿
    Delay5us();                 //延时
}

/**************************************
发送应答信号
入口参数:ack (0:ACK 1:NAK)
**************************************/
void ADXL345_SendACK(bit ack)
{
    SDA = ack;                  //写应答信号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

/**************************************
接收应答信号
**************************************/
bit ADXL345_RecvACK()
{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CY = SDA;                   //读应答信号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return CY;
}

/**************************************
向IIC总线发送一个字节数据
**************************************/
void ADXL345_SendByte(BYTE dat)
{
    BYTE i;

    for (i=0; i<8; i++)         //8位计数器
    {
        dat <<= 1;              //移出数据的最高位
        SDA = CY;               //送数据口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
    ADXL345_RecvACK();
}

/**************************************
从IIC总线接收一个字节数据
**************************************/
BYTE ADXL345_RecvByte()
{
    BYTE i;
    BYTE dat = 0;
    SDA = 1;                    //使能内部上拉,准备读取数据,
    for (i=0; i<8; i++)         //8位计数器
    {
        dat <<= 1;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dat |= SDA;             //读数据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
    return dat;
}

//******单字节写入*******************************************
//用于ADXL345初始化
void Single_Write_ADXL345(uchar REG_Address,uchar REG_data)
{
    ADXL345_Start();                  //起始信号
    ADXL345_SendByte(SlaveAddress);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ADXL345_SendByte(REG_Address);  //内部寄存器地址,请参考中文pdf22页
    ADXL345_SendByte(REG_data);    //内部寄存器数据,请参考中文pdf22页
                                       //相当于 向相应的地址写入命令字
    ADXL345_Stop();                 //发送停止信号
}

//********单字节读取*****************************************
uchar Single_Read_ADXL345(uchar REG_Address)
{
    uchar REG_data;
    ADXL345_Start();                          //起始信号
    ADXL345_SendByte(SlaveAddress);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0xA6写入
    ADXL345_SendByte(REG_Address);            //发送存储单元地址,从0开始
    ADXL345_Start();                          //起始信号
    ADXL345_SendByte(SlaveAddress+1);         //发送设备地址+读信号,//0xA7读取
    REG_data=ADXL345_RecvByte();              //读出寄存器数据
        ADXL345_SendACK(1);
        ADXL345_Stop();                           //停止信号
    return REG_data;
}
//*********************************************************
//
//连续读出ADXL345内部加速度数据,地址范围0x32~0x37
//
//*********************************************************
void Multiple_read_ADXL345(void)
{
    uchar i;
    ADXL345_Start();                          //起始信号
    ADXL345_SendByte(SlaveAddress);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ADXL345_SendByte(0x32);                   //发送存储单元地址,从0x32开始
    ADXL345_Start();                          //起始信号
    ADXL345_SendByte(SlaveAddress+1);         //发送设备地址+读信号
         for (i=0; i<6; i++)                      //连续读取6个地址数据,存储中BUF
    {
        BUF[i] = ADXL345_RecvByte();          //BUF[0]存储0x32地址中的数据
        if (i == 5)
        {
           ADXL345_SendACK(1);                //最后一个数据需要回NOACK
        }
        else
        {
          ADXL345_SendACK(0);                //回应ACK
       }
   }
    ADXL345_Stop();                          //停止信号
    Delay5ms();
}

//*****************************************************************

//初始化ADXL345,根据需要请参考pdf进行修改************************
void Init_ADXL345()
{
   Single_Write_ADXL345(0x31,0x0B);   //测量范围,正负16g,13位模式
   Single_Write_ADXL345(0x2C,0x08);   //速率设定为12.5 参考pdf13页
   Single_Write_ADXL345(0x2D,0x08);   //选择电源模式   参考pdf24页
   Single_Write_ADXL345(0x2E,0x80);   //使能 DATA_READY 中断
   Single_Write_ADXL345(0x1E,0x00);   //X 偏移量 根据测试传感器的状态写入,pdf29页//自己调试,得出偏移量
   Single_Write_ADXL345(0x1F,0x00);   //Y 偏移量 根据测试传感器的状态写入,pdf29页
   Single_Write_ADXL345(0x20,0x05);   //Z 偏移量 根据测试传感器的状态写入,pdf29页
}

//*********************************************************
void conversion(uint temp_data)
{
    wan=temp_data/10000+0x30 ;              //0x30='0'
    temp_data=temp_data%10000;   //取余运算
        qian=temp_data/1000+0x30 ;
    temp_data=temp_data%1000;    //取余运算
    bai=temp_data/100+0x30   ;
    temp_data=temp_data%100;     //取余运算
    shi=temp_data/10+0x30    ;
    temp_data=temp_data%10;      //取余运算
    ge=temp_data+0x30;
}

//显示x轴倾斜角,即x轴与垂线所成角度
void display_jd_x()
{
    bit bj=0;//标记
    int  dis_data_x,dis_data_z;  //x,y轴加速度的原始数据,用补码形式表示
    float mg_x,mg_z;           //角度,加速度
    dis_data_x=(BUF[1]<<8)+BUF[0];  //合成数据
        dis_data_z=(BUF[5]<<8)+BUF[4];  //合成数据

        if((dis_data_x<=0)&&(dis_data_z>0))          //第二象限
        {
            dis_data_x=-dis_data_x;
                DisplayOneChar(8,0,' ');
        bj=1;
        }
        else if((dis_data_z<0)&&(dis_data_x>=0))         //第四象限
        {
            dis_data_z=-dis_data_z;
        DisplayOneChar(8,0,'-');  //显示正负符号位
        }
        else if((dis_data_z<=0)&&(dis_data_x<0))           //第三象限
        {
            bj=1;
            dis_data_z=-dis_data_z;
                dis_data_x=-dis_data_x;
        DisplayOneChar(8,0,'-');  //显示正负符号位
        }
        else if((dis_data_z>=0)&&(dis_data_x>0))
         DisplayOneChar(8,0,' ');                //第一象限

    mg_x=(float)dis_data_x*3.9;  //计算数据和显示,查看ADXL345快速入门第4页,1LSB=3.9mg(毫g)
        mg_z=(float)dis_data_z*3.9;         //强制类型转换,dis_data_z的类型和值不会发生改变

        jd=atan2(mg_z,mg_x)*(180/3.14159);
        if(bj==1)jd=180-jd;
          //jd=jd*10;  消除小数点,便于转换数据和显示
    conversion(jd*10);      //转换出显示需要的数据                                        //
        DisplayOneChar(6,0,'X');
        DisplayOneChar(7,0,':');
        DisplayOneChar(9,0,qian);
    DisplayOneChar(10,0,bai);
    DisplayOneChar(11,0,shi);
    DisplayOneChar(12,0,'.');
        DisplayOneChar(13,0,ge);
        DisplayOneChar(14,0,0xdf);            //显示 °
        DisplayOneChar(15,0,' ');
}

void PCAinit()        //PCA模块初始化
{
     CCON=0;
         CL=0;
         CH=0;
         CMOD=0x00;        //sysclk/12
         CCAPM0=0x42;//8位PWM,无中断
         CR=1;
         CCAP0H=CCAP0L=256-240;
}
void init_t0()         //定时器0初始化
{
    TUXR&=0x7f;         //12T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R0=1;
        EA=1;
        ET0=1;
}

//*********************************************************
//******主程序********
//*********************************************************
void main()
{
        char H;
        InitLcd();               //液晶初始化ADXL345
        Delay5ms();
        Init_ADXL345();                 //初始化ADXL345
        PCAinit();
        init_t0();
        H=CCAP0H;

        while(1)
        {
                if(p33==0)
                {
                     Delay5ms();
                     if(p33==0)
                     {
                          H=H+5;
                              if(H>255)H=255;
                              CCAP0H=H;
                              CCAP0L=H;
                              while(p33==0);
                      }
            }
                if(p31==0)
                {
                     Delay5ms();
                     if(p31==0)
                         {
                            H=H-5;
                                if(H<0)H=0;
……………………

网友A:
谢谢 大神解答

网友B(2018-04-23):
非常感谢大神的程序,Y轴的怎么写麻烦大神指导下?

网友C(2018-11-21):
代码写得好乱,不好分析。

网友D(2019-04-26):
好的,后面的程序。

网友E(2019-07-06):
sbit  p22=P2^2;
sbit  p31=P3^1;
sbit  p33=P3^3;这连接的是什么

网友F(2020-07-28):
不错,有用的数据

网友G(2020-11-16):
有接法吗

网友H:
感谢分享,最近正在研究这个

网友I(2021-09-11):
精度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