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C5615 10Bit DAC-单极性输出 源码 原理图等超全资料大全

楼主:
TLC5615芯片10Bit DAC-单极性输出资料

附件里面还包含以下资料:
AVR 1024.txt
用DA(TLC5615)芯片产生正弦波!.doc

TLC5615 10位高速串行DA模块/正弦波发生器

最新升级V3.0,自带负压发生器,单电源供电即可输出双极性正弦波!

一、模块主要特点

1.10位高速串行DATLC5615,仅占用3个IO口。
2.1%%精度2.048VLM4040电压基准,精确输出电压。
3.直接电压输出,无需运放转换,性能远超DAC0832等电流型DA。
4.输出信号带运放跟随器缓冲输出,阻抗低、线性好!
5.自带运放信号变换,将DA输出减去2.048V,支持直接输出双极性正负脉冲(V2.0需要负电源,V3.0单5V即可)。
6.自带负压发生器(仅V3.0,2.0老版本需要负电源),单5V供电即可输出双极性正弦波。

二、管脚说明

V2.0老版本管脚说明:
Vin+:正电源输入,单电源模式输入范围为:5-16V,双电源模式下为3V-8V
Vin-:负电源输入,单电源模式下悬空不接,电源选择拨到S模式。双电源输入范围(-3V)-(-8V)。要输出双极性正弦波必须输入负电压,并且将电源选择开关拨到D,即双电源模式。
Aout+:运放跟随器缓冲输出,和DA输出完全相同,阻抗更低。
Aout-:双极性输出,仅双电源模式下可用。将输出信号减去2.048V。硬件支持直接输出双极性正弦波(-2.048V)-(2.048V)。DI:数据输入
SCK:时钟输入
CS:器件片选
Dout:级联输出管脚

V3.0新版本管脚说明:
VIN:单5V电源正极输入。
GND:单5V电源负极输入。
Aout+:运放跟随器缓冲输出,0-4.096V。
Aout-:双极性输出端,无需双电源,模块自带负电压发生器,范围(-2.048V)-(+2.048V),Aout- =(2.048V-DA),(即DA输出大于2.048时输出负,小于2.048时输出正。)。
DI:数据输入
SCK:时钟输入
CS:器件片选
Dout:级联输出管脚

确认收货后向客服索要资料,包含电路原理图(仅V3.0,V2.0版本淘汰中)、正弦波、三角波C51程序、相关器件资料等。

/*
  * 水星电子科技
  ******************************************************************************
  * @注意
  *STM32F103C8与TCL5615连接如下:
  *STM32                        TCL5615
  *PA2                ->                CS
  *PA5                ->                SCLK
  *PA6                ->                DOUT
  *PA7                ->                DIN
  ******************************************************************************
  */
/* Includes ------------------------------------------------------------------*/

#include "delay.h"
#include "TCL5615.h"
#include "var_decl.h"
#include "wave_form.h"
const char Logo[]= "\
******************水星电子科技*****************\r\n\
******************------------*****************\r\n\
******************TCL5615 TEST*****************\r\n\
-----------------------------------------------\r\n\
-----------------------------------------------\r\n\
-----------------------------------------------\r\n\
-----------------------------------------------\r\n\
-----------------------------------------------\r\n\
-----------------------------------------------\r\n\
";

int  main(void)
{
        TCL5615_init();
        while(1)
        {
        sin_wave();                                         //默认输出正弦波
        //triangle_wave();                         //三角波
……………………

TLC5615迷你板10Bit

网友A(2019-01-09):
非常好的帖子

网友B(2019-05-27):
非常感谢,对我帮助非常大

网友C(2019-07-29):
感谢感谢,正好要这个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