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C5615 10位DAC双极性板资料 带stm32和51程序及大量参考资料

楼主(2017-07-27):
TLC5615芯片带10位DAC 双极性板资料V2017

TLC5615的原理图:

TLC5615大量参考资料:

示范例程包含51单片机 stm32和avr单片机的源程序

TLC5615 Sine 1024 51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
【中文名】水星电子科技
【英文名】Mercury  Electronics Technology
【店铺网址】选购您喜爱的宝贝,欢迎。
【服务承诺】如实描述,真实可信,拒绝一切虚标。专业开发,优质服务,提供高品质各类电子模块。
【版权声明】原创程序,仅限学习交流,禁止商业应用。引用请注明版权和作者信息!
【作者】leaf
【修改日期】09.13
感谢支持原创设计!!!
************************************************************************************/

/************************************************************************************
【配套产品】
1.TLC5615 DA模块
2.TLC5615 正弦波模块
【程序功能】TLC5615输出1024点正弦波
【适应芯片】
STC89C52RC
STC89LE52RC
STC12C5A60S2
STC12LE5A60S2均兼容。
对于其他型号的芯片,修改IO配置即可。
【晶振频率】
4-24M任意频率(不得超过对应的MCU型号最高频率均可),仅仅是运行速度不同。
【操作说明】
主芯片:STC89C52RC,11.0592M,约30HZ.
主芯片:STC12C5A60S2,22.1184M晶振,约160HZ。
其他频率可自行更换晶振和调节参数实现!
【注意事项】
1.LED连接时,不能使用P1口的ADC功能(STC12)。如通过排针引出其他功能,也请注意LED可能造成的干扰。
2.TLC5615 DA模块本身必须使用5V电源,控制信号可以接受3.3V或者5V。
3.请注意极性!
【IO配置】
DIN                --->        P1.0
SCLK        --->        P1.1
CS                --->        P1.2
Dout        --->        空,未定义
************************************************************************************/
#include<reg52.h>                                                        //包含51单片机寄存器定义的头文件
#include<intrins.h>                                                //包含nop函数的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
sbit DIN        =P1^0;                                                        //IO定义
sbit SCLK        =P1^1;
sbit CS                =P1^2;

uint code sin1[1024]=                                        //1024点12位数据的正弦波表
{
0x1FF,0x202,0x205,0x208,0x20C,0x20F,0x212,0x215,0x218,0x21B,0x21E,0x221,0x225,0x228,0x22B,0x22E
,0x231,0x234,0x237,0x23A,0x23E,0x241,0x244,0x247,0x24A,0x24D,0x250,0x253,0x256,0x25A,0x25D,0x260
…………限于本文篇幅 余下代码请从51黑下载附件…………
,0x16B,0x16E,0x171,0x174,0x177,0x17A,0x17D,0x180,0x183,0x186,0x189,0x18C,0x18F,0x192,0x195,0x198
,0x19B,0x19E,0x1A1,0x1A4,0x1A8,0x1AB,0x1AE,0x1B1,0x1B4,0x1B7,0x1BA,0x1BD,0x1C0,0x1C4,0x1C7,0x1CA
,0x1CD,0x1D0,0x1D3,0x1D6,0x1D9,0x1DD,0x1E0,0x1E3,0x1E6,0x1E9,0x1EC,0x1EF,0x1F2,0x1F6,0x1F9,0x1FC};
void delay_us(unsigned char n)                                //us级延时函数
        {
                 unsigned char i;
                 for(i=0;i<n;i++);
        }
/******************************************************************
        1.sclk的上升沿数据进入输入寄存器
        2.在sclk为低的时候,CS的上升沿数据开始DA转化
        3.连续输入12位数据,高位在前,其中前10位有效,后两位补0
        ***************************************************************/
void output(uint DA_Value)                                                //TLC5615驱动函数
        {
                unsigned char i;
                DA_Value=DA_Value<<6;                                                        //将DA_Value左移6位,即nnnn nnnn nnnn变为nnnn nnnn nn00 0000

                SCLK=0;                                                                                                    //为低,准备输入数据
                CS=0;                                                                                                    //片选
                for(i=12;i>0;i--)                                                                        //从高位开始,连续取出12位数据,
                        {
                                if(DA_Value&0x8000)                                                //和1000 0000 0000 0000        求与,获取最高位的值。
                                DIN=1;
                                else
                                DIN=0;
                                SCLK=1;                                                                                                //上升沿,进入输入寄存器
                                SCLK=0;                                                                                                //准备下一次输入
                                DA_Value=DA_Value<<1;                                                                                                //左移1位,准备输入下一位数据
                        }
                        CS=1;                                                                                                    //在sclk为低的时候,CS上升沿,数据开始DA转化
        }
void main()
{
   uint i;
   while(1)
                {
                        i=0;
                        for(i=0;i<1023;i++)                                                //连续取出1024点正弦数据
                        output(sin1[i]);                                                        //输出正弦波

        }
……………………

所有资料51hei提供下载(stm32和avr代码都有完整版):

网友A:
TLC5615 10位DAC 双极性板资料V2017.03.17
十分感谢,太有用了!

网友B(2018-06-19):
感谢 真好需要!!!!!!!!!!!

网友C(2020-06-21):
很好奇是怎么做到负压输出的

网友C:
很好奇楼主怎么做到负压输出

网友D(2020-07-24):
雪中送炭啊  谢谢阿婆主!

网友E(2021-04-22):
请问如何调节幅值?

网友F(2021-05-27):
谢谢分享,51有你更精彩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