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救,关于串口通讯的细节问题

楼主(2017-07-27):
查了一些资料但没有详细说明,请大神解惑,谢谢
定时器T1做波特率发生器ET1 = 0;TR1 = 1;是说令定时器T1至溢出不产生中断吗?
     是的话溢出后会发生什么,仅仅是TF1置1吗?
     不是的话空白的中断函数与波特率有什么关系?

定时器T1做波特率发生器与串口中断有什么联系?
      T1是怎么为串口中断函数服务的?

网友A:
去看书 里边写的一清二楚

网友B:
定时器T1做波特率发生器仅仅是给串口硬件提供时间基准和采样脉冲,如果没有同时利用T1中断做其他任务就不需要开启T1中断,串口的收/发中断与T1中断开闭没有直接关联。

网友C:
串口波特率由时基CLK决定,CLK的来源有多种可选择,选择T1只是其中之一,但无论取谁做时基,它都必须重复输出固定脉冲。
所以当你选择T1做CLK时,T1必须重复提供CLK脉冲,而T1只有重复计数溢出才能输出脉冲。
楼主提出这个问题,是在T1溢出与T1中断之处有模糊不清理解。
1、只要起动的T1(TR1 = 1),T1溢出是迟早的事。无论你复不复位T1的时常数,它都必将溢出!因为只要T1的CLK被接通(TR1 = 1就是合上了T1的CLK输入),+1就是必然的,计满也将是必然的,溢出也就必然的了,溢出后回0(或重置),再+1计数,再溢出也是必然的。
2、溢出是中断的条件,但你可以让它不中断,只要切断它通往中断的开关(ET1 = 0)就可以了。不过切不断它通向串口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