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寻迹小车四电机驱动 4红外探头 驱动程序

楼主(2017-07-27):
本程序基于STC89C52RC
晶振11.0592MHZ
四电机驱动
4红外寻迹探头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math.h>

sbit IN1=P1^0; //IN0-3接入第一个L298N驱动模块的IN1-4
sbit IN2=P1^1;
sbit IN3=P1^2;
sbit IN4=P1^3;
sbit IN5=P1^4; //IN4-7接入第二个L298N驱动模块的IN1-4
sbit IN6=P1^5;
sbit IN7=P1^6;
sbit IN8=P1^7;
sbit ENA1=P2^4;        //第一个L298N驱动模块ENA
sbit ENB1=P2^5;        //第一个L298N驱动模块ENB
sbit ENA2=P2^6;        //第二个L298N驱动模块ENA
sbit ENB2=P2^7;        //第二个L298N驱动模块ENB

sbit Left_1_led = P2^0;  //寻迹模块接口第一路输出信号,即OUT1
sbit Right_1_led = P2^1; //寻迹模块接口第二路输出信号,即OUT2
sbit Left_2_led = P2^2;  //寻迹模块接口第三路输出信号,即OUT3
sbit Right_2_led = P2^3; //寻迹模块接口第四路输出信号,即OUT4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Left_go      {IN1=1,IN2=0,IN3=1,IN4=0;}  //左边两个电机向后转
#define Left_back    {IN1=0,IN2=1,IN3=0,IN4=1;}  //左边两个电机向前转
#define Left_Stop    {IN1=0,IN2=0,IN3=0,IN4=0;}  //左边两个电机停转
#define Right_go     {IN5=1,IN6=0,IN7=1,IN8=0;}  //右边两个电机向前转
#define Right_back   {IN5=0,IN6=1,IN7=0,IN8=1;}  //右边两个电机向后转
#define Right_Stop   {IN5=0,IN6=0,IN7=0,IN8=0;}  //右边两个电机停转

uchar t=0;         // 中断计数器
uchar m1=0; // 电机1速度值
uchar m2=0; // 电机2速度值
uchar tmp1,tmp2; // 电机当前速度值
uchar vn=50;

void run(void);   //前进
void back(void);  //后退
void left(void);  //左转
void right(void); //右转
void stop(void);  //停止
void TIM0_Init(void);  //配置定时器0
void motor(uchar index, char speed); //电机调速
void track(void);  //循迹函数
void delay(unsigned int xms);        //延时函数 输入1000 则延时1000ms
void main()
{
        TIM0_Init();
        motor(1,45);   //左边两马达速度调为(100%-45%)*全速
        motor(2,45);   //右边两马达速度调为(100%-45%)*全速
        while(1)
        {
                track();   //循迹
          }
}

void run(void)  //前进
{
        Left_go;
        Right_go;
}
void back(void)        //后退
{
        Left_back;
        Right_back;
}
void left(void)        //左转
{
        Left_back;
        Right_go;
}
void right(void) //右转
{
        Left_go;
        Right_back;
}
void stop(void) //停止
{
        Left_Stop;
        Right_Stop;
}
/*                      红外对射管分布                                                                */
/*   Left_1_led    Left_2_led     Right_2_led==1    Right_1_led==1  */
void track(void)
{
        if((Left_2_led==1&&Right_2_led==1))    //中间两路同时检测到黑线 前进
        {
                run();
        }
        else          //当中间两路未同时检测到黑线时,若↓ ↓ ↓
        {
                if(Right_1_led==1|Right_2_led==1)     //右边检测到黑线 右转
                {
                        right();
                }
                  if(Left_1_led==1|Left_2_led==1)      //左边检测到黑线 左转
                  {
                           left();
                  }
                  if(Right_1_led==0&&Right_2_led==0&&Left_2_led==0&&Left_1_led==0)  //四路信号同时没检测到黑线
                  {
                           stop();
                  }
        }
}
void motor(uchar index, char speed)
{
        if(speed>=-100 && speed<=100)
        {
                if(index==1) // 电机1的处理
                {
                        m1=abs(speed); // 取速度的绝对值
                }
                if(speed<0) // 速度值为负则反转
                {
                        IN1=0;
                        IN5=0;
                        IN2=1;
                        IN6=1;
                }
                else // 不为负数则正转
                {
                IN1=1;
                IN5=1;
                IN2=0;
                IN6=0;
                }
        }
        if(index==2) // 电机2的处理
        {
                m2=abs(speed); // 电机2的速度控制
        }
        if(speed<0) // 电机2的方向控制
        {
                IN3=0;
                IN7=0;
                IN4=1;
                IN8=1;
        }
        else
        {
                IN3=1;
                IN7=1;
                IN4=0;
                IN8=0;
        }
}

void TIM0_Init(void)
{
        TMOD=0x02; // 设定T0的工作模式为2
        TH0=0x9B; // 装入定时器的初值
        TL0=0x9B;
        EA=1; // 开中断 */
        ET0=1; // 定时器0允许中断
        TR0=1; // 启动定时器0
        motor(1,40);
        motor(2,40);
}
……………………

网友A(2019-11-24):
赞啊,nice,感谢大佬,

网友B(2020-01-08):
你的程序里没有用到延时函数啊

网友B:
你的晶振是多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