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知道怎么把.hex文件转化为.c文件吗

楼主(2017-07-27):
各位大佬知道怎么把.hex文件转化为.c文件吗?请赐教

楼主:
我有一些.hex文件,但我只知道c语言,所以想把它转化为.c文件,如果知道的,还请大佬赐教,小弟我当万分感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有一些.hex文件,但我只知道c语言,所以想把它转化为.c文件,如果知道的,还请大佬赐教,小弟我当万分感 ...

hex是编译后的文件,不能转回c了。

网友B:
OllyDbg 逆向工程

网友C:
那得原作者才能办到,一般人是无法把0和1转化成VIOD的。

网友D:
文件有两种,一种是文本文件,一种是程序二进制文件,不管哪种文件都可以用十六进制编码来显示,称为hex文件。

网友E:
说明楼主太初级,迷恋于C。
1、C与HEX并不是一一映射的,有可能N个人写的C,会出同一个HEX,你希望回成哪个人写的呢?或许你可能说:任意一个孝可以,只要能转C就行。
同一个C程序,用不同的编译器去编译生成的HEX也不一定相同。
2、将HEX转C是很困难的事,只有C的超级高手才有可能还原,也只是“可能”,他必须充分了解C的编译规律与特点,才能进行反编译。
由于单片机是最底层的控制器,它与硬件是直接连接的,如果不了解硬件需求是无法理解程序意图的,这对反编译是不利的。
3、即使有能力做到HEX转C,也不会做这件事,一定是做:HEX→BIN→汇编,这种事我做过好几次,每次都花了几个月的时间,而且必须有硬件在手,且事先有可以运行的成品,进行功能、接口的比对。最后还原成程序流程图,以解出程序的意图。有了流程图,就可以用C重写了。就算是“还原”了,不过,有汇编程序又有流程图,也就没有再写C的必要了。

网友F:
不好办啊

楼主:
【统一回复】谢谢各位大佬的回复,既然不可以从.hex文件转化为.c文件,那我也就不用在这个问题上纠结太久了。

网友G:
楼主是想破解别人的劳动成果吗?这个需要解密,得专业人士。华强北好象有这样的人。

网友H:
基本不能,而且难度很大,不然的话这样有抄袭别人程序的嫌疑了

网友I:
好像不能转 ,不然别人单片机的程序不泄露了   那程序员都没饭吃了

网友J:
可能不能转了吧
这应该也是一种对源程序代码的保护吧

网友K:
这不就叫破解了?如果能一下子抄出来以后程序员吃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