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黑白木板上进行摄像头定位怎么弄

楼主(2017-07-27):
在黑白木板上,通过ov7670进行定位,单片机用stm32。该怎么弄?

网友A:
黑白木板没必要用摄像头,灰度传感器就可以

网友B:
请教:定位的原理是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黑白木板没必要用摄像头,灰度传感器就可以

谢谢你,但我想学的就是摄像头定位,请问该怎么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