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C522制作的刷卡加密码门禁系统源码资料

楼主(2017-07-27):
内含有源代码和12864的资料以及程序
这也是朋友给我的资料 最近才看懂
分享给大家

#include "reg52.h"
#include "main.h"
#include "mfrc522.h"
#include <string.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和刷卡模块之间通信的  i\o口    使用SPI通信*/
sbit CS=P3^2;            //片选信号
sbit SID=P3^5;                //数据信号
sbit SCLK=P3^4;                //时钟信号
sbit RST=P3^3;                //复位信号

/********************************************************************
* 名称 : delay()
* 功能 : 延时,延时时间为 100us * t。这是通过软件延时,有一定误差。
* 输入 : t
* 输出 : 无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延时函数
{
        unsigned int i,j;
        for(i=0; i<t;  i++)
    for(j=0; j<10; j++);
}

/********************************************************************
* 名称 : sendbyte()
* 功能 : 按照液晶的串口通信协议,发送数据
* 输入 : zdata
* 输出 : 无
***********************************************************************/
void sendbyte(unsigned char zdata)       //    向lcd写一个字节
{
        unsigned int i;
        for(i=0; i<8; i++)
        {
                if((zdata << i) & 0x80)   //一位一位的发送过去
                {
                        SID = 1;
                }
                else
                {
                        SID = 0;
                }
                SCLK = 0;
                SCLK = 1;
        }
}

/********************************************************************
* 名称 : write_com()
* 功能 : 写串口指令
* 输入 : cmdcode
* 输出 : 无
***********************************************************************/
void write_com(unsigned char cmdcode)     //给lcd写命令的
{
        CS = 1;
        sendbyte(0xf8);
        sendbyte(cmdcode & 0xf0);
        sendbyte((cmdcode << 4) & 0xf0);
        delay(2);
}

/********************************************************************
* 名称 : write_data()
* 功能 : 写串口指令
* 输入 : cmdcode
* 输出 : 无
***********************************************************************/
void 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ispdata)   //   向lcd写数据的函数   其中调用了  写字节函数
{
        CS = 1;
        sendbyte(0xfa);
        sendbyte(Dispdata & 0xf0);
        sendbyte((Dispdata << 4) & 0xf0);
        delay(2);
}

/********************************************************************
* 名称 : lcdinit()
* 功能 : 初始化函数
* 输入 : cmdcode
* 输出 : 无
***********************************************************************/
void lcdinit()    //lcd12864的初始化
{
        RST = 0;
        delay(100);
        RST = 1;
        delay(20000);
        write_com(0x30);
        delay(50);
        write_com(0x0c);
        delay(50);
}

/********************************************************************
* 名称 : hzkdis()
* 功能 : 显示字符串
* 输入 : *s
* 输出 : 无
***********************************************************************/
void hzkdis(unsigned char code *s)        //向lcd写一个字符串   函数调用了 写数据函数
{
        while(*s > 0)
    {
                write_data(*s);
                s++;
                delay(50);
    }
}

/********************************************************************
* 名称 : Test()
* 功能 : 显示子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Test()     //   开机的一个显示函数
{
        write_com(0x03);
        delay(50);
        write_com(0x81);
        hzkdis("13级  杨向鹏");
        write_com(0x92);
        hzkdis("毕业设计");
        write_com(0x89);
        hzkdis("电子门禁系统");
        write_com(0x9a);
        hzkdis("请刷卡");
}

//M1卡的某一块写为如下格式,则该块为钱包,可接收扣款和充值命令
//4字节金额(低字节在前)+4字节金额取反+4字节金额+1字节块地址+1字节块地址取反+1字节块地址+1字节块地址取反
unsigned char code data2[4]  = {0x12,0,0,0};
unsigned char code DefaultKey[6] =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unsigned char g_ucTempbuf[20];
unsigned char idata MLastSelectedSnr[4];
unsigned char idata RevBuffer[30];// = {02,02,26};
unsigned char data SerBuffer[20];
unsigned char flag,statu;
unsigned char cmd;
unsigned char j;
unsigned char table_shuju[10];
unsigned char code mima[6] = {14,10,6,13,9,5};   // 对应的按键值    对应的密码为123456
bit CmdValid;
sbit PWM = P3^6;   //控制舵机的io口    使用pwm控制

#define GPIO_KEY P2     //矩阵键盘的输入口
unsigned char pwm,num;
unsigned char KeyValue,z,x,y;

//unsigned int code table[] = {0x00,0xfa,0x3a,0xb0,0xab};   // 这是我的一卡通的id   等你回来可以换成你的
  unsigned int code table[] = {0x00,0xe4,0x8a,0x3a,0xdb};

void Delay10ms(int c )     //延时函数
{
    unsigned char a,b;
    for(;c>0;c--)
        for(b=38;b>0;b--)
            for(a=130;a>0;a--);
}

void iccardcode()    //这是ic卡的读取函数
{
        unsigned char status;
        cmd++;
        switch(cmd)
        {

                case 1:     // Request,Anticoll,Select,return CardType(2 bytes)+CardSerialNo(4 bytes)
                                // 寻卡,防冲突,选择卡    返回卡类型(2 bytes)+ 卡系列号(4 bytes)
                        status= PcdRequest(RevBuffer[1],&RevBuffer[2]);
                        if(status!=0)
                        {
                                status= PcdRequest(RevBuffer[1],&RevBuffer[2]);
                                if(status!=0)
                                {
                                        RevBuffer[0]=1;
                                        RevBuffer[1]=status;
                                        break;
                                }
                        }
                        RevBuffer[0]=3;
                        RevBuffer[1]=status;
                        break;

                case 2:                         // 防冲突 读卡的系列号 MLastSelectedSnr
                        cmd = 0;
                        status = PcdAnticoll(&RevBuffer[2]);
                        if(status!=0)
                        {
                                RevBuffer[0]=1;
                                RevBuffer[1]=status;
                                break;
                        }
                        memcpy(MLastSelectedSnr,&RevBuffer[2],4);
                        RevBuffer[0]=5;
                        RevBuffer[1]=status;
                        break;
        }

        }
/////////////////////////////////////////////////////////////////////
//系统初始化
/////////////////////////////////////////////////////////////////////
void InitializeSystem()    //初始化 中断函数   包括串口中断和外部中断   串口是用来读取ic信息发送给上位机的
{
    P0 = 0xFF; P1 = 0xFF; P3 = 0xFF;

        ET2 = 0;
        T2CON = 0x04;
//   PCON = 0x80;
    SCON = 0x70;
    TMOD = 0x21;        //TMOD = 0x22;

        TH1   = 0xfd;//BAUD_9600;
        TL1   = TH1;
        TR1   = 1;             // 波特率发生器

        TH0 = (65536-458)/256;
    TL0 = (65536-458)%256;

    ET0=1;
        ET1=0;
        EA=1;
        EX0=1;
        IT0 = 1;
        TR2=0;
        ES = 1;

        CmdValid=0;

     LED_GREEN = 1;
     PcdReset();
     PcdAntennaOff();
     PcdAntennaOn();
         M500PcdConfigISOType( 'A' );
     LED_GREEN = 0;
         delay_10ms(10);
     LED_GREEN = 1;
         delay_10ms(10);
     LED_GREEN = 0;
}

/////////////////////////////////////////////////////////////////////
//用T2做延时子程序
/////////////////////////////////////////////////////////////////////

///////////////////////////////////////////////////////////////////////
// 接收和发送中断
///////////////////////////////////////////////////////////////////////
void isr_UART(void) interrupt 4 using 1//  串口中断 上位机使用  实际中没有用处  读取ic卡信息时使用
{
    unsigned char len,i;
          unsigned int j=0;

        if(!RI && TI)
        {
                TI=0;
                len=RevBuffer[0];
                for(i=0;i<len+1;i++)
                {
                        SBUF=RevBuffer[i];
                        while(!TI);
                        TI=0;
                }
                REN=1;
        }
}

void KeyDown(void)     //矩阵键盘的检测函数
{
        char a = 0;
        GPIO_KEY=0x0f;
        if(GPIO_KEY!=0x0f)//读取按键是否按下
        {
                Delay10ms(1);//延时10ms进行消抖
                if(GPIO_KEY!=0x0f)//再次检测键盘是否按下
                {

                        //测试列
                        GPIO_KEY=0X0F;
                        switch(GPIO_KEY)
                        {
                                case(0X07):        KeyValue=0;break;
                                case(0X0b):        KeyValue=4;break;
                                case(0X0d): KeyValue=8;break;
                                case(0X0e):        KeyValue=12;break;
                        }
                        //测试行
                        GPIO_KEY=0XF0;
                        switch(GPIO_KEY)
                        {
                                case(0X70):        table_shuju[y]=KeyValue+3;y++;break;
                                case(0Xb0):        table_shuju[y]=KeyValue+2;;y++;break;
                                case(0Xd0): table_shuju[y]=KeyValue+1;y++;break;
                                case(0Xe0):        table_shuju[y]=KeyValue+16;y++;break;
                        }
                        while((a<50) && (GPIO_KEY!=0xf0))         //检测按键松手检测
                        {
                                Delay10ms(1);
                                a++;
                        }
                }
        }
}

  void main( )
{

        cmd = 0;

        num = 0;
        y = 0;
        flag = 0;
    InitializeSystem( );

                        TR0 = 1;
                        pwm = 5;
                        Delay10ms(30);
                        TR0 = 0;
            delay(1);        //12864初始化
            lcdinit();
            delay(10);

           Test();

    while (1)
    {
    z = 1;
                y = 0;
                iccardcode();        //分析数据
                iccardcode();

                TI = 1;//CALL_isr_UART();
//读取ic卡信息后判断信息对不对
                for(j = 0;j<5;j++)
                {
                        if(RevBuffer[j+1] == table[j])
                        {
                                flag++;
                        }
                }

                if(flag ==5)    //ic信息正确
                {
                            write_com(0x03);
                                        delay(50);
                                        write_com(0x99);
                                        hzkdis("请输入密码");
                            flag = 0;
    while (z)   //ic卡信息正确后 开始让输入密码
    {

                                  KeyDown();
             switch(y)   //按下一个按键显示一个“*”
                                                 {
                                                         case 1:
                                                                 write_com(0x03);
                                                                delay(50);
                                                                write_com(0x99);
                                                                hzkdis("*           ");        break;
                                                         case 2:
                                                                 write_com(0x03);
                                                                delay(50);
                                                                write_com(0x99);
                                                                hzkdis("**           ");        break;
                                                         case 3:
                                                                 write_com(0x03);
                                                                delay(50);
                                                                write_com(0x99);
                                                                hzkdis("***         ");        break;
                                                         case 4:
                                                                 write_com(0x03);
                                                                delay(50);
                                                                write_com(0x99);
                                                                hzkdis("****        ");        break;
                                                         case 5:
                                                                 write_com(0x03);
                                                                delay(50);
                                                                write_com(0x99);
                                                                hzkdis("*****       ");        break;
                                                         case 6:
                                                                 write_com(0x03);
                                                                delay(50);
                                                                write_com(0x99);
                                                                hzkdis("******      ");        break;
                                                         default:break;
                                                 }

                                                   if(table_shuju[y-1] == 16)     //密码不小心数错了  删除“*”  重新输入
                                                         {
                                                                 y = 0;
                                                                 flag = 0;
                                                                  write_com(0x03);
                                                                delay(50);
                                                                write_com(0x99);
                                                                hzkdis("      ");
                                                         }
                                                         if(table_shuju[y-1] == 3)   //按下红色的的确定按键
                                                        {
                                                                for(x = 0;x<6;x++)   //判定密码对不对  如果对flag = 6
                                                                {
                                                                        if(table_shuju[x] == mima[x])
                                                                                flag++;
                                                                }

                                                                if(flag == 6)  // 密码正确
                                                                {

                                                                        TR0 = 1;
                                                                        pwm = 2;      //输出PWM控制舵机开门        当屏幕出现**********    然后依次减少     最后开门时间到舵机回位   门会再次上锁
                                                                        write_com(0x03);
                                                                        delay(50);
                                                                        write_com(0x99);
                  hzkdis("**********");
                                                                        Delay10ms(10);
                                                                        write_com(0x03);
                                                                        delay(50);
                                                                        write_com(0x99);
                  hzkdis("********* ");
                                                                        Delay10ms(10);
                                                                        write_com(0x03);
                                                                        delay(50);
                                                                        write_com(0x99);
                                                                        hzkdis("********  ");
                                                                        Delay10ms(10);
                                                                        write_com(0x03);
                                                                        delay(50);
                                                                        write_com(0x99);
                                                                        hzkdis("*******   ");
                                                                        Delay10ms(10);
                                                                        write_com(0x03);
                                                                        delay(50);
                                                                        write_com(0x99);
                                                                        hzkdis("******    ");
                                                                        Delay10ms(10);
                                                                        write_com(0x03);
                                                                        delay(50);
                                                                        write_com(0x99);
                                                                        hzkdis("*****     ");
                                                                        Delay10ms(10);
                                                                        write_com(0x03);
                                                                        delay(50);
                                                                        write_com(0x99);
                                                                        hzkdis("****      ");
                                                                        Delay10ms(10);
                                                                        write_com(0x03);
                                                                        delay(50);
                                                                        write_com(0x99);
                                                                        hzkdis("***       ");
                                                                        Delay10ms(10);
                                                                        write_com(0x03);
                                                                        delay(50);
                                                                        write_com(0x99);
                                                                  hzkdis("**        ");
                                                                        Delay10ms(10);
                                                                        write_com(0x03);
                                                                        delay(50);
                                                                        write_com(0x99);
                                                                        hzkdis("*         ");
                                                                        Delay10ms(10);
                                                                        write_com(0x03);
                                                                        delay(50);
                                                                        write_com(0x99);
                                                                        hzkdis("          ");
                                                                        pwm = 7;
                                                                        Delay10ms(30);

                                                                        TR0 = 0;         //关闭PWM中断  节约电量

                                                                        Test();
                                                                        z = 0;

                                                                }
                                                                else
                                                                {
                                                                write_com(0x03);
                                                                delay(50);
                                                                write_com(0x99);
                                                                hzkdis("密码错误");

……………………

网友A(2019-05-12):
正在需要此内容啊 ,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