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该如何入门

楼主(2017-07-27):
现在是大学生,51单片机学的还可以但是没做过很大的工程,想直接进军STM32,不知道怎么下手,代码太多了,一个工程里的文件也超级多,根本不知道怎么去下手,有没有老师能给指点一下。

网友A:
照着例程一步步学,或者可以看看视频学习,没有其他捷径。加油

网友A:
照着例程一步步学习,或者可以参考视频去学习,没有其他捷径

网友B:
我觉得买个开发板,学习人家的程序,再结合论坛

网友B:
买个开发板,学习人家的历程,然后再论坛求助

网友C:
以51单片机为基础,51熟练的话可以选择学STM32,需要视频资料加我qq249812240,免费分享,研究生学长给我的!推荐我看

网友D:
写程序,做项目与用STM32,或是51,或是STM8,或是MSP430的关联性不大,关键是你如何构思程序的架构。
楼主说道:“一个工程里的文件也超级多,根本不知道怎么去下手”,就是这个道理。
先不要忙程序如何写。画个达成工程目标的原理图、或列表、或流程图吧。

网友E:
买个开发板边看教材边练习,STM32主要还是了解一下库的应用,以及芯片上有什么资源,不建议一下子看完所有的资源或者视频,按一个功能模块一个功能模块来!

网友F:
你可以照着视频看,正点原子的网站有全套视频

网友G:
首先跟楼主说一下51单片机是很强大的。其次跟楼主分享一下我的32 经验吧。32的话建议你从正点原子入门,当然像野火等也不错。32的话就以库函数开发为主就好,学会的就是调用库函数,根据您例程一步一步来有时候不需要问那么多为什么,简单的一句,牢牢记住就好了,熟能生巧就是这个道理。万事开头难。例程要多看几遍。一次两次肯定不行。你可以选择上午看视频,下午练习,长期坚持,时间长了有些也不用去调用库函数了你直接就打出来了,go to define也就不用经常按了。   坚持就可以,没有别的好技巧。

网友H:
买个全套资料的板,跟着视频和大神学习

网友I:
直接用库函数比较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