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解析MPU6050源程序

楼主(2017-07-27):
使用STM32 MPU6050编写的程序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MY_time_Conf.h"
//#include "uart_1.h"
//#include "dma.h"
//#include "RS485.h"
//#include "74hc595.h"
#include "string.h"

/**************************
模板配置信息:
选用芯片是 stm32f103vc
启动信息:stm32f10x_hd.s
固件库:stm32固件库v3.5
***************************/

#define led_PB12   PBout(12)           //位绑定,位定义PB12口作为LED输出。这样速度最快
//#define led_PB1   PBout(1)           //位绑定,位定义PB1口作为LED输出。这样速度最快
//#define PA9   PAout(10)
//#define CLK1   PDout(0)
//#define CWW1   PDout(1)
//#define CLK2   PDout(2)
//#define CWW2   PDout(3)

//uint8_t i = 0;    //测试用

float a[3],w[3],angle[3],T;
extern unsigned char Re_buf[11],temp_buf[11],counter;
extern unsigned char sign;

/*************************************************
函数: int main(void)
功能: main主函数
参数: 无
返回: 无
**************************************************/

int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Temp[11];
   //u8 i;

   RCC_Configuration();      //初始化时钟
   GPIO_Configuration();      //初始化IO端口
   delay_init(72);            //初始化延时函数
   NVIC_Configuration();      //中断优先级初始化

   USART1_Config();   //初始化 配置USART1
   USART2_Config();   //初始化 配置USART2 (用于接收MPU6050数据)

   delay_ms(200);

   while (1)
   {
      if(sign)
      {
         memcpy(Temp,Re_buf,11);
         sign=0;
         if(Re_buf[0]==0x55)       //检查帧头
         {
            switch(Re_buf[1])
            {
               case 0x51: //标识这个包是加速度包
                  a[0] = ((short)(Temp[3]<<8 | Temp[2]))/32768.0*16;      //X轴加速度
                  a[1] = ((short)(Temp[5]<<8 | Temp[4]))/32768.0*16;      //Y轴加速度
                  a[2] = ((short)(Temp[7]<<8 | Temp[6]))/32768.0*16;      //Z轴加速度
                  T    = ((short)(Temp[9]<<8 | Temp[8]))/340.0+36.25;      //温度
                  break;
               case 0x52: //标识这个包是角速度包
                  w[0] = ((short)(Temp[3]<<8| Temp[2]))/32768.0*2000;      //X轴角速度
                  w[1] = ((short)(Temp[5]<<8| Temp[4]))/32768.0*2000;      //Y轴角速度
                  w[2] = ((short)(Temp[7]<<8| Temp[6]))/32768.0*2000;      //Z轴角速度
                  T    = ((short)(Temp[9]<<8| Temp[8]))/340.0+36.25;      //温度
                  break;
               case 0x53: //标识这个包是角度包
                  angle[0] = ((short)(Temp[3]<<8| Temp[2]))/32768.0*180;   //X轴滚转角(x 轴)
                  angle[1] = ((short)(Temp[5]<<8| Temp[4]))/32768.0*180;   //Y轴俯仰角(y 轴)
                  angle[2] = ((short)(Temp[7]<<8| Temp[6]))/32768.0*180;   //Z轴偏航角(z 轴)
                  T        = ((short)(Temp[9]<<8| Temp[8]))/340.0+36.25;   //温度

                  //printf("X轴角度:%.2f   Y轴角度:%.2f   Z轴角度:%.2f\r\n",angle[0],angle[1],angle[2]);
                  break;
               default:  break;
            }
                        printf("X角度:%.2f  Y角度:%.2f  Z角度:%.2f  X速度:%.2f  Y速度:%.2f  Z速度:%.2f\r\n",angle[0],angle[1],angle[2],w[0],w[1],w[2]);
         }

      }
      delay_ms(50);
   }
}

/*
int main(void)
{

        //u8 i;

        RCC_Configuration();           //初始化时钟
        GPIO_Configuration();           //初始化IO端口
        delay_init(72);                           //初始化延时函数
        NVIC_Configuration();           //中断优先级初始化

        USART1_Config();   //初始化 配置USART1
        USART2_Config();   //初始化 配置USART2 (用于接收MPU6050数据)

        delay_ms(200);

        while (1)
        {
                if(sign)
                {
                        sign=0;
//                        if(Re_buf[0]==0x55)       //检查帧头
//                        {
//                                switch(Re_buf[1])
//                                {
//                                        case 0x51: //标识这个包是加速度包
//                                                a[0] = ((short)(Re_buf[3]<<8 | Re_buf[2]))/32768.0*16;                //X轴加速度
//                                                a[1] = ((short)(Re_buf[5]<<8 | Re_buf[4]))/32768.0*16;                //Y轴加速度
//                                                a[2] = ((short)(Re_buf[7]<<8 | Re_buf[6]))/32768.0*16;                //Z轴加速度
//                                                T    = ((short)(Re_buf[9]<<8 | Re_buf[8]))/340.0+36.25;                //温度
//                                                break;
//                                        case 0x52: //标识这个包是角速度包
//                                                w[0] = ((short)(Re_buf[3]<<8| Re_buf[2]))/32768.0*2000;                //X轴角速度
//                                                w[1] = ((short)(Re_buf[5]<<8| Re_buf[4]))/32768.0*2000;                //Y轴角速度
//                                                w[2] = ((short)(Re_buf[7]<<8| Re_buf[6]))/32768.0*2000;                //Z轴角速度
//                                                T    = ((short)(Re_buf[9]<<8| Re_buf[8]))/340.0+36.25;                //温度
//                                                break;
//                                        case 0x53: //标识这个包是角度包
//                                                angle[0] = ((short)(Re_buf[3]<<8| Re_buf[2]))/32768.0*180;        //X轴滚转角(x 轴)
//                                                angle[1] = ((short)(Re_buf[5]<<8| Re_buf[4]))/32768.0*180;        //Y轴俯仰角(y 轴)
//                                                angle[2] = ((short)(Re_buf[7]<<8| Re_buf[6]))/32768.0*180;        //Z轴偏航角(z 轴)
//                                                T        = ((short)(Re_buf[9]<<8| Re_buf[8]))/340.0+36.25;        //温度
//
//                                                //printf("X轴角度:%.2f   Y轴角度:%.2f   Z轴角度:%.2f\r\n",angle[0],angle[1],angle[2]);
//                                                printf("%.2f   %.2f   %.2f\r\n",angle[0],angle[1],angle[2]);
//                                                break;
//                                        default:  break;
//                                }
//                        }
                        //printf("X角度:%.2f  Y角度:%.2f  Z角度:%.2f  X速度:%.2f  Y速度:%.2f  Z速度:%.2f\r\n",angle[0],angle[1],angle[2],w[0],w[1],w[2]);

//                        if(temp_buf[0]==0x55)       //检查帧头
//                        {
//                                temp_buf[0] = 0;
//                                switch(temp_buf[1])
//                                {
//                                        case 0x51: //标识这个包是加速度包
//                                                a[0] = ((short)(temp_buf[3]<<8 | temp_buf[2]))/32768.0*16;                //X轴加速度
//                                                a[1] = ((short)(temp_buf[5]<<8 | temp_buf[4]))/32768.0*16;                //Y轴加速度
//                                                a[2] = ((short)(temp_buf[7]<<8 | temp_buf[6]))/32768.0*16;                //Z轴加速度
//                                                T    = ((short)(temp_buf[9]<<8 | temp_buf[8]))/340.0+36.25;                //温度
//                                                break;
//                                        case 0x52: //标识这个包是角速度包
//                                                w[0] = ((short)(temp_buf[3]<<8| temp_buf[2]))/32768.0*2000;                //X轴角速度
//                                                w[1] = ((short)(temp_buf[5]<<8| temp_buf[4]))/32768.0*2000;                //Y轴角速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