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调速仿真课程设计报告及单片机汇编程序

楼主(2017-07-27):
电气工程学院

单片机课程设计报告

班    级:134

姓    名:王*旭

学    号:1312021108

设计题目:直流电机调速系统设计

设计时间:12.22~12.28

评定成绩:

评定教师:

摘要:

近年来,随着科技的进步,电力电子技术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直流电机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应用。直流它具有优良的调速特性,调速平滑、方便,调速范围广;需要能满足生产过程自动化系统各种不同的特殊运行要求,从而对直流电机的调速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改变电枢回路电阻调速,改变电枢电压调速等技术已远远不能满足要求,这时通过PWM方式控制直流电机调速的放大应运而生。

本课程设计主要是通过按键调整PWM信号实现直流电机的调速。并实现电路仿真。设计中,采用了AT89C51单片机作为整个控制系统的控制电路的核心部分,配以各种显示、驱动模块,实现对电动机转速的计算和显示。

目录

设计要求  ………………………………………………………  4

总体方案  ………………………………………………………  5

硬件设计  ………………………………………………………  7

软件设计  ………………………………………………………  8

调试过程  ………………………………………………………  11

设计总结  ………………………………………………………  13

其他      ………………………………………………………  14

  • 设计要求

    直流电机调速控制

实现具有电机速度设定、控制及显示的调速系统,功能及指标如下:

  • 电机控制

   要求电机能进行速度设定,速度调控以及正反转功能

  • 数码管显示

   数码管的显示要准确,不可出现异常符号

  • 键盘的输入

   本设计方案中采用键盘输入,要求绘图连线准确,按键无异常响应

  • 程序要求

   程序应尽可能的模块化,对每个模块的功能及作用进行标注

  • 绘图

  绘图的功能要全面,连线尽量少交叉,整体美观。

  • 总体方案

2.1 文献综述

   直流电机的调速方法

  • 电枢回路串电阻调速:调速平滑性差,低速时损耗大、效率低,串入电阻值越大稳定性越差
  • 降低电源电压调速:调速平滑性好,调速前后机械斜率不变稳定性好调速范围广,调速损耗小调速经济性好。
  • 改变励磁磁通调速:调节平滑,励磁电流小能量损耗小经济性好,转速稳定。

芯片选择:DA芯片、mc1413芯片、uln2003芯片等等

分析:在直流电机调速方法中,从性能上选择,应选降低电枢电压调速和改变励磁磁通调速。但从实行的难易程度上看应选择降低电源电压调速。

在芯片的选择上,DA芯片、mc1413芯片和uln2003芯片。前者为数字模拟量转换芯片,后两者功能均为放大电压和电流。这三个芯片均可以设计直流电机的调速控制。从成本上考虑,DA芯片价格超后者,后两者功能都较为相似,但ULN2003便宜少许所以选择ULN2003芯片。

2.2 方案设计

   本方案基于性价比高的原则来设计。通过按键控制PWM信号占空比控制输入电压的幅值来控制直流电机的转速。使用ULN2003芯片来驱动电机。

按键:按键分为停止键,1~10档位调节,正转反转调节及每个档位上的转速微调

数码管显示转速:由占空比计算得转速并加以显示在数码管上

PWM信号:PWM信号占空比控制输入电压的幅值

ULN2003驱动电路:ULN2003 放大信号 通过H桥电路来驱动电机可正反转

直流电机:被控制对象

单片机:用于接收按键值处理并发出相应的PWM信号以及显示转速在数码管上

三、硬件设计

3.1 电路原理图

3.2 器件选择
   考虑单片机无法驱动直流电机所以用了ULN2003这个放大电压的芯片,因为ULN2003最高输出电压为50V完全可以满足所选择电机。且在设计中需要正反转,所以电路选择了H桥电路通过切换输出PWM信号的端口可实现电机的正反转。

F0为输出高电平还是低电平的标志位

JG为定义的数组

JG与JG+1里面分别存储了PWM信号高电平与低电平的次数

FLAG 正反转标志位

IS_BUFF数码管缓冲显示单元首地址

   键盘主要是用线反转法,先给列线全赋0,行线全赋1.有行按下,对应行为0,。同理再给列线全赋1,行线全赋0。哪一列为0则为该列按下。由此可得是哪一个键按下

ULN2003:

ULN2003 的每一对达林顿都串联一个2.7K 的基极电阻,在5V 的工作电压下它能与TTL 和CMOS 电路直接相连,可以直接处理原先需要标准逻辑缓冲器来处理的数据。ULN2003 工作电压高,工作电流大,灌电流可达500mA,并且能够在关态时承受50V 的电压,输出还可以在高负载电流并行运行。ULN2003 采用DIP—16 或SOP—16 塑料封装。
它是双列16脚封装,NPN晶体管矩阵,最大驱动电压=50V,电流=500mA,输入电压=5V,适用于TTL COMS,由达林顿管组成驱动电路。 ULN是集成达林顿管IC,内部还集成了一个消线圈反电动势的二极管,它的输出端允许通过电流为200mA,饱和压降VCE 约1V左右,耐压BVCEO 约为36V。用户输出口的外接负载可根据以上参数估算。采用集电极开路输出,输出电流大,故可直接驱动继电器或固体继电器,也可直接驱动低压灯泡。通常单片机驱动ULN2003时,上拉2K的电阻较为合适,同时,COM引脚应该悬空或接电源。

五、调试过程

5.1 软硬件调试

用Proteus跟Keil联调。将Proteus跟Keil设置好以后,先运行写的程序,没有错误后进入DEBUG模式,点击运行Proteus做出响应。

遇到的问题:

    在仿真过程中我发现按键电机转速并未有变化。在进行联调后,按下按键,单步运行发现键盘程序始终在按键扫描部分跳转,修改了程序,解决了问题。

5.2 运行效果

电机正60转

电机反转150转

六、设计总结

    通过本次设计,加强了我对知识的掌握,使我对设计过程有了全面的了解。为了完成这次设计,我查阅了相关资料,学会了许多知识,培养了我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在对电路设计的过程中,巩固了我的专业知识,使我受益匪浅。

    这次的设计也有不足之处。在测量转速上,我并未用反馈的方法来显示转速,而是通过计算得到转速。这使得转速与真实值有一定的偏差。这主要是因为我一开始所做的准备工作不充分。并未注意到这一部分。这是本次设计给我教训,在以后的工作中一定要对课题做好充分的了解以及准备工作。

参考文献

【1】张毅刚,单片机原理及其应用,高等教育出版社

【2】张毅刚,基于Proteus的单片机课程的基础实验与课程设计,人民邮电出版社

【3】羌予践,电机与电力拖动基础教程,电子工业出版社

【4】谷腰欣司,直流电动机实际应用技巧,科学出版社

FLAG BIT 00H      ;正反转标志位
DIS_BUFF EQU 30H  ;数码管缓冲显示单元首地址
JG  EQU 40H       ;PWM信号占空比数值 & 数码管位选循环次数存储地址
ORG 0000H
LJMP MAIN
ORG 000BH
LJMP IT0P
ORG 0100H
MAIN:MOV SP,#60H
     MOV TMOD,#02H ;T0 方式2
         MOV TL0,#0FEH
         MOV TH0,#0FEH
         MOV JG,#0    ;占空比为0%
         MOV JG+1,#1
         MOV JG+3,#1  ;数码管位选循环1次
         MOV R5,JG
         SETB P2.5    ;输出PWM信号(p2.5为信号输出,将p2.5给p2.7为正转,将p2.5给p2.6为反转)
         SETB F0
         SETB ET0
         SETB EA
         SETB TR0
LOOP:
     LCALL KEY    ;按键扫描
         LCALL DISPLAY;数码管动态显示
         LJMP LOOP
IT0P:DJNZ R5,PWM0
     JB F0,S_LOW
         SETB P2.5
         SETB F0
         MOV R5,JG
PWM0:JB FLAG,PWM1;置1为反转,置0为正转
     JB P2.5,S1
     CLR P2.7
         RETI
S1:         SETB P2.7
         RETI
PWM1:JB P2.5,S2
         CLR P2.6
         RETI
S2:         SETB P2.6
         RETI

S_LOW:CLR P2.5
     CLR F0
         MOV R5,JG+1

EXIT:RETI

KEY: MOV P1,#0FH   ;列线(p1.4~p1.7)为0,行线(p1.0~p1.3)为1
     MOV A,P1
     CJNE A,#0FH,T;检测是否有行按下
         RET
T:   LCALL DELAY   ;延时消抖
     CJNE A,#0FH,H0;是否真的有按键按下
         LJMP LOOP
H0:  JB P1.0,H1    ;检测哪一行按下(为0)
     MOV R3,#0
         LJMP L_SCAN
H1:  JB P1.1,H2
     MOV R3,#4
         LJMP L_SCAN
H2:  JB P1.2,H3
     MOV R3,#8
         LJMP L_SCAN
H3:  JB P1.3,L_SCAN
     MOV R3,#12
L_SCAN:MOV P1,#0F0H;列线(p1.4~p1.7)为1,行线(p1.0~p1.3)为0
L0:  JB P1.4,L1    ;检测哪一行按下(为0)
     MOV R2,#0
         LJMP JS
L1:  JB P1.5,L2
     MOV R2,#1
         LJMP JS
L2:  JB P1.6,L3
     MOV R2,#2
         LJMP JS
L3:  JB P1.7,JS
     MOV R2,#3
JS:  MOV A,R3      ;计算行列值
     ADD A,R2

KEY0:CJNE A,#0,KEY1;关闭电机
         CLR TR0
         SETB P2.5
         MOV JG+3,#1
         MOV DIS_BUFF,#0H
         SETB P2.7
         SETB P2.6
         LJMP LOOP
KEY1:CJNE A,#1,KEY2;一档30转
     SETB TR0
         MOV JG,#208    ;PWM占空比
         MOV JG+1,#30
         LJMP SCREEN
KEY2:CJNE A,#2,KEY3;二挡60转
     SETB TR0
         MOV JG,#178
         MOV JG+1,#60
         LJMP SCREEN
KEY3:CJNE A,#3,KEY4;三挡90转
     SETB TR0
         MOV JG,#148
         MOV JG+1,#90
         LJMP SCREEN
KEY4:CJNE A,#4,KEY5;四挡110转
     SETB TR0
         MOV JG,#128
         MOV JG+1,#110
         LJMP SCREEN
KEY5:CJNE A,#5,KEY6;五档130转
     SETB TR0
         MOV JG,#108
         MOV JG+1,#130
         LJMP SCREEN
KEY6:CJNE A,#6,KEY7;六档150转
     SETB TR0
         MOV JG,#88
         MOV JG+1,#150
         LJMP SCREEN
KEY7:CJNE A,#7,KEY8;七档170转
     SETB TR0
         MOV JG,#68
         MOV JG+1,#170
         LJMP SCREEN
KEY8:CJNE A,#8,KEY9;八档190转
     SETB TR0
         MOV JG,#48
         MOV JG+1,#190
         LJMP SCREEN
KEY9:CJNE A,#9,KEY10;九档210转
     SETB TR0
         MOV JG,#28
         MOV JG+1,#210
         LJMP SCREEN
KEY10:CJNE A,#10,KEY11;满转(由于关闭T0,手动装入数值显示)
      CLR TR0
          CLR P2.5
          MOV JG+3,#3
          JNB FLAG,MINUS1     ;检测正反转
          MOV JG+3,#4
          MOV DIS_BUFF+3,#0AH
MINUS1:
      MOV DIS_BUFF,#8H
          MOV DIS_BUFF+1,#3H
          MOV DIS_BUFF+2,#2H
          JB FLAG,PWM3
          CLR P2.7

          LJMP LOOP
PWM3: CLR P2.6
      LJMP LOOP
KEY11:CJNE A,#11,KEY12

      CLR FLAG          ;标志位置0 正传
          MOV A,#00H
          LJMP KEY0

KEY12:CJNE A,#12,KEY13
      SETB FLAG         ;标志位置1 反转
          MOV A,#00H
          LJMP KEY0

KEY13:CJNE A,#13,KEY14 ;微调占空比  增加转速
      CLR C
          SETB TR0
      MOV A,JG+1
      SUBB A,#239
          MOV A,#10
          JNC KEY10
          MOV R0,#JG+1
      INC @R0
          MOV R0,#JG
      DEC @R0

          LJMP SCREEN

KEY14:CJNE A,#14,KEY15  ;微调占空比 减少转速
      CLR C
      SETB TR0
      MOV A,JG+1
      SUBB A,#1
          MOV A,#11
          JC KEY11
      MOV R0,#JG
          INC @R0
          MOV R0,#JG+1
      DEC @R0

          LJMP SCREEN
KEY15:LJMP LOOP

SCREEN:
       MOV A,JG+1      ;计算转速
       MOV B,#64H
           DIV AB
           MOV DIS_BUFF+2,A
           MOV A,B
           MOV B,#0AH
           DIV AB
           MOV DIS_BUFF+1,A
           MOV DIS_BUFF,B
           MOV R1,#33H

LOOP0: MOV DIS_BUFF+3,#00H;计算位选循环次数
       CJNE @R1,#00H,FZ
           DEC R1
           CJNE R1,#2FH,LOOP0
FZ:    JB FLAG,MINUS
       MOV A,R1
       SUBB A,#2FH
       MOV JG+3,A
       LJMP LOOP

MINUS: INC R1             ;显示负号
       MOV @R1,#0AH
       MOV A,R1
       SUBB A,#2FH

       MOV JG+3,A
       LJMP LOOP
DISPLAY:MOV R1,#DIS_BUFF ;动态显示程序
        MOV R4,JG+3
                MOV B,#10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