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0809A/D转换器基本应用技术

楼主(2017-07-27):
ADC0808/ADC0809是带有8位A/D转换器、8路多路开关以及微处理机兼容的控制逻辑的CMOS组件。它是逐次逼近式A/D转换器,可以和单片机直接接口。
(1).   ADC0809的内部逻辑结构file:///C:/Users/DELL/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1.gif
由上图可知,ADC0809由一个8路模拟开关、一个地址锁存与译码器、一个A/D转换器和一个三态输出锁存器组成。多路开关可选通8个模拟通道,允许8路模拟量分时输入,共用A/D转换器进行转换。三态输出锁器用于锁存A/D转换完的数字量,当OE端为高电平时,才可以从三态输出锁存器取走转换完的数据。
(2).   引脚结构
IN0-IN7:8条模拟量输入通道
ADC0809对输入模拟量要求:信号单极性,电压范围是05V,若信号太小,必须进行放大;输入的模拟量在转换过程中应该保持不变,如若模拟量变化太快,则需在输入前增加采样保持电路。
地址输入和控制线:4条
ALE为地址锁存允许输入线,高电平有效。当ALE线为高电平时,地址锁存与译码器将ABC三条地址线的地址信号进行锁存,经译码后被选中的通道的模拟量进转换器进行转换。ABC为地址输入线,用于选通IN0IN7上的一路模拟量输入。通道选择表如下表所示。

C

B

A

选择的通道

0

0

0

IN0

0

0

1

IN1

0

1

0

IN2

0

1

1

IN3

1

0

0

IN4

1

0

1

IN5

1

1

0

IN6

1

1

1

IN7

数字量输出及控制线:11
ST为转换启动信号。当ST上跳沿时,所有内部寄存器清零;下跳沿时,开始进行A/D转换;在转换期间,ST应保持低电平。EOC为转换结束信号。当EOC为高电平时,表明转换结束;否则,表明正在进行A/D转换。OE为输出允许信号,用于控制三条输出锁存器向单片机输出转换得到的数据。OE1,输出转换得到的数据;OE0,输出数据线呈高阻状态。D7D0为数字量输出线。
CLK为时钟输入信号线。因ADC0809的内部没有时钟电路,所需时钟信号必须由外界提供,通常使用频率为500KHZ
VREF(+),VREF(-)为参考电压输入。
2ADC0809应用说明
(1).     ADC0809内部带有输出锁存器,可以与AT89S51单片机直接相连。
(2).      初始化时,使ST和OE信号全为低电平。
(3).     送要转换的哪一通道的地址到A,B,C端口上。
(4).     在ST端给出一个至少有100ns宽的正脉冲信号。
(5).     是否转换完毕,我们根据EOC信号来判断。
(6).     当EOC变为高电平时,这时给OE为高电平,转换的数据就输出给单片机了。
3实验任务
如下图所示,从ADC0809的通道IN3输入0-5V之间的模拟量,通过ADC0809转换成数字量在数码管上以十进制形成显示出来。ADC0809的VREF接+5V电压。
4电路原理图
P3.7上的开关无用。不要SUN7474来分频,直接在ADC0808的CLK接500KHz。在数码管接上拉电阻。
图1.27.1
5. 系统板上硬件连线
1).    把“单片机系统板”区域中的P1端口的P1.0P1.78芯排线连接到“动态数码显示”区域中的A B C D E F G H端口上,作为数码管的笔段驱动。
2).    把“单片机系统板”区域中的P2端口的P2.0P2.78芯排线连接到“动态数码显示”区域中的S1 S2 S3 S4 S5 S6 S7 S8端口上,作为数码管的位段选择。
3).    把“单片机系统板”区域中的P0端口的P0.0P0.78芯排线连接到“模数转换模块”区域中的D0D1D2D3D4D5D6D7端口上,A/D转换完毕的数据输入到单片机的P0端口
4).    把“模数转换模块”区域中的VREF端子用导线连接到“电源模块”区域中的VCC端子上;
5).    把“模数转换模块”区域中的A2A1A0端子用导线连接到“单片机系统”区域中的P3.4 P3.5 P3.6端子上;
6).    把“模数转换模块”区域中的ST端子用导线连接到“单片机系统”区域中的P3.0端子上;
7).    把“模数转换模块”区域中的OE端子用导线连接到“单片机系统”区域中的P3.1端子上;
8).    把“模数转换模块”区域中的EOC端子用导线连接到“单片机系统”区域中的P3.2端子上;
9).    把“模数转换模块”区域中的CLK端子用导线连接到“分频模块”区域中的 /4 端子上;
10).   把“分频模块”区域中的CK IN端子用导线连接到“单片机系统”区域中的 ALE 端子上;
11).    把“模数转换模块”区域中的IN3端子用导线连接到“三路可调压模块”区域中的 VR1 端子上;
6. 程序设计内容
(1).     进行A/D转换时,采用查询EOC的标志信号来检测A/D转换是否完毕,若完毕则把数据通过P0端口读入,经过数据处理之后在数码管上显示。
2).    进行A/D转换之前,要启动转换的方法:
ABC=110选择第三通道
ST=0,ST=1,ST=0产生启动转换的正脉冲信号
7. 汇编源程序
CH         EQU30H
DPCNT   EQU31H
DPBUF   EQU33H
GDATA   EQU32H
ST          BITP3.0
OE         BITP3.1
EOC       BITP3.2

              ORG00H
              LJMPSTART
              ORG0BH
              LJMPT0X
              ORG30H
START:   MOVCH,#0BCH
       MOV P3,CH   //通道3
              MOVDPCNT,#00H
              MOVR1,#DPCNT
              MOVR7,#5
              MOVA,#10
              MOVR0,#DPBUF
LOP:      MOV@R0,A
              INCR0
              DJNZR7,LOP
              MOV@R0,#00H
              INCR0
              MOV@R0,#00H
              INCR0
              MOV@R0,#00H
              MOVTMOD,#01H
              MOVTH0,#(65536-4000)/256
              MOVTL0,#(65536-4000) MOD 256
              SETBTR0
              SETBET0
              SETBEA
WT:        CLRST
              SETBST
              CLRST
WAIT:    JNBEOC,WAIT
              SETBOE
              MOVGDATA,P0
              CLROE
       movdptr,#tab        ;AD转换结果转换成BCD
           mov a,GDATA
           movc a,@a+dptr
       movb,#2
       div ab
       movr1,b
       movb,#10
       div ab
           mov 38H,a
           mov 39H,b
           cjne r1,#01,kk1
        mov 3AH,#05
back:   SJMP WT
kk1:    mov 3AH,#00
        ajmp back
                                                          //MOVA,GDATA
                                                          //MOVB,#100
                                                          //DIVAB
                                                          //MOV33H,A
                                                          //MOVA,B
                                                          //MOVB,#10
                                                          //DIV AB
                                                          //MOV34H,A
                                                          //MOV35H,B
                                                          //SJMPWT
T0X:       NOP
              MOVTH0,#(65536-350)/256
              MOVTL0,#(65536-350) MOD 256
MOV A,#0FFH
              MOV P2,A              //清屏
        MOV A,DPCNT
              CJNE A,#5,NEX
              MOV DPTR,#DPCD
              MOV A,DPCNT
              ADD A,#DPBUF
              MOV R0,A
              MOV A,@R0
              MOVC A,@A+DPTR
              ORL A,#080H
              MOV P1,A
              SJMP NEX1
NEX:    MOV DPTR,#DPCD
              MOVA,DPCNT
              ADDA,#DPBUF
              MOVR0,A
              MOVA,@R0
              MOVCA,@A+DPTR
              MOVP1,A
NEX1:   MOV DPTR,#DPBT
              MOVA,DPCNT
              MOVCA,@A+DPTR
              MOVP2,A
              INCDPCNT
              MOVA,DPCNT
              CJNEA,#8,NEXT
              MOVDPCNT,#00H
NEXT:    RETI
DPCD:    DB3FH,06H,5BH,4FH,66H
              DB6DH,7DH,07H,7FH,6FH,00H
DPBT:    DB0FEH,0FDH,0FBH,0F7H
              DB0EFH,0DFH,0BFH,07FH .
tab:
db  0,    0,  0,     1,    0,    2,    0,    0,    3,    0
db    4,    0,    0,    5,    0,    6,    0,    0,    7,    0
db    8,    0,    0,    9,    0,    0,    10,   0,    11,   0
db    0,    12,   0,    13,   0,    0,    14,   0,    15,   0
db    0,    16,   0,    17,   0,    0,    18,   0,    19,   0
db    0,    20,   0,    0,    21,   0,    22,   0,    0,    23
db    0,    24,   0,    0,    25,   0,    26,   0,    0,    27
db    0,    28,   0,    0,    29,   0,    0,    30,   0,    31
db    0,    0,    32,   0,    33,   0,    0,    34,   0,    35
db    0,    0,    36,   0,    37,   0,    0,    38,   0,    39
db    0,    0,    40,   0,    0,    41,   0,    42,   0,    0
db    43,   0,    44,   0,    0,    45,   0,    46,   0,    0
db    47,   0,    48,   0,    0,    49,   0,    50,   0,    0
db    51,   0,    0,    52,   0,    53,   0,    0,    54,   0
db    55,   0,    0,    56,   0,    57,   0,    0,    58,   0
db    59,   0,    0,    60,   0,    0,    61,   0,    62,   0
db    0,    63,   0,    64,   0,    0,    65,   0,    66,   0
db    0,    67,   0,    68,   0,    0,    69,   0,    70,   0
db    0,    71,   0,    0,    72,   0,    73,   0,    0,    74
db    0,    75,   0,    0,    76,   0,    77,   0,    0,    78
db    0,    79,   0,    0,    80,   0,    0,    81,   0,    82
db    0,    0,    83,   0,    84,   0,    0,    85,   0,    86
db    0,    0,    87,   0,    88,   0,    0,    89,   0,    90
db    0,    0,    91,   0,    0,    92,   0,    93,   0,    0
db    94,   0,    95,   0,    0,    96,   0,    97,   0,    0
db    98,   0,    99,   0,    0,    100, 0,    0,    0
              END

8. C语言源程序1
#include <AT89X52.H>
unsigned char code dispbitcode[]={0xfe,0xfd,0xfb,0xf7,
0xef,0xdf,0xbf,0x7f};
unsigned char code dispcode[]={0x3f,0x06,0x5b,0x4f,0x66,
                           0x6d,0x7d,0x07,0x7f,0x6f,0x00};
unsigned chardispbuf[8]={10,10,10,10,10,0,0,0};
unsigned char code tab[]={0,0,  0,     1,    0,    2,    0,    0,    3,    0,
                         4,   0,    0,    5,    0,    6,    0,    0,    7,    0 ,
                         8,   0,    0,    9,    0,    0,    10,   0,    11,   0 ,
                         0,   12,   0,    13,   0,    0,    14,   0,    15,   0 ,
                         0,   16,   0,    17,   0,    0,    18,   0,    19,   0,
                         0,   20,   0,    0,    21,   0,    22,   0,    0,    23,
                         0,   24,   0,    0,    25,   0,    26,   0,    0,    27,
                         0,   28,   0,    0,    29,   0,    0,    30,   0,    31,
                         0,   0,    32,   0,    33,   0,    0,    34,   0,    35,
                         0,   0,    36,   0,    37,   0,    0,    38,   0,    39,
                         0,   0,    40,   0,    0,    41,   0,    42,   0,    0,
                         43,0,     44,   0,    0,    45,   0,    46,   0,    0,
                         47,0,     48,   0,    0,    49,   0,    50,   0,    0,
                         51,0,     0,    52,   0,    53,   0,    0,    54,   0 ,
                         55,0,     0,    56,   0,    57,   0,    0,    58,   0,
                         59,0,     0,    60,   0,    0,    61,   0,    62,   0,
                         0,   63,   0,    64,   0,    0,    65,   0,    66,   0,
                         0,   67,   0,    68,   0,    0,    69,   0,    70,   0,
                         0,   71,   0,    0,    72,   0,    73,   0,    0,    74,
                         0,   75,   0,    0,    76,   0,    77,   0,    0,    78,
                         0,   79,   0,    0,    80,   0,    0,    81,   0,    82,
                         0,   0,    83,   0,    84,   0,    0,    85,   0,    86,
                         0,   0,    87,   0,    88,   0,    0,    89,   0,    90,
                         0,   0,    91,   0,    0,    92,   0,    93,   0,    0,
                         94,0,     95,   0,    0,    96,   0,    97,   0,    0,
                         98,0,     99,   0,    0,    100,0,     0,    0};
unsigned char dispcount;
unsigned int R1;
sbit ST=P3^0;
sbit OE=P3^1;
sbit EOC=P3^2;
unsigned char channel=0xbc; //1011 1100,ABC=110选择第三通道同时使ST=0,OE=0输出数据线呈高阻状态,EOC=1。
unsigned char getdata;
void main(void)
{
TMOD=0x01;
TH0=(65536-4000)/256;
TL0=(65536-4000)%256;
  TR0=1;
ET0=1;
EA=1;
P3=channel;

while(1)
    {
     ST=0;
     ST=1;
     ST=0;
     while(EOC==0);
     OE=1;
     getdata=P0;
      OE=0;
getdata=tab[getdata];
         R1=getdata%2;
      getdata=getdata/2;
      dispbuf[5]=getdata/10;
      dispbuf[6]=(getdata%10);
         if(R1==1)
           dispbuf[7]=5;
         else
           dispbuf[7]=0;
//dispbuf[2]=getdata/100;
//getdata=getdata%10;
                                                //dispbuf[1]=getdata/10;
                                                //dispbuf[0]=getdata%10;
    }
}
void t0(void) interrupt 1 using 0
{
TH0=(65536-350)/256;
TL0=(65536-350)%256;
  P2=0xff;
  if(dispcount==5)
  {P1=dispcode[dispbuf[dispcount]]|0x80;
  P2=dispbitcode[dispcount]; }
  else
  {P1=dispcode[dispbuf[dispcount]];
  P2=dispbitcode[dispcount]; }
                                         //P1=dispcode[dispbuf[dispcount]];
                                         //P2=dispbitcode[dispcount];
dispcount++;
if(dispcount==8)
    {
     dispcount=0;
    }
}
9. C语言源程序 2
#include <AT89X52.H>
unsigned char codedispbitcode[]={0xfe,0xfd,0xfb,0xf7,
0xef,0xdf,0xbf,0x7f};
unsigned char code dispcode[]={0x3f,0x06,0x5b,0x4f,0x66,
                           0x6d,0x7d,0x07,0x7f,0x6f,0x00};
unsigned chardispbuf[8]={10,10,10,10,10,10,10,10};

unsigned char dispcount;

sbit ST=P3^0;
sbit OE=P3^1;
sbit EOC=P3^2;
unsigned char channel=0xbc;
unsigned char getdata;
long int i;            //因为8位二进制最高为255,后面的i=getdata*196;最大值超过255,所以要定义更大的空间
                        (基于8051+ADC0809设计数字电压表的汇编实现.doc
void main(void)
{
TMOD=0x01;
TH0=(65536-4000)/256;
TL0=(65536-4000)%256;
TR0=1;
ET0=1;
EA=1;
P3=channel;

while(1)
    {
     ST=0;
     ST=1;
     ST=0;
     while(EOC==0);
     OE=1;
     getdata=P0;
     OE=0;
i=getdata*196;
dispbuf[5]=i/10000;
i=i%10000;
dispbuf[6]=i/1000;
i=i%1000;
dispbuf[7]=i/100;
    }
}
void t0(void) interrupt 1 using 0
{
  TH0=(65536-6000)/256;
  TL0=(65536-6000)%256;
P2=0xff;
P1=dispcode[dispbuf[dispcount]];
P2=dispbitcode[dispcount];
dispcount++;
if(dispcount==8)
    {
     dispcount=0;
    }
}

英文版